櫻花數位恆溫強制排氣熱水器(SH-1352)有時點火不良

楼主(2021-01-20):
想請教各位先進:

櫻花數位恆溫強制排氣熱水器(SH-1352)有時點火不良,但沒出現故障碼!

狀況:
1.之前使用正常!
2.最近出現開水龍頭開水,熱水器有聽到"答"的聲音,但沒有順利點火燃燒(燃燒燈號沒亮),但是瓦斯(有聞到瓦斯味)、鼓風機有正常啟動。
3.要連續開關水龍頭好幾次,才會點火;或者是熱水器重新關開電源,才有可能點火。
4.原以為水壓不足,有安裝葛蘭富熱水器加壓泵,情形還是一樣,燃燒點火時點得著時點不著!

可以請教可能是什麼原因嗎?

网友A:
電池換新試試

网友:
如果使用3年以上
有可能點火器故障.

有故障碼嗎?
請參考網路.
http://www.user.com.tw/sakura/indexDIY-3.htm

网友:
櫻花的服務不錯,叫修吧,有關生命安全的。

网友B:
沒出現故障碼 就是大問題了(非電系故障無法偵測)! 瓦斯母火管路堵住 點火針耗損 等... 找人來修安全點

网友:
數位恆溫強制排氣熱水器.... 沒電池

楼主:
數位式沒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換新試試

數位式沒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出現故障碼 就是大問題了(非電系故障無法偵測)! 瓦斯母火管路堵住 點火針耗損 等... 找人來修安全點 ...

沒有故障碼,在開水龍頭可以正常點火時,同時按上下鍵數秒,出現「8」字樣後就熄火,我就馬上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出現故障碼 就是大問題了(非電系故障無法偵測)! 瓦斯母火管路堵住 點火針耗損 等... 找人來修安全點 ...

廠商說這一型沒零件可以修了!
我在猜有可能想要讓人換新的熱水器,不想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廠商說這一型沒零件可以修了!
我在猜有可能想要讓人換新的熱水器,不想修! ...

建議是 機械式最耐用..... 很溫的我也是用的一肚子火 林內牌的... 我自己修了N次 . 問題一堆

网友:
觀察看看有無點火火花.已經有瓦斯味.水壓也沒問題.點火針不容易壞或跑位.看看高壓點火有無問題了?我家老式的.有時點的著.有時點不著.不是電池問題就是高壓壞了.樓主的沒電池.就去查高壓吧.
怕危險可以先把瓦斯關掉.讓水通過看看有無點火火花現象

网友:
水盤點火器故障也會這樣

网友:
風壓開關 短接測看看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我已經把熱水器換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