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 螺絲 規格 尺寸 ?

楼主(2021-01-21):
請問有没有人知道  這個 固定 螺絲的 規格 尺寸 ?

3個孔 是否 同一規格 ?

大概測一下 開孔 約 2mm ~

网友A:
M2.3 或 M2.5, 筆電一般都有用這直徑的螺絲, 淘寶也很便宜

网友:
收音機 選台 VC 固定螺絲 ?

网友B:
拆了一台收音機看一看 。

三支螺絲一樣長 4mm

4mm 8牙

2.0mm X4.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3 或 M2.5, 筆電一般都有用這直徑的螺絲, 淘寶也很便宜

螺絲 小物 就不上淘寶了~

有 M2.3 的規格?

我知道 M2.5 的没看過 M2.3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一台收音機看一看 。

所以是 公制 的 M2 嗎?

我不太會看螺絲規格~

我有拆 硬碟 機板 的螺絲  看起來像 M2 的~

但是無法鎖的上 (有可能是M3的)

跟一般鎖 電腦機板的一樣 應該是 M3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是 公制 的 M2 嗎?

我不太會看螺絲規格~

https://www.engineersedge.com/ha ... l-thread-sizes1.htm

這種可變電容只可以收幾道牙, 太長就挫壞裡面, 差不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ngineersedge.com/hardware/metric-external-thread-sizes1.htm

這種可變電容只可以收幾道 ...

真的有那麼多規格~
光是 公制 就這麼多 還有 英制的 真的讓人頭疼 ~
那個 牙長 我知道 太長 會鎖到裡面 的動片~
我只想 確定規格 不然也不知道 要 怎麼買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有那麼多規格~
光是 公制 就這麼多 還有 英制的 真的讓人頭疼 ~
那個 牙長 我知道 太長 會鎖到裡面  ...

筆電裡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是 公制 的 M2 嗎?

我不太會看螺絲規格~

我也不太會看螺絲規格~

機板 固定板的母螺絲 只能被鎖兩牙...規格不對

找到 蝴蝶牌口琴 不鏽鋼護蓋,兩側固定螺絲是同規格的螺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是 公制 的 M2 嗎?

我不太會看螺絲規格~

依lkkseemi大提供的照片
螺絲可能是M3X0.5(螺距) X4L(長度)

楼主:
我没有買過筆電~

不過我有找到一些資訊 ~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 PVC 可變電容 的固定螺絲孔是否一樣 ~

我找到的資訊是 M2.6X0.45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太會看螺絲規格~

機板 固定板的母螺絲 只能被鎖兩牙...規格不對

感謝你的協助 ~

我有找到一些資訊 ~

規格是 M2.6X0.45 的

但不知是否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lkkseemi大提供的照片
螺絲可能是M3X0.5(螺距) X4L(長度)

瞭解 謝謝 ~
妳提供知識 ~
我是有找到一些資訊 ~
M2.6 X 0.45
不知是否統一規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協助 ~

我有找到一些資訊 ~

找到 蝴蝶牌口琴 不鏽鋼護蓋,兩側固定螺絲是同規格的螺牙

量一下 規格是 M2.52X0.40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 蝴蝶牌口琴 不鏽鋼護蓋,兩側固定螺絲是同規格的螺牙

螺絲的規格並不是實際直徑,如M3螺牙外徑並不是3mm,大約是2.88~2.9mm,實際量起來2.52mm,標稱規格一定不是M2.52,也沒有M2.52這種規格,很可能是M2.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 蝴蝶牌口琴 不鏽鋼護蓋,兩側固定螺絲是同規格的螺牙

可能是 M2.6 X 0.45 没錯~

等我買一些回來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