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MAC A1419 不啟動 問題請教

楼主(2021-01-21):
各位前輩好

狀況是這樣的
IMAC 型號 A1419 沒有電源反應
拆下電源板檢查發現保險絲燒了

在換新的保險絲之前,我想檢查一下哪邊還有問題
免得我換上一通電又燒了
請問前輩們我該從何查起呢?

网友A:
一般是橋整的二極體雙向導通,才會燒,可以先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橋整的二極體雙向導通,才會燒,可以先檢查看看

請問一下前輩~這顆二極體是長什麼樣子呢?藏在哪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前輩~這顆二極體是長什麼樣子呢?藏在哪裡呢?

應該是右邊下面有散熱片4隻腳那顆!
不過一般如果換保險絲後又燒,表示一次側有問題!
我就會棄修了~
因為大功率晶體都不便宜,而且沒做短路保護的裝置,很容易燒第二次~
除非這個電供賣天價或是買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右邊下面有散熱片4隻腳那顆!
不過一般如果換保險絲後又燒,表示一次側有問題!
我就會棄修了~

請問前輩
我把你說的二極體拆下來了
這顆要怎麼測好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
我把你說的二極體拆下來了
這顆要怎麼測好壞呢?

請參考大大的文章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98-1-1.html

楼主:
狀況回報
請問各位前輩
我換了保險絲
保險起見橋晶片我也換了
但一上電保險絲就爆了
請問我該往哪裡查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