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落地紗窗滾輪拆解

楼主(2021-01-21):
各位前輩

請問一下,敝人家中的落地紗窗安裝的是這種滾輪

用了快20年,實在不是很順,目前上點油就有改善一點
但還是很想換新的上去,只是發現非常緊密,不太好拆
這需要把鋁框架都解體嗎?
還是都要換了,乾脆直接破壞掉?

网友:
這種一看應該是10字螺絲解下後就可以整個將輪子拿下
可以去五金行,小北百貨,特力屋找看看零件
因為紗窗的框隙是小的,基本上應該沒辦法用大輪

网友A:
1002紗窗調整輪 紗門輪

https://www.momoshop.com.tw/good ... cpEXWhoC1QcQAvD_BwE

看起來像是 硬塞硬拔  接縫邊滲入點潤滑的吧

猜的:  偷懶就沿用塑膠框體 拆螺絲移植滑輪

网友:
紗窗滾輪尺寸有分幾種規格,拆卸不難啦!
第一次換買錯了太大,用砂紙磨了老半天,
因為磨不圓雖可用但是不順,花錢學經驗
心情不悅,買一支塑膠游標卡尺來量尺寸,
第二次買對了,鎖上滑啊滑啊心情舒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2紗窗調整輪 紗門輪

不知道是塑膠框體崩牙了還是怎樣,我轉那個螺絲都沒反應
我昨天也是上網拍看到這個零件,才猜想是不是硬塞進去的
不過舊有的非常緊,要弄出來似乎不太容易

看來只能上點潤滑的再試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塑膠框體崩牙了還是怎樣,我轉那個螺絲都沒反應
我昨天也是上網拍看到這個零件,才猜想是不是硬 ...

那顆螺絲是調整高度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塑膠框體崩牙了還是怎樣,我轉那個螺絲都沒反應
我昨天也是上網拍看到這個零件,才猜想是不是硬 ...

是硬塞進去的
怕自己買錯拆下來拿去給商家看
新北市可以在這買一定有
新日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硬塞進去的
怕自己買錯拆下來拿去給商家看
新北市可以在這買一定有

蔡老闆~~~紗網框框歪了可以解體調整嗎?

我家落地窗的紗窗因為有次清洗時被強風吹倒(靠牆邊),後來發現裝回推拉時不順暢

,本以為沒裝好軌道。檢查後發現垂直邊條的鋁材歪歪(從底下滾輪看過去前端歪歪不

直不是一條直線)...

想說拆掉紗網...來鬆開螺絲調整

网友:
滾輪可以去裝潢五金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蔡老闆~~~紗網框框歪了可以解體調整嗎?

我家落地窗的紗窗因為有次清洗時被強風吹倒(靠牆邊),後來發現裝 ...

不用拆螺絲,對著單邊角壓一下就好,壓過頭就壓另一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蔡老闆~~~紗網框框歪了可以解體調整嗎?

我家落地窗的紗窗因為有次清洗時被強風吹倒(靠牆邊),後來發現裝 ...

當然可以
下圖是早期最一般的紗窗
那塑料輪子時間久了脆化
拆下來就要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當然可以
下圖是早期最一般的紗窗
那塑料輪子時間久了脆化

不~~我是指框框上下左右中一邊歪了.....從側面看過去偏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用拆螺絲,對著單邊角壓一下就好,壓過頭就壓另一角

聽不太明白~~~

紗網是這樣~~卸除紗網後就是就是四方框加上中間一橫條鋁材~~這個鋁框框要四個角都90度
垂直,然後繃上紗網.....

我的鳥狀況是~~這四方鋁框的一個垂直邊歪了,好像是鎖鋁材的螺絲鬆掉還是滑牙...

將紗網立直~側邊看過去歪的這垂直邊條是偏向的...水平看是往上翹...使得軌道不呈一直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聽不太明白~~~

紗網是這樣~~卸除紗網後就是就是四方框加上中間一橫條鋁材~~這個鋁框框要四個角都90度

那就放地板躺平,翹的那邊墊木板敲平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就放地板躺平,翹的那邊墊木板敲平就好

可以這樣做?~

我本來想說先拆掉紗網(減少張力),然後鬆開鋁框的螺絲做調整,最慘的就是螺孔

鬆了..不能鎖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這樣做?~

我本來想說先拆掉紗網(減少張力),然後鬆開鋁框的螺絲做調整,最慘的就是螺孔

可以的~~    下面墊支竹筷或筆壓一下也是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下面墊支竹筷或筆壓一下也是可以

知道了~~我會嘗試看看~~

那紗窗框框沒正四方怎麼辦?...(四個角沒90度垂直)可調整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知道了~~我會嘗試看看~~

那紗窗框框沒正四方怎麼辦?...(四個角沒90度垂直)可調整嗎? ...

可以啊,就腳踩住底桿推一下就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就腳踩住底桿推一下就搞定

靠在牆壁....去推一下?

五個鋁條螺絲(日字形)要放鬆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靠在牆壁....去推一下?

五個鋁條螺絲(日字形)要放鬆嗎?

不用放鬆,說快一點就是底部不動上部動的概念,看你要往哪邊就往哪邊推,主要是兩邊關起來要閉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放鬆,說快一點就是底部不動上部動的概念,看你要往哪邊就往哪邊推,主要是兩邊關起來要閉合 ...

了解!~~我嘗試一下

楼主:
後來上網拍買了四個來換一組紗門

既然安裝方式是硬塞進去的,舊的也不要了,乾脆就暴力取出吧,拿一字起子直接敲進去

扭一下就出來一小段

最後再用尖嘴鉗夾住

左右扭扭就取出了

先稍微清潔一下框體內的灰塵
再裝上新的滾輪,用塊木ˋ頭頂住,左右兩邊輪流敲進去

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上網拍買了四個來換一組紗門

恭喜 終於解決完工了
上痞酷真棒 又學了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