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火災警報器(偵煙器)

楼主(2021-01-22):
話說這台火災警報器(偵煙器)是5年前消防隊送的,
已經掛在牆上默默的工作了5年
前些天睡到最熟的清晨5點,竟然狂叫"火燒厝、火燒厝、緊走~~~"
結果當然是虛驚一場!(要不然就沒空寫這篇了)
先拆掉電池讓它休息休息畢竟也工作了5年之久
隔了些天讓它再次上工,沒幾天又再次狂叫
就這樣讓它報廢退休也可惜了,電池也還有電(號稱可撐10年耶)
當然要拆開研究研究
這種應該是屬於光電式的吧
把灰塵清一清,讓它再次上工
希望它能再戰5年

网友:
我家是二年多前拿到的,內部使用 9V 電池的,之前就知道有公告與通知可以去免費領取,但就一直沒有去索取,第二年某一天消防隊派人一家一戶按鈴通知並發送,於是就領取了,並在地址冊上簽收。依照使用說明讓電池接通,把它掛在廚房較高處。

去年底的某一天晚上,突然發現家中每幾分鐘(大約5分鐘)就會有一奇怪的聲音,趕快四處檢查是不是有什麼電器發生異常,找了半天,所有用電裝置都沒有發現問題,家裡應該也沒有老鼠,不應該是老鼠在叫,昆蟲類也不應該叫這麼大聲,但它一次發一聲,又不會一直叫,不好定位,一開始想不出是什麼,只好先不理它,發現它忠實的間隔幾分鐘叫一次,想說一定是個什麼裝置 ..... 經過一段時間,只能耐心待在不同位置,等待叫聲響起,希望由聲音大小方位來判斷可能位置。最後雖然方位難以確定,但聲音最大的地點發現附近就是這個警報器,而且好像也有燈號偶爾閃動,因此,研判應該就是它了。 拿下更換了一個 9V 鹼性電池,再將它掛回,怪聲自此消失。Bingo!

註:由於是晚上,我就沒有按測試按鍵,避免驚擾四鄰。

网友:
老大偷偷問我說有沒有學姊警報器~~~

网友A:
我家的火災警報器是里長送的,使用一個9V 電池,工作有3年左右吧!前陣子發出電量不足警告聲,還在還買個電池來換,結果消防局來換一個新的,那電池就省下來了。

网友B:
你的比較好~

電池用2顆 ~

剛上網查一下 一顆電池要價 3 百多~ (CR17335G)

我家的才一顆電池 ~

网友:
這個就是里長送的

网友:
真好~
哪個縣市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火災警報器是里長送的,使用一個9V 電池,工作有3年左右吧!前陣子發出電量不足警告聲,還在還買個電 ...

老大~~您面子真大,居然消防局給你換個新的~~

我住消防局附近從沒見過消防單位來推廣這玩意,只聽到消防車出勤的歐伊~歐伊....

网友C:
想把它加上 ESP01 變成 IOT 設備.
為了省時間上蝦皮買了兩個 nt$40 左右 類似結構的火警警報器,
結果吹煙進去都沒反應, 比自己 DIY 的煙霧感知還遲鈍就把他拆了,
擁有這種警報器的人有真的測試過嗎? 要如何測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比較好~

電池用2顆 ~

早期的電路設計可能比較耗電(晶片可能不是台積電作的)
又為了能夠撐10年,所以用了2顆電池
本來想換新的,上網查現在都是用1顆電池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把它加上 ESP01 變成 IOT 設備.
為了省時間上蝦皮買了兩個 nt$40 左右 類似結構的火警警報器,
結果吹煙 ...

非專業也不會測,偶而按機器上的測試鍵,它會"說"測試成功,也不知道真的還是假的

記得裝上後曾經有一次老婆大人在認真烹調晚餐時讓它叫過一次

楼主:
台北市

因為老爸已經80幾歲,中風過,拿了殘障手冊,所以消防隊登門送了這個火災警報器(偵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