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transformer book t100平板筆電接micro hdmi線接到奇美TL-50LD500d...

楼主(2021-01-22):
asus transformer book t100平板筆電(如圖一)接micro hdmi線接到奇美TL-50LD500d電視(如圖二)四週有黑色,螢幕沒有佔滿全螢幕。打電話到奇美回覆電視沒有驅動,無法調為全螢幕。是這樣的嗎?還是有什麼方式可以調為全螢幕?

网友:
看看奇美電視後面有沒有 電腦輸入(VGA)。
有這個輸入端子的話,加一個 HDMI轉VGA 接這個輸入位置試看看。
通常電視接收電腦輸入訊號有相容清單(compatibility),可能要去查一下這個型號是否有相符的規格。
常見的規格是:
  • 640 x 480
  • 800 x 600
  • 1024 x 768
  • 1360 x 768
  • 1920 x 1080

另外有一種可能就是,t100 自動在mini-HDMI輸出的影像周圍加黑邊,讓解析度符合 1080p。
這樣就無解,不管接什麼都會有黑邊。

网友A:
用調營幕的放大縮小的功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調營幕的放大縮小的功能即可

請問是這個嗎?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ebook/answer/6320705?hl=zh-Hant
還是一樣四週是黑的

网友:
不是調電腦
是直接調營幕本體~
營幕除了可以調亮度也可以調畫面大小!

网友:
你這是變形平板,接上鍵盤等於筆電,不要設定同步顯示,外接螢幕就可以單獨設定解析度,設定成螢幕最大解析度就可以全螢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