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轉貼] LED燈泡維修/用電熨斗更換LED燈珠

楼主(2021-01-22):
最近在玩--維修LED燈泡,
燈珠老是焊不好.
發現這方法更換燈珠很方便.
大家參考看看

网友:
想法很不錯 但是溫度也不能太高
不然每一顆都掉下來

网友:
原來還有這種方法,不過只能用在底部無零件的板子

网友:
感謝分享,好像可以代替專用的加熱平台,可是溫度應該不一樣。

网友:
看起來好像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网友:
可以再要解焊位置墊塊小金屬華司或小鐵片.螺母也行.零件不怕磁.也可以改用小磁鐵

网友:
這招不錯~~溫度足夠

网友:
看起來好像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