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HILIPS 274E5Q 液晶螢幕,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1-01-23):
同事的螢幕壞掉,請我修理,
1.型號: PHILIPS 274E5Q

2.故障:插上電源,螢幕電源指示燈閃爍,按鍵無反應,不開機。

3.拆機

4.外殼卡榫

5.內部照

6.屏型號: LM270WF5 (L&T Display Technology (Fujian),
AOC 冠捷與LG Display的顯示器合營企業「捷星顯示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7.主機板,目視無明顯故障

8.LED背光驅動IC: OZ9998BGN

9.OZ9998BGN所外掛的升壓NMOS(AOD482,100V 32A NMOS)

10.DC-DC電源降壓IC: APW7089

11.APW7089外掛PMOS(AO4411,30V 8A PMOS)

12.主板電容:

藍色電容 AISHI RF 16V 220uF (3000~6000hr, 無防爆紋) *5
黑色電容 ELITE ER 25V 150uF (3000hr)*4,
橘色電容 ELITE GP 16V 470uF
褐色電容 ELITE EY 100V 47uF (4000~10000hr)*1

13.插上電源,螢幕電源指示燈閃爍,一度懷疑螢幕有零件短路。
目視主板無明顯故障,量測螢幕屏線電源無短路,螢幕邊板也無明顯故障。
想起許多維修實例分享,有一種"橘色電容",故障時,看起來是好的,量測容值正常,
仔細查閱並比對,"橘色電容"就是這一型號"ELITE GP 16V",
決定將ELITE GP 16V 470F(橘色電容)*1 和 AISHI RF 16V 220uF(藍色電容,無防爆紋)*5,
全部更換為Rubycon YXG 25V 470uF(長壽命型號)。

14.電容更換後,故障現象有所變化:
插上電源,螢幕電源指示燈不再閃爍,
但按下電源鍵後,螢幕電源指示燈開始閃爍,(也就是,按鍵有反應,但無法開機),
換一顆電源適配器後,螢幕正常開機。(所以,除了主板故障,電源也有故障。)

15.拆開19[V]電源,

電容: LELON RZW 50V (4000~10000hr) 47uF*1(這顆是長壽命型號,不更換)
褐色電容 HERMEI LS 25V 1000uF (壞)*2,

手邊沒有25V塞的進去的電容,
更換為 韓國 三瑩 NXH 35V 1800uF*1,

和同事確認後,此螢幕故障現象有兩個:
1.最初故障: 每天早上第一次開機,按電源鍵後,電源指示燈閃爍,閃爍數分鐘後會成功開機。
            (電源爆電容引起)
2.最終故障: 一插電源,電源指示燈閃爍,按鍵無反應。(螢幕主板故障)

全部裝回,螢幕和電源一併完修!

量測故障電容,HERMEI LS 25V 1000uF只剩78.27uF,
ELITE GP 16V 470F和 AISHI RF 16V 220uF,容值和ESR都無異常,用實驗室另一台高檔的LCR meter去量,也看不出異狀,後續會再找時間仔細查查這些電容到底那裏異常。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謝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詳盡的維修實例文,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圖文並茂,解說分明的維修文,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我又學到一台。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A:
[高檔的LCR meter去量,也看不出異狀],那就代表目前這顆電容沒有問題..........

如果連高檔的LCR meter還懷疑,那只能用示波器去看電容的反應跟表現了.
(我是覺得高檔的LCR meter己經可以信任了.)

网友:
說明很清楚的維修文,謝謝分享

网友:
猴犀利
感謝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B:
請問,
1.)將ELITE GP 16V 470F(橘色電容)*1 和 AISHI RF 16V 220uF(藍色電容,無防爆紋)*5,
全部更換為Rubycon YXG 25V 470uF(長壽命型號),
2.)褐色電容 HERMEI LS 25V 1000uF (壞)*2,
更換為 韓國 三瑩 NXH 35V 1800uF*1,
是OK的嗎?
可否告知參考的標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1.)將ELITE GP 16V 470F(橘色電容)*1 和 AISHI RF 16V 220uF(藍色電容,無防爆紋)*5,
全部更換為Ru ...

很久以前我有回過相關問題,
不過, 原發問者連句謝謝也不會回,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7921&pid=906704

去查spec.就會知道,  AISHI RF也是長壽命型號,
這次只是因為它沒防爆紋, 所以乾脆把它換了,
要賭的話, 當然也可以只先換掉ELITE GP 16V 470F(橘色電容),
ELITE GP官網上查不到這型號, GP我猜是否為"general purpose",
如果是的話, 通常105'C只有2000hrs,
這種規格電容最常見於3年保固的機子 (105'C只有2000hrs, 高溫環境約4年GG)

网友C: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應該只是電源供應器上的電容壞了,電路板上的電容應該沒壞,如果還想測試的話,就把電路板上的電容換回去,再測試能不能正常使用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應該只是電源供應器上的電容壞了,電路板上的電容應該沒壞,如果還想測試的話,就把電路板 ...

內文已提過: " 故障現象有2個"、"換完電容,故障現象有變化!"
主板有問題是肯定的,但電容是否有問題,是可以存疑!

LCR meter針對不同頻率進行容值量測,
橘色電容,比對其他同容值電容,特性接近,看不出異狀,
搞不好補焊也會好,

如果很閒, 是可以拆拆裝裝電容, 反覆測試!
問題就是不想在那邊拆拆裝裝,

這種帶背光升壓驅動的電路,反覆上電拆焊,
一不小心會造成高壓線路短路擊穿,越修越大條,

不要提餿主意叫人拆裝電容,
不然,哩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檔的LCR meter去量,也看不出異狀],那就代表目前這顆電容沒有問題..........

如果連高檔的LCR meter還 ...

橘色電容(Elite GP)在本站曾出現的地方: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947-1-1.html

我們team也有做DC-DC電路,
主管認為電容容值如果量起來正常,
那就不應該有DC-DC電路function failed的情況,

有空我再多做量測,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以前我有回過相關問題,
不過, 原發問者連句謝謝也不會回,

瞭解了,謝謝回復

网友:
引用 楼主:
橘色電容(Elite GP)在本站曾出現的地方: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947-1-1.html

電容要看二個東西....一是容值,另一是ESR.

ESR尤其重要,基本上我認為這是體質指標.出問題大多出在這裡.

一般的電解電容用 120Hz 在測量容值跟E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