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超過100個分頁測試電腦狀況

楼主(2021-01-23):
因為這帖廣告關不掉15樓的疑問
我開這台配備一般的電腦開了超過100個google chrome分頁測試電腦的運作狀況

其實我開了超過300多個但是工作管理員中卻只顯示103個分頁
再測試電腦各方面其他軟體的使用狀況
我習慣使用在VMware Workstation 16 Player安裝XP
並安裝archicadg室內設計軟體運作
並同時交錯運行各種軟體 狀況下還是很順暢
其實我覺得電腦到了一定的等級
開過多google chrome分頁會使電腦卡慢的情形
是上個世紀的事了

网友A:
i5-8600 叫配備一般?????

我的主力電腦 i5-2400 只有你的 40% ......

看來 7~8年以後會入手 i5-8600

网友:
一般配備...
那拿出來標酷幣可好?

网友:
蔡老2(不能稱老大)
I5-8600K+32G可以打敗PIGOO一堆老電腦了
我的A8-5600K+8G開10多個網頁就該該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5-8600 叫配備一般?????

我的主力電腦 i5-2400 只有你的 40% ......

配備看需求沒啥好比的
我說的配備一般是指~市場上桌機配備等級的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備看需求沒啥好比的
我說的配備一般是指~市場上桌機配備等級的一般

閒聊二句.....不用太往心裡去了.....

我覺得用不著的話,買新的也沒有什麼用,所以就沒有去弄較新的電腦.

我的CPU經常也只在 20~30%,舊電腦己經太夠用了.

你的一般配備可是我的高級配備啊!!!

(現在的時代比以前好太多了...以前每幾年就要換電腦,不換也不行,現在好很多了.不用花大機搞電腦.)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備看需求沒啥好比的
我說的配備一般是指~市場上桌機配備等級的一般

想到5~6年前就很好笑.....

那時候桌機剛步入效能夠用的階段,我很怕沒有電腦可以用,就想辦法收了一些775的板子.還買了一些DDR2 2G的記憶體.
結果多年下來,775都是好的,但也被強迫淘汰了.因為1155二手價變很便宜,寧可買1155來用了.

現在也不像以前會多留一些板子.有需要的話,二手隨時買都有.

以前的舊電腦效能都很好,找不到花錢去買新的的理由.

网友:
那是因為大部分就是在休眠的狀態,在背景的程式 (執行緒) 優先權又會更低。開再多視窗如
果只是空的,那基本只會佔用一部分的實體記憶體,如果它還夠用的話,速度不會差太多;
如果不夠用的話,災難就開始了 (虛擬記憶體啟動,機械硬碟下系統會變得很慢,SSD 則是
會拉低壽命)。

現在新版的 Windows 裸機一啟動,在背景建立的執行緒隨便都破千,當硬體不要錢似的。
差點昏倒!不過一般的用戶看不到這種資訊就是,MS 應該也是不願意讓你看……

行動設備因為有限的硬體與電力,程式一被拉到背景,基本就是被 hold 住。

可以試試看開十個 media player 放 x264 的 FHD 影片擺滿螢幕,如果是 i7 十核心的電腦
應該就是它處理能力的極限了……剛好一個核心解一個檔案。

网友:
太厲害了 我電腦只開15分頁 CPU跑95-100%

网友:
個人覺得主要是記憶體,找個可以支援到32G的主機+CPU,加到32G,跑什麼都可以狂開~我目前用16G,也是狂開網頁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