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PLL36206 飛利浦天秤座立燈 換了燈管不會亮 安定器更換

楼主(2021-01-23):
家裡有一隻飛利浦天秤座立燈,本來都好好的,有一天不會亮,想說是燈泡壞了,上網買了一根燈管,

換燈管要先拆外面的蓋子,有點難拆,建議用一字起子撐開左右,會比較好拆下來。

燈管也有點難拆,先用手按住燈管往前推,然後再把它扳下來,

再來裝新燈管,需要先將燈管斜斜地插入,注意,一樣不好裝,請用點力氣,左右喬好角度塞進去。

開電試試看,會亮就不用往下看了。

----------------------------------------------------------------------------------------------------------------------------------

不會亮,這可能是安定器壞了,

上網買一個安定器,在蝦皮有賣,或是去五金材料行找找也可以

型號是MPFT8-110V,或是確認支援燈管PLL 36W也行

接下來拆安定器,

請旋轉燈具最上面圓管的上方,如圖畫紅圈處

打開後抽出舊的安定器,將線剪掉,換上新的安定器即可

請將L、N、A1、A3的線,依序接上即可,

如果燈關閉後還會微微發亮,請將A1、A3的線路對調試試看

補充內容 (2021-1-31 10:47 AM):
不太會操作...不好意思

補充內容 (2021-1-31 10:59 AM):
麻煩幫我刪帖,我重新在發一次,謝謝

燈管 PL-L 840 4P

燈管 PL-L 840 4P

MPFT8-110V

MPFT8-110V

安定器拆開處

安定器拆開處

网友:
請先到貼文練習區練習貼圖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

請先到貼文練習區練習貼圖

网友:
請先到貼文練習區練習貼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