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益~可攜帶性烙鐵推薦

楼主(2021-01-23):
在下工作是要在外跑客戶維修,常受限於場所關係無法使用電烙鐵
公司之前都是採購 KoteLyzer 90AUTO 瓦斯烙鐵 ,不過使用久後就會變得很難點燃
又容易堵塞...  若都沒有人推薦那也只好走回頭路,因為它的品質最好最穩定...
所以上來請教有無先進可推薦其他的瓦斯烙鐵或是充電式電烙鐵~
需求:運作時間至少要1小時,耗材好取得
        升溫要快, 瓦數~目前是以焊接線材或小電路版零配件
預算:2張小朋友以內
感謝~~!

网友A:
可以考慮看看吃直流的烙鐵,不見得要買充電的,我以前有用過外接12V的直流烙鐵,只是你也得找個mAh大一點兒的電池供電。

网友B:
T12大白菜符合你的需求,
淘寶上有一組是附一個24V/4800mAh的電池包.
AC110/220V & DC24V兩用
變壓器是仿MAC的豆腐電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12大白菜符合你的需求,
淘寶上有一組是附一個24V/4800mAh的電池包.
AC110/220V & DC24V兩用

嗯。使用的是蘋果MAC的剪線電源,t12買日本原裝的這樣的組合超好用

网友D:
推 TS100    二樓說的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慮看看吃直流的烙鐵,不見得要買充電的,我以前有用過外接12V的直流烙鐵,只是你也得找個mAh大一點兒 ...

感謝建議!!

楼主:
感謝推薦! 納入清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2大白菜符合你的需求,
淘寶上有一組是附一個24V/4800mAh的電池包.
AC110/220V & DC24V兩用

目前以台灣能取得為主,這樣方便往後送修&耗材取得!!  但還是感謝推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使用的是蘋果MAC的剪線電源,t12買日本原裝的這樣的組合超好用

感謝推薦!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 TS100    二樓說的那種

感謝推薦! 另外請問大大您有親身使用過嗎?  使用上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推薦! 另外請問大大您有親身使用過嗎?  使用上要注意的地方?

使用過 TS100 覺得還好   就是手柄輕 變成重心前移到烙鐵頭  手感靈敏變差

推移精細零件  手感模糊會覺得有一點點隔閡

但我想 可攜帶性烙鐵 都是這樣

焊簡單東西就還好

我用的後來  被車廠老闆師傅扣下  人家用的沒我說的手感問題

网友E:
借圖,來源不便說明以免廣告之嫌,不過我是買這家的沒錯,T12一組加保護板,電池是自己裝的,
也用快2年了!!

我是用這個!!  滿好用的!!  體積小,使用時間長,溫度夠給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借圖,來源不便說明以免廣告之嫌,不過我是買這家的沒錯,T12一組加保護板,電池是自己裝的,
也用快2年了 ...

我是買這組,顯示部分只有溫度比較簡單
電池包容量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過 TS100 覺得還好   就是手柄輕 變成重心前移到烙鐵頭  手感靈敏變差

推移精細零件  手感模糊會覺 ...

了解!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圖,來源不便說明以免廣告之嫌,不過我是買這家的沒錯,T12一組加保護板,電池是自己裝的,
也用快2年了 ...

請問您電池是用18650嗎?  這樣一次充飽電能使用多久?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買這組,顯示部分只有溫度比較簡單
電池包容量比較大.

電池包感覺也不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您電池是用18650嗎?  這樣一次充飽電能使用多久?  感謝

能用多久我沒實際連續測過,連續使用只有一次2小時的,用完還很有電!!

网友F:
買組便宜的T12套件,
再用18650做六串組成電池包,
搭配降壓模組,
小弟用雙切開關控制輸出,
滿電時25.2V(4.2V*6=25.2V)走降壓模組調降到24V,
低於24V時切到直接供電,
剩17V(2.8V*6=16.8V)就拆出來充電.
就可以開心的出門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多久我沒實際連續測過,連續使用只有一次2小時的,用完還很有電!!

了解!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買組便宜的T12套件,
再用18650做六串組成電池包,
搭配降壓模組,

感謝推薦

网友:
我是用這個套件,加上18650電池組出來的,記得充電器也要有配套的25.2V,充電電流不用太大,我設定1A,因為不是用動力電池

這是我組起來的樣子,給你參考,用青稞紙絕緣,再用熱溶膠固定電池

网友:
可以用這種T12便攜版

買個升壓線就可用行動電源. 12v就能驅動

便宜又方便

网友:
今天才看到,
寶工有出18650的烙鐵,
價格剛好在你要的區間,
https://www.prokits.com.tw/Product/SI-B166/
底下是別人的開箱文
https://yuanyuanba.pixnet.net/bl ... 0%E7%83%99%E9%90%B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