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帖後,多久鎖帖不給修改的合理時間

楼主(2021-01-24):
下方引用共同版規的內容︰
目前「PIGOO」論壇設定在您上傳發言後一個小時內可以編輯修改,超過此編輯時間後帖子就會鎖住,這是避免「PIGOO」論壇一再發生會員自刪文事件不得已的措施,若造成你的不便敬請見諒。

一篇帖子發表後,一旦有網友回應,不論最初發言或相關回應,都成為討論串的一部份,不管刪除或屏蔽部份發言,都將造成前後不連貫的狀況。

舉例來說,當「甲」出言不遜,而「乙」予以回應指責後。若「甲」逕自修改或刪除發言內容,則「乙」的回應內容將顯得莫名奇妙。那麼,是不是也要將「乙」的回應刪除呢?「乙」同意被刪除發言嗎?若回應者不只一人呢?種種,都會造成討論區的混亂。

如果還是不了解以上我的意思,請看一下以下連結就知道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16887-1-55.html

編輯時間過後帖子不能修改後,發帖人在帖人下方會看到一個補充的按鈕,可以用來補充帖子的不足,這點跟YAHOO的知識+相同,請多加利用。

回歸本帖正題,為什麼當時我會訂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到底夠不夠?能不能延長一些?要延長多久較合理?
我會訂一小時,就是認為一個小時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但是大家是否也覺得足夠我的確不知道,能不能延長?可以啊,只是要延長多久才會足夠又不會太長?我是覺得1個小時就足夠了,魔大是建議延長至24小時,海馬大是認為3個小時就夠了,大家能否發表一下你的想法?

其實這種小事我想訂多久自己決定即可,1個小時也行之有年了,只是覺得有大家的建議參與,會讓痞酷網的各項設定更合理,請不吝提出你的高見。

网友A:
蛤?不是用投票的哦~

我覺得72hr。
因為有點龜毛的個性,有時會很想修改一下之前的用字遣詞。

网友B:
對我來說是夠用 ~

我頂多是改一些錯別字 ~

倒是帖子多久會鎖 (回應) 我比較在意~
因為 維修 有時候 並非一朝一日可以完成 ~
有時可能會耗時 三~五個月之久~
鎖了 就變没結論的文 也算是一種 遺憾 ~
當然 也可以另開新帖來延續  但總覺得不方便~

原則上以半年為準 半年後自動鎖帖~
有結案的不在此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蛤?不是用投票的哦~

我覺得72hr。

72小時真的是太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我來說是夠用 ~

我頂多是改一些錯別字 ~

發帖後1小時的可修改時間,主要就是讓發帖人修定錯別字用的,對於我來說是夠的,只是我不確定其它人1個小時是否足夠。

至於沒有人回覆3個月後鎖帖的時間問題,我另外會再發一帖與大家討論。

网友C:
先說明 小弟沒建議改3小時
小弟認為1小時的修改時間已經足夠了

一般發文或回文者 都會在發完帖或回文後 再次看一下自己的文字
所以有錯別字 或是 意思說明錯誤 都會立即更改
如真超過時間要再修改  不是還有一個補充功能

怕時間越長 越容易造成上下樓 文不對題

网友D:
>>...大家的建議參與

個人看法,要發現有問題(錯字/漏字/表錯意)...
不用十分鐘就可以發現,但要修改就要花時間...
因為1小時,是含改好時間,不是發現時間
(發現後,按修改,沒在1小時內完成是無效的--不給更新)

個人覺得一小時是OK的,因為不改的人,給一周也沒用的...

接下來,反應一下...
曾經有次,在修改時,改一改,要更新時,說我說已經一小時無法更新
"印象中"當時應該是沒超過一小時...
當時心想是不是"計時"方式有什麼問題
個人也是有寫程式的,論譠計時有秒,分,時,天...
有時會怎麼計算,四捨五入還是捨去法,在單位很小時,
可能不是問題,單位大時可能就會有所差別...
因為超過一小時,還是有"補充"的機會...
當時也不記得是我自已的問題,還是計時問題
修改補充也是"小問題"就沒反應了...

我想一小時後不能修改,一定有人覺得太死板,不靈活,OOXX,...
時間長又有弊端/慘案(帖)發生,時間短又有人有意見,
所以不管怎麼調 怎麼定,
都一定........會.............有..............問........題....

個人想法,如果做得到的話,用1跟2配套方式
1. (維持)1小時後不能修改(或者直接發言不得修改)
2. 提供三次"補救"機會
所謂"補救",指的是"無法修改"後,但仍有錯字/語句或內容錯誤或容易誤會...等等
發表者,覺得"更新"比較適合.但更新會有一種情形,更新後跟完來完全不一樣或相反
為了防止此一問題,用"補件"代替"更新",也就是"補件"後,(網路)主要呈現補件後內容
但"原內容",變成一個連結(一樣可以看到原內容,但必需多點一次連結才能看到)
例:
  [補件一]:
    XXX維修.....(補件後內容)

  [原文] OOO維修  <===只是一個連結

  如果原帖文者,"故意"刪文或亂改,照成後面回覆 文不對題時,
  大家仍然可以點原文來看(若有"故意"違規,版主或管理者,可以恢復原文,補件無效)

  以上個人看法,除了想法還要有配套(有人改寫程式)...參考看看囉

----
後註: 我常一發出去,重看一次,馬上就發現錯/漏字,馬上就修改...
這帖也是改了好幾次(修正錯字),一小時很夠用...

网友:
臉書發文.回文後在未鎖文前都可以做任何修改
在電腦上可以看到歷次修改紀錄

如果有3-6小時可以修改,我覺得時間就非常充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說明 小弟沒建議改3小時
小弟認為1小時的修改時間已經足夠了

不是你建議3小時的嗎?看來我腦袋又開始呈現不清醒狀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的建議參與

個人看法,要發現有問題(錯字/漏字/表錯意)...

不管是發新帖或回覆之後,到底什麼情形需要修改?我想最多的情況就是改錯字,改錯字到底要多少時間?其實一個小時已經非常足夠了,除非是整篇很大的變動,那或許1個小時真的會不夠,那改成2個小時,也應該足夠了,或是還有其它我沒有想到的情況。

論壇有補充的功能,也許有的會員沒有注意到也說不定。

以2樓雷大的例子,他說"有時"會很想修改一下之前的用字遣詞,我想是他在跟我開玩笑的,因為這種情形就算真的延長到72小時也不夠用,搞不好一年半載他才想改........。

想想,就算以上都不夠,重發一篇也沒關係不是嗎?還是這樣會有其它問題?

网友:
1個小時改延成2~3個小時,覺得不錯

站上發文作業熟悉,應該都能 1 小時改好
但是發文沒幾次的,編輯圖文有錯,不熟修改作業可能來不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你建議3小時的嗎?看來我腦袋又開始呈現不清醒狀態了

W 大 造成你會錯意 真不好意思

#27
我是有說到3小時

那是 魔大 說要延長到24小時 我才說要延長的話 最多3小時即可  不是提議改成3小時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管是發新帖或回覆之後,到底什麼情形需要修改?我想最多的情況就是改錯字,改錯字到底要多少時間?其實 ...

除了錯字

有好幾次的帖子情況是
發文者後面有圖片附件,但是沒看到
後面有人發現了,回復提醒

原發文者看到了,但是,時間已過

這情況也出現不只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錯字

有好幾次的帖子情況是

其實很多人是發帖之後就離線了,然後圖片也沒有做插入動作,其它會員或我看到時,早已經超過可修改時間。
我也呼籲過很多次了,痞酷網要靠大家共同維護。
例如甲發帖時,圖片沒有做插入動作,其它會員第一時間看到應該是請他改正過來,而不是回覆他的問題。

楼主:
這篇沒有會員有其它意見了,這樣吧!那就改成發帖後3個小時可修改,以後有需要再調整 。
謝謝大家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