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HILIPS 43PFH4052 無畫面背光更換

楼主(2021-01-24):
假日的午後
女兒在客廳嚷著:媽咪陪我玩.媽咪陪我玩.... (無限 Echo))

老婆轉了頭,給個眼神後繼續她的熊大上菜...

大概過了半小時,熊熊想起擺在角落的電視. (脫身的好藉口..)
用老婆能聽見的音量對身旁女鵝說~  啊! 爸比要修一台被看壞的電視。

它喔,常常看卡通壞掉的。像妳那麼常看,家裡的可能也快壞掉惹..

爸比~那你趕快去修理!!!
不用陪我玩了!
[誰不知道妳是怕沒卡通可看]

回正題,來源為某活動陣亡而提前退役的兩部43吋P牌LED螢幕。
一部面板破相,一部不亮。
破損的已被我強制器捐,無畫面不亮的今天大概也會器捐....

上電有待機電源燈號 開機鍵後logo一閃即逝(嘴角上揚,差點內傷)

身為痞酷會員的我,掐指判斷,應該只是背光問題... (非常感謝論壇的資源吶)))
拆吧!或許是有備用料件的關係,怎麼拆起來特別開心?!

桌面太小,轉移到女兒遊戲墊上

哎呀,笨死了!到這邊才發現兩支支撐架沒拆到。好吧!還好掀開就能測量...

8條燈,共24顆燈珠
4條一串,分左右兩組。
逐一檢查~

噹啷!! 找到了斷點,直接更換備品!!!

維修的福利,享受這難得的寧靜時光..
慢. 慢.. 的.. 裝...

全部裝回 完修 ! (螺絲有用完)
立馬將客廳的40吋換掉!!

本次使用工具:
指針錶
痞酷橇棒
伸縮羅賴把

~報告完畢~

P.S
(40→43 ~ 無感..  ;寧靜的午後~無價!)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拆面板真的要很小心,謝謝分享。

网友A:
前天也是修一台飛利浦 32PFH 的無背光電視,七串三並二十一顆燈珠,結算下來總共壞了
十五顆燈珠,差點昏倒~~~~更糟糕的是全部都是用雙面膠貼滿滿的,應該是沒修它的打算。

樓主的電視是全串燈珠,通常只會壞一顆,點燈電流沒改很快會再壞。我修的那台 32 吋的
背光耗電預設是到 55W,堪比 CCFL 背光電視,這不壞就奇怪了。最後下修為 22W。

現在的便宜電視故障通病改成了壞背光的問題,因為修起來很貴,維修品質好壞也是差很
多,燈條(珠)有沒有全換?電流有沒有修改?散熱有沒有加強?這些都是成本,又因為小尺
吋的顯示器便宜,以致於出現了兩種極端:

(1) 便宜修的不耐用,半年後換新機。
(2) 耐用修的不便宜,現在就換新機。

好賊喔,消費主義……

我這邊32吋修背光有人報價xxxx元,我一聽到這價格就說:直接拿去給他修,我沒辦法爭。
結果收到一堆報廢電視,修背光然後重複壞,一打開看裡面……我就不說了,反正這坐實
了「一分錢一分貨」,「羊毛出在羊身上」這是不會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也是修一台飛利浦 32PFH 的無背光電視,七串三並二十一顆燈珠,結算下來總共壞了
十五顆燈珠,差點昏倒 ...

該不會是 >>> 壞幾顆換幾顆... 才能報價XXXX元...

网友:
超實用的,剛好也需要修理螢幕,謝謝分享~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 請問這台有T-con板嗎? T-con板及面板的型號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 請問這台有T-con板嗎? T-con板及面板的型號是什麼?

電視已經在牆壁上了..
我只能拍備用的料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視已經在牆壁上了..
我只能拍備用的料件。

謝謝回复,非常有用.

网友:
恭喜完修~~ 厲害徒手搬運液晶玻璃{n_116:}

网友:
猴犀利
恭喜完修
徒手搬運液晶玻璃

网友C: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女兒有卡通可以看就不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女兒有卡通可以看就不吵了!

謝謝樓上各位學長們的鼓勵!
要不是假日陪女兒玩時想到,這台不知道還要在角落擺多久才會動手嘞...

(話說多了台備用,還是得多陪陪女兒玩耍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