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ASUS ME302C 10"平板與WIN10 20H2

楼主(2021-01-25):
最近將WIN10升級成20H2版本,昨天將ASUS ME302C平板連接電腦時意外發現檔案總統無法存取內建的SD卡!?

過去ME302C連上電腦USB之後平板會變成一個讀卡機,可以讀取內建的儲存空間、SD卡內容,用播放軟體撥SD卡內的影片

也可以。現在變成檔案總管不能存取平板的內容了.............平板的設定未變,都是MTP狀態...

网友:
將更新還原。

网友:
試試 USB 隨身碟 / USB 手機 ... 同類裝置
雖然不是有幫助  多少大致歸納方向

20H2 網路上傳說 災情還不少

我還在撐 win7  ...

楼主:
唉~~~如果不行就把記憶卡拔下來交換檔案了....

网友A:
  有無試過, 將 裝置管理員 內的所有 USB 相關裝置 解除安裝, 重開機 再接平板 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無試過, 將 裝置管理員 內的所有 USB 相關裝置 解除安裝, 重開機 再接平板 試看看. ...

你是說整個USB控制器?

我只嘗試過將該裝置給移除,然後系統重新掃描過......沒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說整個USB控制器?

我只嘗試過將該裝置給移除,然後系統重新掃描過......沒用 ...

  然也!

  重開機後, 先開啟 裝置管理員, 接平板.

  找到平板裝置, 選更新驅動程式.

  若無更新, 滑鼠右鍵解除裝置, 再掃瞄.

网友B:
"ME302C平板"連接頭或連接線是否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也!

  重開機後, 先開啟 裝置管理員, 接平板.

OK~我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302C平板"連接頭或連接線是否有問題?

可是之前升級OS前正常啊~~線材是跟老大買東西學姊送的短短....卡很緊

USB接口應該OK~~我可以換線再試試~

楼主:
我新買傳輸線後就可以了~~~~大概是老的USB2.0線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