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430UQ BIOS 問題

楼主(2021-01-25):
請教一下 機器是華碩UX430UQ

原機CPU是SR2ZV( I7-7500U )

不定時會死當  記憶體是板載的 無法外插

用測試軟體  處理器 跟記憶體測試迴圈都沒跳error

反而是重開機瞬間 或是裝些軟體時 有可能就直接當機畫面不動

於是嘗試更換了CPU SR2ZU (  I5-7200U )

更換後測試不會當機了

但是開機到顯示ASUS LOGO有點小慢 約7秒

且開機風扇直接狂轉

有嘗試使用網上抓的Clean ME BIOS狀況依舊

是否需要修改BIOS ?

ASUS ZenBook UX430UQ Clear ME.part1.rar (2 MB, 下載次數: 0)

ASUS ZenBook UX430UQ Clear ME.part2.rar (2 MB, 下載次數: 0)

ASUS ZenBook UX430UQ Clear ME.part3.rar (1.36 MB, 下載次數: 0)

网友A:
用你的修改的 換U或北橋要先備份BIOS換完再燒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修改的 換U或北橋要先備份BIOS換完再燒回去

感謝提供~ 刷完此BIOS 風扇依舊全速

但是開機秒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 刷完此BIOS 風扇依舊全速

但是開機秒亮了

試試這版

楼主:
依舊是秒亮 風扇高轉 還是謝謝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依舊是秒亮 風扇高轉 還是謝謝啦

進入系統 硬體檢測都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入系統 硬體檢測都正常嗎

換完U 進系統就接著上剩下驅動 可以全上

然後BURN IT TSET跑 CPU RAM 兩小時

再開個 2K影片跑兩小時

REBOOT 迴圈30次 是沒出現異常

有無可能我在換U過程 旁邊有關溫控的電阻之類的剛好異常? 但我不知道該檢查哪個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完U 進系統就接著上剩下驅動 可以全上

然後BURN IT TSET跑 CPU RAM 兩小時

這版是工廠版BIOS 300 如果還是一樣狂轉 就是主板問題 沒有點位圖 也不好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