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14-dq1033cl 進水了!!跟各位大大求電路圖跟點位圖。感恩!!

楼主(2021-01-25):
廠牌型號: HP 14-dq1033cl

MODEL : 0PAD
DA0PADMB8F0 REV:F

謝謝各位大大!!!

正面

背面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抱歉 大大!!!

已經修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 大大!!!

已經修正!!

這板子目前沒電路圖跟點位圖

网友:
好新的板子~Gen10th的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板子目前沒電路圖跟點位圖

感謝 大大!!

謝謝!!

网友:
沒有點位圖和圖紙,建議先從主板有水的地方先檢查處理,再來就依照一般程序排查,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