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電腦如何重置請教

楼主(2021-01-26):
各位先進好:家中NEC 桌電(all in one)nec valuestar因用久,開機及作業系統緩慢,想要重置。請問要如何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裝 SSD,另外記憶體有加到 8GB(4*2)了嗎?

NEC VALUESTAR 一体型テレビパソコン SSD換装 ...

謝謝回覆,我想要回復到廠家出廠時的情況

网友:
這例是WIN7 ,  後續新的我不知
----------------------------------
必需要已建有 恢復用的映像檔  (原廠的映像檔或是 自建)

控制台\所有控制台項目\復原\進階復原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我想要回復到廠家出廠時的情況

請參考這個網頁的說明

VALUESTAR Recovery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