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 冰箱 R4605v 滴水

楼主(2021-01-27):
最近幾天。水都會滴的冷藏。都水還會結冰。  是風門。感應有問體關不上。還是那邊有問體。不會處理麻煩大大指點

网友A:
查除霜迴路,或是冷凍室內水槽排水孔堵住

网友:
那個孔是...迴風口...還是冷風出風口?

楼主:
我也不知道 是什麼 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除霜迴路,或是冷凍室內水槽排水孔堵住

冷凍室內水槽排水孔堵住
要拆冷凍室 板 才可以看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凍室內水槽排水孔堵住
要拆冷凍室 板 才可以看到嗎?

問題要排除當然要拆,
沒拆怎能知道哪裡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凍室內水槽排水孔堵住
要拆冷凍室 板 才可以看到嗎?

是的,
也要查水槽的電熱片,有些機種是沒有電熱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 是什麼 孔!!

嘗試在, 4# 圖左或右位置, 找到上層冷凍室除霜時的排水清潔口。
打開或移除排水承接頭清除水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 是什麼 孔!!

那是迴風口,不是出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