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請益ASUS VANGUARD B85

楼主(2021-01-27):
問題描述:主機板上電觸發電源開關之後,風扇轉一下之後就掉電,又自動復電又掉電,不停循環

已測試:主機板上的零件全拆,電池拔掉放電,都有一樣的狀況;唯獨將CPU電源拔掉不插,才能正常不掉電

查了一下相關問題,有人說是MOS上管短路;小弟新手,不清楚主機板上的MOS上管是哪個...請大神指教

所以想問的是圖中1是MOS上管;2是下管嗎? 如何分辨,謝謝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修改好了, 第一次發文~抱歉

网友:
點位圖這邊有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01-1-1.html
你可以一組一組試
下管的d.就是接上管的s
NTMFS4937NT1G
NTMFS4955NT1G

网友:
從ATX12V 8P打對地電阻,看看是不是ATX8P的CPU供電對地短路故障~~~

如果是就去抓出四相供電中(四個四方體線圈)哪一相的MOS短路,然後檢查PWM IC

有沒有也壞了.....

打對地電阻....數位電錶打二極體檔位,紅筆觸I/O介面的金屬殼,黑筆觸....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