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A279Q 求韌體分享

楼主(2021-01-28):
公司某部門送來要維修的螢幕
故障狀況:
1.接上電源,電源燈馬上就亮起!
2.電源鍵按下去電源燈熄滅,再按開機鍵就開不起來電源燈也沒亮!
3.拔掉電源線重插上電,就重複上述1&2狀況!
目前處置:
1.主板上的 220uF/25V *2 & 100uF/25V *1 有更換過沒效!
2.主板上的 U32 25L3206E 有用燒錄機備份下來燒到另一顆 W25Q64FVSIG 換上去也一樣故障狀況!
3.主板上的 U33 ATMLH342 2FC 這顆不確定是不是 24C512 所以沒有備份&重燒錄一顆換上測試!
PS : 不確定韌體是否損毀,所以只能就IC上的去備份&重燒錄到新IC上!

▼ U32 25L3206E & U33 ATMLH342 2FC

求助分享~
1.ASUS PA279Q 的 U32 25L3206E & U33 ATMLH342 2FC 韌體!
2.或是曾修過這型螢幕的前輩指點迷津...

▼ ASUS PA279Q

▼ 背面

▼ 廠牌型號

▼ 內部

▼ 主板

▼ 電源板

PS : 這樣貼圖方式是否有錯誤,若有請指正我! 感謝~

网友A:
我沒修過這螢幕!
但是當狀況2出現時~

檢查電源板 給主板的電壓有問題嗎?
要先判斷是電源板短路保護還是主機板異常!

网友B:
可以上傳25L3206E 備份的 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修過這螢幕!
但是當狀況2出現時~

電源板只有2組電壓... 一組送到主板的12.6V 另一組給LED恆流板(在電源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傳25L3206E 備份的 研究一下

好的... 我再上傳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傳25L3206E 備份的 研究一下

ASUS PA279Q 的 U32 25L3206E 的備份檔
ASUS PA279Q.rar (573.28 KB, 下載次數: 12)

网友B:
引用 楼主:
ASUS PA279Q 的 U32 25L3206E 的備份檔

你的韌體跟網路找到的是一樣的所以應該不是韌體的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韌體跟網路找到的是一樣的所以應該不是韌體的關西

感謝 獅子魚 幫忙比對... 我再往其它方向去查!

网友C:
電源板的電容都巡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板的電容都巡過了?

剛拆開時看到電源版上輸出給主板用的是日系電解電容,所以一開始就忽略這部分...
下周回工作岡位再做檢查...
感謝楊大俠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源板只有2組電壓... 一組送到主板的12.6V 另一組給LED恆流板(在電源板上)... ...

有嘗試過把背光電源插頭拔掉~
測試看看是否可以開啟正常嗎?(電源燈會不會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板的電容都巡過了?

今日把電源板上給主板的3顆電解電容全換... 也是一樣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嘗試過把背光電源插頭拔掉~
測試看看是否可以開啟正常嗎?(電源燈會不會熄?)

明天早上上班再試試!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