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nfocus XT-60CM802 無法開機,無燈號

楼主(2021-01-28):
Infocus XT-60CM802 無法開機,無燈號,有檢測過,說是電源板故障,
我拆下來量測是連待機5V都沒有,都有量到一個快160V的電壓,
請問有可能是什麼壞了?型號是 FTPL-016.

楼主:
電源板

電源板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發文一小時內還可以修改!!

楼主:
請問有大大知道FTPL-016 電源板的腳位定義嗎?我想直接找電源板公版來換,謝謝.

网友B:
要考量到這板子是薄型的,再來 LED 驅動一體式,帶 APFC 也就是說基本也有 75W。建議原板修復。

沒待機電源就修待機電源,不會修的話就找人代工。用公板的話最後材料成本搞不好會超過代工修理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考量到這板子是薄型的,再來 LED 驅動一體式,帶 APFC 也就是說基本也有 75W。建議原板修復。

沒待機電 ...

了解,謝謝大大,目前也是有再看,進到SSC9522S 的電壓只有160V, Vsen pin經分壓後只有0.7V,
VCC pin的電壓都是0V,懷疑是前面的PFC沒有達到380V,以致SSC9522S 無做動,也是有持續在研究.

网友B:
9522 是半橋驅動器,與待機電源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9522 是半橋驅動器,與待機電源無關。

了解,板上有看到一個電源模組,看型號是Richtek的Power IC,應該是轉待機電源,
不過量這顆的輸入就已經沒電壓了,所以才往最前面看.

楼主:
型號RT8298E,看分壓電阻,算起來輸出應該是3.3v,但沒輸出,輸入也沒有。這個是做成一個十幾pin的模組。

网友C:
去年8月修過無待機燈不過電,故障原因是電源板的DM102蕭特基二極體MBRF20200CT(20A/200V)壞掉,你用電表量一下,如果內部短路了換掉它應該就OK了,只是更換它比較麻煩點,必須要取下散熱片,因為它是反裝在散熱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8月修過無待機燈不過電,故障原因是電源板的DM102蕭特基二極體MBRF20200CT(20A/200V)壞掉,你用電表量一 ...

謝謝大大的提示.您說的這顆,我早上在板上量到有短路,但解銲再量是正常的, 1-2 /3-2 順向是導通的,
1-2/3-2 逆向是開路,看起來沒問題,後來我量到PFC電路(UCC28063)的那兩顆MOSFET,有一顆D跟S,
不管正負都是導通的,型號是13NM60N,另一顆QM12N70F D跟S,只有單向會通,我先露天買一顆了,
到時換看看,只是蠻奇怪, 為什麼外掛的兩顆NMOS,型號不一樣,一顆耐壓700V,一顆耐壓6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8月修過無待機燈不過電,故障原因是電源板的DM102蕭特基二極體MBRF20200CT(20A/200V)壞掉,你用電表量一 ...

L大大,請教一下,您說的短路是指用數位電表的二極體檔去量嗎?我量順向會通,逆向則不通,這樣有故障嗎?之前提的那顆n mosfet後來量測又是正常的,所以換上去一樣沒電。都只有量得到160v,PFC的電壓一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因為有會員表示1個小時可修改時間對新手而言較為匆促,所以我目前暫時先延長為3個小時,以後視情況再調整。

网友:
你的PFC電路沒有起振,大電容通電有沒有300v?沒有的話你應該要先查一下初級電路,

量一下市電輸入LN腳和橋式整流器2.3腳有沒有導通,有通就是沒問題再往下查,

找一下連接升壓電容正極的啟動電阻(通常是幾百k)和連接的驅動IC供電腳位vcc有沒有,

有的話再查MOS開關管和開關二極體有沒有短路,通電後升壓電容應該要到380v PFC就有起振,

另一個判斷PFC有起振的方法就是你的光偶1.2腳有沒有1v左右的電壓,

上面條件都有再去查次級電路(蕭特基或者也有用MOS管的),都沒問題再通電測量電源板,

要怎麼讓電源板強制啟動?找一下排線ps-on和5v串一個1k的電阻或是直接串3.3v,

電源板啟動後找一下其他排線有沒有DC24v輸出至背光板,大叔我只是說一個大概,

方法都告訴你這樣看沒有我也幫不了你了...

有其他的方法看看有沒有前輩願意幫你補上.

楼主:
橋式出來有160v,,pfc這段不正常,所以我一直在看pfc電路,pfc的mosfet換掉了,看起來mos是好的,當初應該一時量錯,誤以為mos壞掉,mos的d級都可以量到160v,g極量起來是0v,沒有在切換,ucc28063有這麼容易壞掉嗎?

网友D:
去年修過 InFocus XT-50IP800  狀況跟這台一樣 待機燈不亮
更換 ( SB5100 (直插) 蕭特基二極體&D482 (貼片) TO-252)
雖然板子不同但還是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修過 InFocus XT-50IP800  狀況跟這台一樣 待機燈不亮
更換 ( SB5100 (直插) 蕭特基二極體&D482 (貼片) ...

謝謝大大,我再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