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圓形日光燈改LED燈

楼主(2021-01-28):
浴室圓形日光燈管的塑膠老化脆裂,就順勢改成LED試試.

整組拆下來,方便跟安全的移除不需要的零件。

須要燈座鐵盤,用電鑽除鉚釘,拆除安定器。

比對一下LED燈大小與位置,磁鐵燈腳直接吸上固定。

固定與安裝。

點亮完工。

拆得太高興了,把燈罩的支架也給拆了,還好塑膠天篷找洞直接鎖回去。

网友A:
真能改

我是把整個燈座換成E27螺旋燈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能改

我是把整個燈座換成E27螺旋燈泡的

小弟也是這樣,考慮的是
1.手上螺旋燈泡一堆
2.施工容易
3.怕LED燈的電源不耐水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也是這樣,考慮的是
1.手上螺旋燈泡一堆
2.施工容易

我也怕LED燈的電源不耐水氣,+1

网友C:
浴室比較不建議用這種裸燈的方式,改球型E27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浴室比較不建議用這種裸燈的方式,改球型E27好一些。

我家浴室也是改球型E27的LED燈。

网友:
我家的還沒改,感覺圓管燈很容易黑~~

网友D:
有一陣子家附近的水電材料行,買不到環形燈管。老闆說停產了。我就直接改e27燈座,省得麻煩找燈管。可是最近去看又有了,不是說停產了嗎?真是莊孝維。連鎢絲燈泡都有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陣子家附近的水電材料行,買不到環形燈管。老闆說停產了。我就直接改e27燈座,省得麻煩找燈管。可是最 ...

E27比較好啦,環形都要30W,LED(ADATA 威剛)12W~1500lm才66元。

高亮省電,只是壽命不詳?

楼主:
請問你們是怎麼改成e27? 是將圓形燈座拆掉換成e27燈座;還是將e27燈座放在原來日光燈座裡?

如果是圓形燈座拆掉換成e27燈座,那依樣有水氣的問題啊

如果是將e27燈座放在原來日光燈座裡,那怎麼克服高度的限制?

網路隨便找的e27燈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們是怎麼改成e27? 是將圓形燈座拆掉換成e27燈座;還是將e27燈座放在原來日光燈座裡?

如果是圓形燈 ...

我家的是類似這個,把紅色箭頭那個弄直,就像綠色的部份,然後直接鎖一個螺絲,就無限靠近天花板了

然後我都用這種燈泡,因為超廣角

网友:
我用這種燈泡~

因為超廣角 且幾乎 “不用錢”~(淘寶天天送 2-5元 RMB 我買了一堆)

网友E:
太麻煩了,直上  圓型燈管 led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麻煩了,直上  圓型燈管 led 就好了

哈~ 突破盲腸,直的都有LED了,圓的應該也有吧。
這LED買一段時間了,當時LED燈還不親民,想說等日光燈壞再換,一擺就擺到現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麻煩了,直上  圓型燈管 led 就好了

不要怕麻煩
1. 從成本上來看: E27銷售量大且到處買得到,而相對圓形的用量少,售價會比 E27較高
2. 從後續維護來看: E27輕輕鬆鬆轉開即可換(LED的壽命,不要抱太多期望)

网友:
請教各位先進, 浴室的水氣問題可忽略不計嗎? 目前能改的都改了, 就剩浴室留有透光燈罩的不敢改.

网友F(2021-03-10):
引用 楼主:
哈~ 突破盲腸,直的都有LED了,圓的應該也有吧。
這LED買一段時間了,當時LED燈還不親民,想說等日光燈壞 ...

好像沒看過圓形LED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沒看過圓形LED燈管

好像只是沒認真找,當初痞友提出的時候才去google,確實有出圓形LED燈管。

网友:
浴室的圓形日光燈,我也是跟樓主一樣改LED 環型的 , 都已用了2年了,沒甚麼問題.
注意透光燈罩一定要裝.防撥到水和刺眼. 接線時火線地線盡量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