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power 改裝可變電阻調整12V,5V,3.3V

楼主(2021-01-29):
最近公司想要購買這種可以調整的ATX power supply
可以調整12V, 5V ,3.3  10%電壓範圍來做產品的可靠度測試
但市面一直找不到類似的產品

來這邊求助各位大神是否知道哪邊有賣這類產品或幫忙改裝的服務
費用方面沒有問題

网友:
拍賣找自動升降壓模塊接在POWER後,
不然就找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网友A:
在每一組電源, 加一塊DC-DC LM2596降壓模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每一組電源, 加一塊DC-DC LM2596降壓模組??

原本想回 電流不大( 1~2A ) 可變電阻+電晶體CC組態就搞定了

但看來 使用LM2596 比較無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本想回 電流不大( 1~2A ) 可變電阻+電晶體CC組態就搞定了

但看來 使用LM2596 比較無腦 ...

+1

花個小錢就可以處理,應該會比較簡單

网友:
-

有些POWER本身就有調整電壓的裝置,比如康舒。

看圖說故事,買的廉價電壓表頭不準確,顯示電壓需 +0.2V 才是正確電壓

正常電壓

高電壓

低電壓

网友:
樓主公司是有產品需要使用12-5-3.3v電源測試.那網拍打(可變或可調電源供應器)搜尋即可.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101599578481.....是不是類似這種可以使用

网友:
牛是看了幾次, 才好像懂您的意思..
您要的東西應該是 "能把 ATX power supply 的 12V, 5V ,3.3  輸出, 做 10% 的電壓調整"
對吧??

沒講清楚需求的話, 樓會愈來愈歪的喔!

网友:
更改feedback線路可以調整12V電壓,但是5V/3.3V大多是再經過DC-DC,所以連這邊也要調整。個人建議還是每一路都獨立使用可調電源比較方便

网友:
做可調ATX power要驗證主機板 相容性測試
以前做過...
嗯投入很多...
也有很多問題...
有回應再說...

网友C:
主要是想透過ATX power 同時測試12V,5V,3.3V  +- 5%的電壓上限值, 確保主板電源設計沒問題, 最低需要400W 的輸出

可調式的電源供應器只有單組輸出 所以沒辦法使用

目前找了很久 好像市面上都沒有這類的ATX power supply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想透過ATX power 同時測試12V,5V,3.3V  +- 5%的電壓上限值, 確保主板電源設計沒問題, 最低需要400W  ...

康舒也有大瓦數的電源,不過你要自己去找看看有沒有調整的裝置,一般按照設計者的習慣,一個有,大概都會有了。

网友:
自己改一個輸出可以切換12V,5V,3.3V  +- 5%的電壓上限下限值
可以用兩組電源一個高一個低切換

网友:
就多年的ˊ看 ATX 電供的電路圖,主要電源 12V 5.5V 3.3V 基本都是由主變壓器引出後整流濾波,並無分別調整的機制,調整機內的微調VR會影響所有電源。

一般實驗室電源供應器的電流大多是3A / 6A,不知這樣的電流是否適用? 如果能用,這樣最簡單,但若要更大,可能要ˊ找比較特殊的。

如果要用 ATX power 改裝,我建議一個方式: 用幾個 ATX 分別負責不同電壓,分別做調整。不過必須該ATX Power 可以這樣用,有的這幾組電壓的負載電流有要求,負載不平衡的話不能工作,這樣就不能單獨用某一組電壓。

网友:
以前有做過 AC 電壓的測試 ~

電壓 從 80~ 100 ~107 ~ 110 ~ 120 ~.........220~230 ~ 260 ~ (國際電壓)

自動 連續 的變化 ~

AC 直接用 變壓器 做成 多組不同的電壓~

再配合 自動控制 輪流輸出  不一樣的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