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3吋emachines(E230H)電腦螢幕通電不開機

楼主(2021-01-29):
各位大大好,小弟非專業人士,有事相求.
近日23吋emachines(E230H)電腦螢幕突然通電不開機,型號如下:

E230H

E230H

拆開察看,主機板型號如下:

主機板正面

主機板正面

主機板背面

主機板背面

電源板型號如下:

電源板

電源板

拆掉主機板連接到T-con板的連線,就可開機及螢幕背光也亮了.再接回主機板連接到T-con板的連線,又無法開機了.
請問專業的大大们指點我接下來維修的方向

网友:
測量看看t-com那邊是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
檢查面板T-COM上的保險絲狀況~

如果沒燒斷就打對地阻值,看哪顆MLCC短路了...或者其他電子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