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微波爐 NN-SM332 從 110V 改成 220V。另帶故障提示

楼主(2021-01-29):
家電改裝的程序之一,這個花了我一個下午的時間才搞定。

我在工作的時候最討厭聽到電話聲……結果下午電話一直來!連晚上也不放過我?

在台灣一般改電壓使用,多是問 220V 改成 110V 的情況,怎麼我反其道而行是 110V 改成 220V 呢?對呀!就是因為與眾不同所以您才會看到我這一篇,要不然,其實呀,我這個人懶的要死,伸手抓餅吃都覺得累……

因為提前部署,陸續的將把家裡高耗電性的家電全部改成 220V 用電。目前剩下微波爐這一項。當然有個簡單的做法是直接買台 220V 的機器就好了……如果有這麼簡單的話啦……。商用機是有,很大台,再來就是一開機就是用到近 3000W 的電力,我這老古董電錶可能會受不了。

關於改用電電壓這事情,它涉及到的層面很廣,要考慮的事情很多,所以如果本身不是那種基礎深厚的人,不要輕易嘗試下文中所言的技巧,不然基本就是上電「炸」。記住,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工。

********************************************

來看看今天的案主:

先看看接線圖:

這是台 110V 用電的小微波爐,而且很有名……容易壞以致於出了名。為什麼壞又那裡壞,內文會提到。我想把它改成直接 220V 用電的微波爐。

這個接線圖比較複雜,那我先把它簡化一下:

改使用電壓的話要先知道機器內部用電分配的情況。這台微波爐有五個用電單元,它是屬於直接式電感性與電阻性負載。這種的,基本上,沒辦法改電壓使用……我再說一次:沒辦法改電壓使用。原則上只能將用電單元換掉,而且五個都要換,因為這是它本質的問題,無解。大多數的做法是外掛一顆自偶變壓器,當然我肯定不會這麼做,也不要問為什麼,內文裡面我會提一點線索。

所以,要先制定策略。首先最麻煩的用電大戶當屬微波變壓器了。這個……一定要換,不想換的話就要重新繞過線,所以結果就是這個要換。

除了微波變壓器之外還有四個用電單元,但是因為這些總用電量小,所以保留 110V 的版本,直接掛一顆自偶變壓器給它使用就好了,這樣簡單又省錢。

所以修改後的電路就變成了這樣:

多了一顆 220V->110V 的自偶變壓器,以及一顆控制給 220V 電給微波變壓器的 RELAY。

先來準備零件。

弄了一顆 220V 的微波變壓器,台灣要買到這個比較困難,因為很少人在使用。再來右邊的 220V 轉 110V 的小變壓器,我記得這個好像是從報廢的收音機上拆下來的,今天終於可以派上用場了。

還要有一顆 110V 控制,常開型的 RELAY。手上現有的只有一顆常閉型的,這沒辦法使用;還有就是給冷氣用的大型 RELAY 沒必要用這種的。剩下來的就只有線圈電壓是 DC12V 控制的 RELAY,這個沒辦法直接使用,但是可以簡單加一顆 AC 變壓器升級,反正我很多用不完。

DC12V RELAY 加裝小型的市電變壓器升級成 AC110V 控制 AC220V 的 RELAY。

這是成品。

後面還有,打到這邊先休息一下……

网友A:
看到你這篇大作,就讓我想到咖啡哥送給我的這台空氣濾清器。

這台Honeywell 的空氣濾清器是好的,我買了新的濾棉來更換,雖然是二手機但是工作是正常的,雖一可惜的是220V,我曾經想把它打開研究一下可否改成110V?不過當我把看的到的螺絲都拆掉時,還是找不到那裡卡住的地方,打不開又已買了新濾棉,只能用最笨的方法解決。

其實說找不到卡住的地方也是藉口,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有時候就變的很沒有耐性........。

楼主:
接主篇。

機器外殼打開後,電源進來首先是一片 EMC 小板,上面有保險絲但沒有 MOV 的設置。保險絲預設使用的是 20A,現在先將它改成 10A 或 8A。

市電變壓器有個問題就是,只要它一通電基本就會有功耗產生。所以為了將待機功耗降到最低 (就是 0W) 不能將 220V->110V 的變壓器直接接從 EMC 板出來,而是要從計時開關之後再接出來。這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個開關是藏在定時器組立裡的,沒有明顯的外接接點,所以得從計時器裡面接,這就要研究研究一下計時器本體了。

從正面拆下來,用了一顆螺絲固定。

打開上蓋就可以看到計時器內部的情況了。其中 1 (右) 與 2 (左) 的接點已經燒的差不多了 (紅圈),這是這個計時器容易壞的原因之一,小小的接點要過 20A 的電流。

研究了一下,1 接點入電,2 接點出電直接引到外部,並沒有在裡面接線。瞭解這點之後就可以將計時器裝回了 (順便清潔一下接點)。

我這個計時器的微波開關 (左上那顆黑色的) 接頭好像已經融接在一起了,也就是說功率調整已經失效。反正我沒有在調功率的習慣,就放著不管它了。這也是這個計時器容易故障的位置。

將連接到 2 接點的計時器馬達拆除,接點 2 是準備要過 220V 電的,不能通到 110V 的馬達身上,要先降壓才行。

自偶型降壓變壓器,COM 為 黑色,110V 白色輸出,220V 紅色輸入。

直接用線連接好。計時器上的 2 接點只送電到紅色線,空著的接頭不再使用。原本的接線改成使用空中接頭來對接。

上機測試,發現變壓器太小,功率有點不太夠的樣子,不過還在可接受的範圍,就這樣吧!再去買顆新的來換太麻煩了。

這是內部測試接線。

把 RELAY 接上,先測試輸出電壓是否正確。

裝上新的 220V 微波變壓器,整體電流約 4.7A,也就是 1000W 左右,微波輸出有 600W 至 700W 差不多就這樣子了吧!

想辦法將多出來的兩個東西找個適合的地方固定好。這台微波爐預設是沒有高壓保險絲的,要找個適合的地方加裝上去還真是不簡單呢!

過低的 110V 輸出電壓使用 12V REALY 測試下來發現工作不穩定,所以加裝了濾波電容。

做好絕緣工作是很重要的安全事項。

高壓側也不能忘記絕緣工作。

過程中發現門開關又掛了一顆。這是接點容量為 10A 的微動開關。長時間讓它工作在 12A 與 20A 的衝擊電流之下,辛苦了,可以讓它休息了。新接手的開關現在只要負責一半的電流即可。

打到這裡突然想起來,因為台灣家用的單相 220V 大多是兩條火線,所以應該要在 N 線再加一顆 10A 的保險絲才對,不然 N (實際是 L2) 線與外殼短路的話那將是一場災難……稍晚來處理這事。

台灣賣的冷氣機,有幾家是用兩顆保險絲的?剛好手邊有片日立變頻的,拿來看看……嗯,沒有!那其它廠牌就更別提了。

好!這樣子又完成了一件預訂行程。

楼主:
加裝保險絲完成。

還有,為什麼微波的聲音會變得這麼小聲呢?幾乎到了沒有聲音!這真是太神奇了!傑克!這個現象值得探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這篇大作,就讓我想到咖啡哥送給我的這台空氣濾清器。

這裡面不就一個馬達而已還能怎麼改呢?塞一顆 50W 的自偶進去,好,結案睡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裡面不就一個馬達而已還能怎麼改呢?塞一顆 50W 的自偶進去,好,結案睡覺去……  ...

因為已經回家到了,沒能拍這台的控制面板,我覺得有可能是直流馬達,所以那時想拆開確認一下。

网友B:
3#文末
....打到這裡突然想起來,因為台灣家用的相 220V 大多是兩條火線,.....

有筆誤 建議修一下
....打到這裡突然想起來,因為台灣家用的相 220V 大多是兩條火線,.....

220V 電力
台灣家用的是 雙 相 220V
大陸泰國的是 單 相 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文末
....打到這裡突然想起來,因為台灣家用的單相 220V 大多是兩條火線,.....

是單相沒錯。不過只這樣寫的確容易產生誤會,完整的說法是單相三線電。

以前我也有這樣的問題:這種的為什麼不叫二相電?

發電廠出來三相電,取其中一相線同中性線降壓,二次側有抽頭叫單相三線,取抽頭為中性;沒抽頭叫單相二線,取任一點為中性。

我不是電機底的只知道皮毛的東西,應該有請行家出來解說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單相沒錯。不過只這樣寫的確容易產生誤會,完整的說法是單相三線電。

以前我也有這樣的問題:這種的為 ...

了解,我再研究看看,確實沒有雙相這說法,只有單向三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了解,我再研究看看,確實沒有雙相這說法,只有單向三線。

稱為單相三線式供電就可以了,這種220V是兩組相位相反的110V組成,也可以說是220V帶中間抽頭,因為這兩組110V並沒有相位差關係,所以不能稱為雙相。

网友C:
"相"者 "相位"也....

想看詳細定義的自行google就可...
簡單的說 相位是用來描述 週期性波形的方式
所以只有 交流電才有相位,你沒聽過 DC 12V,5V,3V有相位吧!

相位周期,用一般習慣的度是0到360度(跟圓一樣)
用徑表示就是0到2pi(pi=3.1415926...)

以參考點為主,去看各個電(波)的波形,
如果它們的變化,週期一樣,且相位相同,稱為"同相(位)"
(這裏我們只看相位差很大的(幾十度),差兩三度..不管)

對於兩線供電,一個當參考點,一個是波形,...
所以只能有一種相位...你應該不會聽到雙線"雙相"交流電...

照上面說法,理應叫 三線"雙相"110V交流電...
注意喔,
1. 是"雙相"
2. 是110V 不是220V
  從參考點去看沒有一點(電壓差)是220V

在一般家用電,我們看到的三線 "單相"220V
A-----
B-----
C-----

以B為參考點,
A  (火線)-----   ^v    110V
B  (水線)-----   ---
C  (火線)-----   v^    110V
註: v ^ 為簡化版波形
波形相位,"果然"不同,且有"兩種"相位
這也是大家常會"誤認"的現象...
甲:明明就是事實,怎會"誤認"...
乙:對啊,明明就有兩種相位...
丙:....
看到這裏,如果你有(甲/乙)同樣想法者,
表示你很正常,沒問題.
.
.
.
因為你看到是你在,你家(室內)情形.....
....
丁: 那還有"屋外情形嗎?
答:答對了,台電送電情形...

你是用電方,台電是送電(發電)方

台電發電後,用很長......很......長
的電纜線把電送到你家...

發電方--------高壓電纜------------用電方

直接高壓電 接進民宅,大家都會危險(用電的你,跟施工的人...)
所以一般家用只會有110V/220V的交流電...
這個交流電的來源是一個 高壓電經變壓箱(桶),輸出220V

基本上,這個220V是從"一個"相位(單相)的高壓電經變壓器得來
--------------||----
     高壓     ||       220V
--------------||----
所以,本來就是"單相"220V交流電.

最後,一般家庭用電為混合式的110V跟220V,所以220V用"相容"方式,
把"中性"接在B點,

二次多一個中央抽頭
--------------||---- A  (火線)-----   ^v    110V
     高壓     ||---- B  (水線)-----   ---
--------------||---- C (火線)-----   v^    110V

從來源端(一次側)看就是"單相"
從目的端(二次側),由B當參考點看就是"雙相"110V
從目的端(二次側),由A,C點看就是"單相"220V

成為"雙相"三線110V(大家都不這樣稱呼它)
實為"單相"三線220V(大家都這樣用)

网友D:
這個玩具到了極致 工資就比市售產品3000貴狠狠多 太高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者 "相位"也....

想看詳細定義的自行google就可...

比如說,若是 0V-110V-220V 輸出的變壓器,也可以看作是 110V-0V-110V 輸出來使用,這樣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玩具到了極致 工資就比市售產品3000貴狠狠多 太高級了

加裝強力版的 RELAY 可以一次解決低壓側所有小型開關故障的問題,進階級維修者的必修課,單這點就很實用了,也不會太貴……了不起半台的價,佛心的 1/3。

後來在想原來微波輸出時發出的大聲音,是不是因為開關故障所導至的?本來耗電超過了 1200W……

這半天還好,不是什麼大工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這篇大作,就讓我想到咖啡哥送給我的這台空氣濾清器。

看到110V TO 220V 的變壓器
想到一件事情

為什麼110V TO 220V
台灣常見的是EI 型變壓器
大陸常見的是環形變壓器
兩種差異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110V TO 220V 的變壓器
想到一件事情

什麼居然沒人關照這篇?那好吧只能小弟粉墨登場。

大陸常見環形變壓器?我想這應該是有什麼誤會。基本上市電變壓器還是以矽鋼片為主。
軟鐵芯因為它的 μ 值較高,所以體積可以比較小。再來因為高頻特性較好,所以對高頻
的雜訊會比較沒有免疫能力,矽鋼片則是天生的低通濾波器。還有材料成本也不一樣。

所以在市電這一塊的應用上,環形變壓器對比矽鋼片,優勢就只有在體積與重量上了。
就我所瞭解的部分就是這樣子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110V TO 220V 的變壓器
想到一件事情

這跟台灣/大陸沒關係,同樣規格輸出,可以確定O型成本最低也最耗電。

會有這種觀感,大陸生產/美方消費,就跟美式汽車一樣,簡單粗礦油耗令人受不了。

反正消費就是有各種喜好,不考慮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