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65T 畫面白屏異常詢問

楼主(2021-01-29):
請問一下各為先進,如照片所示,由於此台電視狀況為全部變白色,拆除外蓋後,背部照片如下

目前檢測方向,分別撥除T-Con的軟排線後,

發現撥除左邊後,半邊畫面是正常的,沒有白屏狀況,

反之撥除右邊後,畫面是變成沒有任何情況,

當兩邊的軟排都上去後,白屏狀態才會跑出來,

此情況會是t-con 單邊故障嗎?這有可能會發生嗎? 如果是可能要從哪裡下手找尋呢?

目前測得t-con 板上電壓分別為
TDCOM        8.6 v
CFCOM        6.3 v
VCC                3.3 v
VGH                30.2 v
VGL               -10.5 v
VGDD        30.2 v
VSSQ        9.3 v
AVDD        30.2 v

网友:
VGH=30.2V 嗎?如果這是正常值的話,我猜面板 GG 了。修到現在印象中這類 GG 面板的 VGH 都不低 (超過 28V)。專門維修電視的人不妨可以做一下故障統計,常常會有意外的收獲。

楼主:
今天有檢測其中一顆丝印7p6的晶體,使用電表二極體檔量測,其中有一側正常為0.7v ,另一邊則不管電表探棒怎麼互換,就是沒有反應,這好像不太正常???

想請問一下,這顆的主要功能是甚麼?上網查一下好像是ZXMN6A07F N-channel Mosfet ,但是不確認是否正確?

网友A:
當你拆開一邊.另一邊畫面正常的時候.就表示邏輯板沒有問題了.其他就是面板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你拆開一邊.另一邊畫面正常的時候.就表示邏輯板沒有問題了.其他就是面板的問題了 ...

經反覆檢測結果已經確認了,面板內部短路造成,確認無救了.

問題所在:從面板左側下方有一條邊板可量到部分MLCC有短路情況, 經拔除邊板相關短路電容後,使用電表直接量側拔除位置,短路問題還是存在, 切開連接點,量側COF 端,依然有短路現象,所以這應該是造成主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當你拆開一邊.另一邊畫面正常的時候.就表示邏輯板沒有問題了.其他就是面板的問題了 ...

剛好也遇到同樣的狀況,接單側畫面半邊正常,兩側一起上就畫面反白,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好也遇到同樣的狀況,接單側畫面半邊正常,兩側一起上就畫面反白,謝謝。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3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好也遇到同樣的狀況,接單側畫面半邊正常,兩側一起上就畫面反白,謝謝。

壞的那邊用遮沒法試試看.如果不行就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