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PU 鋼網疑問

楼主(2021-01-30):
請教一下~ 像這種鋼網 該怎麼用才不會加熱過程導致鋼網熱脹彎曲

嘗試了錫膏跟錫珠都一樣  風槍溫度380度 加熱幾秒就彎曲 錫膏或是錫珠就黏到一起

网友A:
這萬用的太薄了,一般都用在手機晶片上。
筆電的要買單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萬用的太薄了,一般都用在手機晶片上。
筆電的要買單用的。

果然是這樣... 如果疊兩片一樣的 效果可以跟單CPU鋼網一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這樣... 如果疊兩片一樣的 效果可以跟單CPU鋼網一樣嗎

一樣翹...不然就是你球排好後,拿起鋼網直接植,不過難度很高

网友:
加熱幾秒就熱脹彎曲......

很簡單啊!!!!就局部溫差太大......應該就是熱風槍停太久'太近或移動太慢,造成局部溫度太高.

youtube上有人可以你就可以.........

我以前也遇過......不是說可直接加熱,怎麼一加熱就彎了......又看到有人影片都可以,為什麼我不行....

我相信是可以的..............但是我用其他方法降低難度..............就是整張鋼網加熱到160度,180也可以.看你自己的功夫,隨你自己......

网友:
加熱前用鑷子PINSET 尖端壓著鋼網
維持到加熱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