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筆電用mats 的問題

楼主(2021-01-31):
獨顯 裝置管理員出現43    用(mats -n 1 -e 5)  會出現 no framebuffer memory between start location(0) and end location (0)

楼主:
有人知道怎麼測嗎  google找不到幾個網頁

网友:
建議你仔細看完共同版規再發帖,或許比較有人會回覆。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怎麼測嗎  google找不到幾個網頁

沒機會使用這個檢測程式,影片應該會比較清楚。
Using Nvidia MODS (MATS) memory diagnostics program

网友A:
稍微看了下上面提供的youtube影片
11:59影片時間,有參數顯示

-e xx  Forces endpoint of test to megabytes xx
或許,試著不要下 -e 5 參數
畢竟返回錯誤訊息是指出指定參數區間沒有可測試的frame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看了下上面提供的youtube影片
11:59影片時間,有參數顯示

好  我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