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象印電子鍋 NS-ZDF10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21-01-31):
平常我是不太願意收留台灣象印的東西,但是發現這邊的服務站居然關門大吉了!這就沒辦法,總不能叫我送到別的縣市去吧?只好硬著頭皮上了!!

電鍋插電沒反應,壓按鍵也沒用,先打開看看,查查保險絲……

*************************************

說到保險絲,今天發現了一件重要的事:

英規的保險絲與台灣常見的保險絲長得居然不一樣?這下可糗大了!

**************************************

電錶量出線路斷路,這個位置大多數是溫度保險絲的位置 (根據過去的經驗)。

把這個像開關的東西,叫什麼來著的?不知道!電鍋修的太少,沒開店一般很難修到這種小家電。

把它向下拆開來……紅圈的地方居然用了點焊!

拆到這邊就嚴重卡關了。藍圈指出四個角用的是機械式內壓鋁殼固定的方式製成,這個應該是做成了一次性產品。紅圈有個黑黑的東西,我猜大概是磁鐵之類的,用來控制磁簧開關。

花了很大的工夫把蓋子打開了。主要的時間都花在這裡了。

就是一顆 172℃ / 10A 溫度保險絲。

換一個新的上去。

這個電鍋除了一個溫度保險絲之外沒有其它的安全冗餘設計。所以再多加一顆 121℃ 的溫度保險絲在底部防止後面那顆 FUSE 失效。飯燒成黑炭還沒關係,別把房子也給燒了。

找一個軟質的絕緣片,拿用剩的就好。

剪成適合的大小

上點散熱膏。

兩面都要塗。沒加這絕緣片的話搞不好會與外殼短路,至少它的設計是這樣告訴我的,本來是想偷懶 FUSE 上面塗一塗散熱膏就算了。

剛剛用很大的力拆開,現在再出一點小力壓回去固定好。

組裝完成。

現在可以開機了,測試下來功能正常。等明天再來煮一鍋飯測試看看。

銘板。

對了!什麼時候服務站要恢復營業?我還有一個熱水瓶到現在都還沒有修呢!總不好用 3D 印表機打印一個上蓋出來吧!

网友:
看到股哥是顯示「象印 桃園客戶服務中心」已永久停業。
熱水瓶上蓋可到百貨公司-象印專櫃訂購,
與服務站價格相同.

网友:
象印網路公告的客戶維修中心
不知道樓主指的是哪間?
家裡的保溫有些異常,可能最近要回娘家一趟~

楼主:
拿來煮今天的午飯!

又是新發現!這台有倒數計時的顯示功能。

全部大約 50 分鐘完成,看起來是 OK 的。那後面我就不寫試吃感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