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藍牙模塊無法開機

楼主(2021-02-01):
小弟買一塊藍牙模塊來改音箱,本來使用很快樂,但因為降壓模塊故障所以拆開檢修,

換上正常電源後藍牙模塊不開機,

藍牙模塊

細部

使藍色兩個針腳短路既可以開機且使用正常

小弟另買一塊模組做工大同小異但其中並沒有其中一個元件

電路板寫5V旁邊那顆寫這T4是甚麼元件?

可以幫忙判斷一下需要測量哪個元件嗎?

那顆IC是AS19AP可以幫查一下街腳定意圖嗎?都查不到不然就說網頁危險!

网友:
這個沒多少錢的東西吧,不直接換一片?若 5V 是直接送到 IC 裡,電源如果出了問題那就會
很麻煩,特別是小廠的東西。內部很多保護都省掉……這樣就可以一塊晶元切更多片出來。

网友:
5V旁邊那顆寫這T4是..... VBAT +    猜是電池正極!?

网友:
同公司的另一款藍牙晶片,不知道是否引腳相同,

19腳是BTAVDD , 1.5V
18腳是穩壓器LDO-IN , 3~5.5V
2個引腳都是電源腳,可能要看電路查一下短路時可以使用的原因。

如果T4說的是5V字樣上面那顆,應該是二極體。

网友A:
請問藍芽模塊在哪買的?

楼主(2021-03-27):
引用 网友A:
請問藍芽模塊在哪買的?

這款雜訊抑制很好可以考慮喔!
蝦皮掏寶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