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YMCO V1 125 發不動維修

楼主(2021-02-01):
這台是小弟同事的公務車,因為把手偏一邊放著快10個月沒騎,去年底突然想到凹小弟修車

第一步當然先發動看看,發到電池快沒電還是發不動

開始大卸八塊

先拆前斜板
大中至正那顆是倒車感應器,拿起來搖有聲音,應該沒壞

2顆繼電器分別是大燈跟遠光燈用

繼電器接頭都長銅綠了

油泵接頭

拆座椅,電池旁就是油泵繼電器

開電門,油泵繼電器有12.5V

拆火星塞,看起來還好,有正常跳火

拆油泵接頭上電,有電源

油泵內阻3.8歐姆

拆腳踏板跟固定鋼板,大顆銀白色圓形是油泵,小顆黑色方形是油位計

拉出油泵,濾網真黑

分解油泵總成

電線接頭有上錫,用烙鐵輸贏10分鐘才下來

同事去材料行問,整組總成要7000,要同事上網拍找料,關鍵字:光陽 油泵

最便宜的520
跟原廠的不太一樣

輸出口有根銅柱可以活動,不知有啥用途

外框裝不太下,卡在箭頭處

用美工刀修一修後可塞下

修紅箭頭部位,綠箭頭油泵葉輪可以輕鬆轉動,故障品葉輪完全卡死

總成裝上油箱上電,可以順利打出汽油,可是汽油顏色怪怪的

汽油裡都是水,難怪油泵會卡住

把舊油抽乾,加了1公升新油,上電可以發動了

這幾天先鎖回坐墊跟踏板,同事會勘要用,過幾天再來處理把手歪掉問題

楼主:
噴射車子系統太多,發不動維修往往要碰點運氣

以往就是油電分開檢查,問題是噴射車油電互相影響

小弟順序
1.拆火星塞檢查是否點火
2.拆倒車感應器跟油泵繼電器看油泵是否上電
3.拆油管看油泵是否工作

楼主:
同事買錯料了,買的是DINK 180或V2用的,濾網靠油泵外框夾住

正確的是濾網用油泵下方1根桿狀物固定

网友A:
去年報癈老妹的車時,
我是到引擎室拔油管,
接到牛奶罐,
再去後座找到汽油幫浦餵他吃電,
叫他把汽油全吐出來...
FORD MONDEO METROSTAR ...設計太機車了,
換汽油幫浦要拆下油箱.

网友B:
覺的,你好像買錯料硬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覺的,你好像買錯料硬上

料件不符沒錯,小弟後來上蝦皮看,這個賣家有賣3種油泵,嚴格來說是都能流用,差別在長度(7.1CM-7.5CM)還有濾網型式跟固定方式,小弟習慣是料件要業主自己買,小弟不經手,所以想凹小弟的自己也要做功課打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報癈老妹的車時,
我是到引擎室拔油管,
接到牛奶罐,

這好像是歐系車的通病,小弟以前331報廢時,直接拆座椅跟地板圓形鋼板後,就能看見油泵油位計總成,連這個都拆下後就能用虹吸管抽油

不過油箱底的95汽油小弟覺得明顯顏色比較濃,橘色跟罐裝柳橙汁差不多

网友C:
幾年前小弟的機車油箱蓋橡皮老化+設計不良(油蓋朝天),下雨滲水進去,還能發動行駛只是不太順,下場就是整個油箱換新。

花了2.xK,後來小弟剪一塊橡皮黏在旁邊讓它撐傘,那你同事的油箱進水還能正常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好像是歐系車的通病,小弟以前331報廢時,直接拆座椅跟地板圓形鋼板後,就能看見油泵油位計總成,連這 ...

應該沒幾個人有本事在路邊下油箱,
山不轉人轉,
從後座爆力硬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沒幾個人有本事在路邊下油箱,
山不轉人轉,
從後座爆力硬上.

這個太強了吧,車體的鋼板滿硬的,一般的手工具都不太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幾年前小弟的機車油箱蓋橡皮老化+設計不良(油蓋朝天),下雨滲水進去,還能發動行駛只是不太順,下場就是整 ...

小弟不確定水從哪裡來,感覺油泵O形環應該還堪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太強了吧,車體的鋼板滿硬的,一般的手工具都不太動的了

我用祖傳鯉魚鉗.

這有教學https://blog.xuite.net/wu1980690 ... C%E4%B8%8D%E5%8B%9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沒幾個人有本事在路邊下油箱,
山不轉人轉,
從後座爆力硬上.

金鋼狼上身!?

网友:
拿C4搞定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報癈老妹的車時,
我是到引擎室拔油管,
接到牛奶罐,

FORD MONDEO METROSTAR ...設計太機車了,
換汽油幫浦要拆下油箱.
拆下油箱,才可以順便清理油箱,
雜質沉澱很多!
不拆油箱,後座椅下鐵板剪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