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關大同電鍋端子配線問題

楼主(2021-02-01):
原先不過電,檢查是端子燒斷後重新打端子接上。使用10天後,發生不加熱,檢查是加熱線斷。斷點剛好在原先重新打端子的接點上,是我原先有什麼失誤嗎?不然怎麼剛好加熱線斷?

网友A:
端子的表面氧化物清除不夠,
造成阻值過大,
這樣很危險容易造成電線走火!
相信你的電鍋線也有發燙的情形
建議換新電鍋.

維修不是只檢查斷掉的線路!

网友B:
可能

1. 新端子沒有壓好
2. 螺絲沒鎖緊
3. 端子載台氧化沒清乾淨, 導致接點阻抗大異常發熱
4. 加熱線本來就快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子的表面氧化物清除不夠,
造成阻值過大,
這樣很危險容易造成電線走火!

建議換新電鍋的原因是因為電鍋線發燙嗎?
端子的表面氧化物清除乾淨後,不建議繼續使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議換新電鍋的原因是因為電鍋線發燙嗎?
端子的表面氧化物清除乾淨後,不建議繼續使用嗎? ...

個人建議加熱片+保溫裝置更換新品,
因為這樣可以排除氧化電線存在.
有接點部分請一起清潔.

電鍋線發燙是因為你電鍋內部的電線已氧化嚴重.

网友C:
會發熱的電熱線不可用銅製端子易氧化、用不鏽鋼材質的

网友:
線 和 端 子 重新做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建議加熱片+保溫裝置更換新品,
因為這樣可以排除氧化電線存在.
有接點部分請一起清潔.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發熱的電熱線不可用銅製端子易氧化、用不鏽鋼材質的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

1. 新端子沒有壓好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