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冰箱SR-480B6 冷藏不冷

楼主(2021-02-01):
冷凍庫結霜、水槽正常,冷藏室不冷,出風口沒感覺有涼意(紅圈)
唯有多層出風口飾板拆掉,下出風口才有微弱冷風(藍圈),這是哪裏出了問題呢?

网友:
冷凍庫內風扇有轉嗎? (門開關須用手壓住才會轉)

沒轉:
        1.風扇馬達壞
        2.冷藏室或冷凍室門開關壞(任何一個開關開路,風扇都不轉)
        3.溫度保險絲和化霜感溫器壞 (現象是風扇不轉,燈不亮)

有轉:
        檢查冷藏室是否有風送下來,最好檢查冷藏室最上層的兩個出風口
        因為這兩個出風口開口較大,用手去感覺會比較明顯,下層多出風口
        本來風就很小,不易查覺

       * 上/下門全部打開,兩個門的門開關都押住不放
          這時再來檢查冷藏室是否有風送下來(壓縮機必須有在運轉)

       有風送下來:
                        回風道結冰堵塞(排水孔堵塞/冷藏室門不密)

       沒有風下來:
                        1.化霜不良 (化霜感溫器/電熱管/基板)
                        2.冷藏室調溫器不良(風門)

拆開冷凍室後蓋板,照幾張冷排結霜狀態照片上來

冷藏室燈是不是沒有亮? 若不亮化霜感溫器和溫度保險絲換掉

网友:
這個型號的,第一就先往冷藏室前方上面的迴風口裡看看是不是有結冰的現象?

楼主:
上下門打開,按住門開關,的確有風出來,所以是回風道堵住了。
按壓圖二黃框處有感覺硬硬的冰在裡面,這要怎麼處理呢?
我把冰箱前腳墊高,先用電扇吹,再從圖二綠圈處灌水嗎?

楼主:
冷藏室前方上迴風口的確有結冰,可直接用電扇吹散嗎?

网友A:
環境允許當然可以.(但要不插電狀況)不急的話風扇吹個半天
     一般十年以上冰箱很多這種問題.就是排水槽通往排水管斷熱保麗龍含水致每天化霜時水無法順利排出
久了溢滿回風通道而結冰
    可加一條電熱(中隔板用)並聯化霜電熱.U穿過排水管冷藏端.給它除霜的同時有條水路
***但這個要具備一些專業才可自己動手.如配線避開電熱管之類...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藏室前方上迴風口的確有結冰,可直接用電扇吹散嗎?

迴風道內結冰,上下門打開,用電風扇吹就好(吹個2~3個鐘頭吧)

但退冰後問題還沒解決...

迴風道內會結冰是因為水沒有排出去,排水管內結冰堵住了
不是因為管內髒堵住水結冰,也不是保麗龍含水份結冰

冰箱用的排水管是有皺褶的排水管(不是平面的),因此管內會有殘餘水珠,
這條水管在冰箱內箱內組裝時會與冰箱的冷排碰到,因此水管內的水珠會結成冰珠,
然後越結越多,最後將水管堵住

解決辦法是"大管包小管",準備一條90公分的透明水管,約比食指細一點(我不知道是幾分管),
然後從冷藏室的排水口將這條透明管穿入,若穿不動有可能管內結冰未化,利用這條透明管倒入
一些熱水,你會聽到嚕..嚕..嚕冰塊掉落的聲音,水管就通了,最後將透明管與排水口漏斗接在一起
鎖回原來位置就完成了

將冷藏室的吹出口蓋拆下,左上角你就會看到排水漏斗,將它拆下就會看到排水口
透明管要買直徑剛好可以穿過排水漏斗接頭的內緣,不是包覆外緣,你看到實物因該
就會聽懂我說的意思

网友:
這是複製奇摩知識

三洋冰箱目前採用電子基板式控制

如果下層溫度不穩定..建議可往電子溫控迴路檢修

最有可能的是插pin接觸不良

在上層冷凍庫內冷凝排上左方..有一條72度c檢知器.它的pin最容易氧化..造成接觸不良

造成化霜異常...堵住通往下層冷藏室的氣流

基板不良的機會很小

集水盤水量異常.就是化霜不穩定.而不穩定的原因是因為72度的檢知器鬆動..造成不正確訊息傳達到基板..引起化霜時間不足

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雖然目前《大管包小管》的動作還沒做,但電扇也吹了,回風道灌過水,前腳墊高,水盤也清了。狀況還是差不多,上下門打開壓開關,出風口有風,上門關上壓門開關 ,最上面那兩個風口(紅圈)一樣沒風出來。為什麼呢?是清得不夠徹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目前《大管包小管》的動作還沒做,但電扇也吹了,回風道灌過水,前腳墊高,水盤也清了。狀況還是差不多 ...

您的冷藏室風門正常嗎,請您照張冰箱背面電路圖來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目前《大管包小管》的動作還沒做,但電扇也吹了,回風道灌過水,前腳墊高,水盤也清了。狀況還是差不多 ...

是 清得不夠徹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環境允許當然可以.(但要不插電狀況)不急的話風扇吹個半天
     一般十年以上冰箱很多這種問題.就是排水槽通 ...

原來外面是這樣處理這件事,我一直不知道同行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之前聽說有人是用打洞的方式……感謝分享。

不過這個問題的成因不是因為保力龍含水,也不是 t 兄所言末段排水管的問題。這兩者會造成現象是另外不同的兩種情況。保力龍含水情況嚴重的話通常會被判為整機報廢不修了。

這問題特硃,建議樓主直接找原廠服務站,身經百戰的老江湖們應該都會處理,只要不是新手……怎麼判定是不是老江湖?只要在電話中講出機型,他就立刻回「好我知道了」連故障都不用提,那此人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目前《大管包小管》的動作還沒做,但電扇也吹了,回風道灌過水,前腳墊高,水盤也清了。狀況還是差不多 ...

迴風道冰未完全融化,徹底一點
插頭拔掉,門打開,退冰24小時後再插電

我不太建議迴風道灌水,要讓它乾要很長時間,沒有排乾容易又出問題

gsm7大判斷的也有可能,管內結冰會伴隨冷藏室蔬菜箱底部積水,是很難流進迴風道內,因為都從冷藏排水口溢出,流到蔬菜箱底部

冷藏室門不密也會造成迴風道結冰,因為屋內的熱空氣不停的被吸入到迴風道內(迴風道吸入口在冷藏室上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來外面是這樣處理這件事,我一直不知道同行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之前聽說有人是用打洞的方式……感謝分 ...

打洞心臟要很大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洞心臟要很大顆

打洞有打洞的 SOP,別人怎麼做我是不知道……上次看東元修自己的冰箱,我感想是:
「你們!夠狠!」雖然最後那台冰箱還是沒修好……(我判定壓縮機可能進水或沒洗管,R600a)

另外,keywords 是「三洋 冷藏 不冷」,關鍵藏在圖片裡,找文字是找不到線索的。

還有 480 這型 (大雙門),冷藏室門條容易掉,特別是下邊。這些都是實務經驗。

网友:
樓上所言都有道理,我會看覺得是霜還是冰、霜是除霜的問題

网友A:
冰在溝槽是排水的問題、那就要思考為什麼會結冰、所謂師父帶進門修行在個人嘍!

楼主:
應不是門條問題,因出風口就沒感覺到有風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不是門條問題,因出風口就沒感覺到有風出來了,

不是這樣的
先冷藏門磁條不密,長時間下來造成熱空氣被吸入迴風道內,熱空氣遇冷凝結成水,繼續遇冷就結成冰,最後造成迴風道冰堵,所以出風口沒有風吹出,這現象也經常遇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冰在溝槽是排水的問題、那就要思考為什麼會結冰、所謂師父帶進門修行在個人嘍! ...

如果溝槽沒結冰,但迴風道內結冰呢?

楼主:
承如tsao0427大說的,門磁條(門沒關好)應是導因來的。現清除的動作都做了,還是沒改善,應是做得不夠徹底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承如tsao0427大說的,門磁條(門沒關好)應是導因來的。現清除的動作都做了,還是沒改善,應是做得不夠徹底 ...

冷藏室門磁條底部沒脫落嗎?

如gsm7大講的,這型號還真很少遇到門磁條沒脫落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藏室門磁條底部沒脫落嗎?

如gsm7大講的,這型號還真很少遇到門磁條沒脫落的(通病) ...

前年換過門磁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目前《大管包小管》的動作還沒做,但電扇也吹了,回風道灌過水,前腳墊高,水盤也清了。狀況還是差不多 ...

上門關上壓門開關 ,最上面那兩個風口(紅圈)一樣沒風出來

這時候冷凍門背板有裝回去嗎?迴風道灌水有確定灌到排水順暢流到後水盤嗎?(這兩點沒做可能就迴風問題)
這兩點都確定有做到可能就考慮風扇其他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年換過門磁條了

雖然換過沒多久,但是檢查一下有沒漏風不會花太多時間了

我遇過門夾到塑膠袋就這樣用一段時間,磁帶變形漏風
只好全部加熱重新迫緊整平才解決漏風

要求會造成這樣問題的使用者多注意一下有難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溝槽沒結冰,但迴風道內結冰呢?

保麗龍斷熱不好就是含水.冷凍庫傳導冷度致結冰(試想它吸冷藏空氣+5-8度是不會在風道結冰.)曾經碰過.割開用保溫管埋入替用.這已經20年冰箱應是換新!,嘆!你技術越好越賺不到錢

网友A:
國產大台冰箱經3-5年後下門載重產生(後柳塑料)磨損致傾斜.門不密(可用紙條關押拉)試它密合度.冷藏

在這情形下箱內天花板水珠連連.冷凍庫的話冰霜處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麗龍斷熱不好就是含水.冷凍庫傳導冷度致結冰(試想它吸冷藏空氣+5-8度是不會在風道結冰.)曾經碰過.割開 ...

  迴風道吸入口在冷藏靠近門的上方,正常吸入的空氣是冷藏室5~8度的溫度
當冷藏室門長時間不密合時,吸入的是屋內+冷藏室的溫度,勢必10幾20度,夏天更高,
當溫差過大時將產生大量冷凝水,這個風道的盡頭是蒸發器,蒸發器的溫度是零下幾十度,
結冰將從蒸發器這頭開始向吸入口方向擴展,最終將堵住迴風道,造成循環不良

  5~8度的溫度當然不會在風道內結冰,因為很快就會被蒸發器吸收掉熱源,然後送往凝縮器散熱掉,
這叫熱交換,但當吸入的是室內更高的溫度時,且是長時間吸入,這時風道內就會產生冷凝水,10幾20度的空氣
當然也不會在吸入口處結成冰塊,但會凝結成水珠,而空氣是流動的,會一直往蒸發器方向流動,
沿途將會產生大量冷凝水,而蒸發器與迴風道出口接觸面將結大量霜,迴風道靠近蒸發器位置溫度將是0度以下,
這些冷凝水將開始結冰,慢慢會向吸入口方向越結越多,冰塊就是這樣產生的

  這跟冷凍室排水口結冰水排不出去,最後溢出到迴風道內,造成迴風道內最後也會結冰,意思是相同的(冰塊
會慢慢向外擴展開來)

  保麗龍含水份結冰,三洋冰箱在20幾年前我也曾碰到過,但之後就未曾再遇過(我平均一天大概要修5~6台三洋冰箱,還要修其他三洋產品),這跟保麗龍的材質是有關的,這就牽扯到用料問題,三洋比較沒有這類的故障問題,
應該是跟其他廠牌不同的下游廠商,其他廠牌我也有聽同行說過保麗龍吸水結冰問題,家電修理久了大家應該都知道,某些廠牌某些型號都會固定常壞那些東西,而這些故障點不一定會發生在其他廠牌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目前《大管包小管》的動作還沒做,但電扇也吹了,回風道灌過水,前腳墊高,水盤也清了。狀況還是差不多 ...

很好奇的是,明明要灌水跟吹風去化冰了.
灌個80~90度的熱水,或是用吹風機熱風去化冰不是比較徹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國產大台冰箱經3-5年後下門載重產生(後柳塑料)磨損致傾斜.門不密(可用紙條關押拉)試它密合度.冷藏

在這情 ...

三洋冰箱此問題有解

三洋公司有專用的軸套,可塞入轉軸孔內(但還有一些工法要做)

  此問題跟載重有點關係,但不是最主要病原,最主要的原因是冰箱
放置位置左右沒有水平,導致外箱高低變形,門樞紐無法垂直,轉軸孔
摩擦係數變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洋冰箱此問題有解

三洋公司有專用的軸套,可塞入轉軸孔內(但還有一些工法要做)

請問大大~
去三洋服務站能買得到軸套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
去三洋服務站能買得到軸套嗎?

有外賣,但要先電詢問服務站有無備料
沒備料叫材管員申請

軸心孔要重新鑽洞,大小剛好軸套直徑

网友B:
剛好今天就經手到一台

平常我是不可能用水攻法來交換時間的 (縮短客戶的時間但增加了我的作業時間)

這只是 80% 的部分而已。剩下的 20% (圖片外) 若沒處理好就十天後再來一次。
十天後剛好在過年期間,這件案子自然就沒有容忍失敗的空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剛好今天就經手到一台

這現象看起來是門不密問題

  迴風道內結冰,我一般會看冷凍室內排水溝槽內是否結冰
,沒有結冰我會判斷是門不密,若是結冰此機型電熱管是用
玻璃電熱管,我會認為是排水孔導熱鋼絲脫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現象看起來是門不密問題

  迴風道內結冰,我一般會看冷凍室內排水溝槽內是否結冰

門不密一般表現是冰柱,而不是雪花性的霜,這兩者有決定性的差異。

常跑第一線,才會比較清楚,能取得第一手的資料,不過要分析也要有點基礎才行。
客戶常常是天馬行空。要是等車子把冰箱拉回廠內再測試,早就錯失細部的線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門不密一般表現是冰柱,而不是雪花性的霜,這兩者有決定性的差異。

常跑第一線,才會比較清楚,能取得第 ...

看g大PO的第一張相片是有結冰柱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經過十二小時吹電扇加八小時的靜置,紅圈出風口已經有風出來了,的確是吹得不夠徹底回風道還沒通。

但是復電一天後觀察,在藍方框處出現薄薄的霜,這又是什麼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g大PO的第一張相片是有結冰柱

這個暫時沒辦法解釋,超出我目前的知識範圍。不過確定不是門不密。

這是屬於流體力學的問題。物理裡面最令我頭痛第一就是熱力學,第二是流體力學。結果考試
重點就是放在這兩個身上……看來大家的見解都差不多。電磁學因為搞的人多,資料也多,當
然就會出現很會解釋與教人的高手,看他們出的資料很容易就懂了,不要被那奇形怪狀符號給
騙了。學到最後發現轉了一大圈又回到數學身上。

一般實務上要測試的話,使用風洞技術,不過得先造一台樣品機,數十萬就沒有了。再來就是
用電腦模疑,要建模型我還不會呢!之前搞恆溫控制,程式一直寫不好,才發現溫度控制真是
一個超級難題!當時就想要來建一個模擬環境來研究研究,直到現在都沒有辦法……很考驗基
礎實力的東西。(其實是我沒什麼時間可以玩啦……)

末來如果再碰到這一類結冰案例的時候,我會特別記錄這些下來,等累積到一定的程度,
有緣分的話再來整理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經過十二小時吹電扇加八小時的靜置,紅圈出風口已經有風出來了,的確是吹得不夠徹底回 ...

你插電之前有把冰箱整體水份擦乾嗎?

你的調溫器不要轉那麼強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經過十二小時吹電扇加八小時的靜置,紅圈出風口已經有風出來了,的確是吹得不夠徹底回 ...

先把溫控調成中

再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插電之前有把冰箱整體水份擦乾嗎?

你的調溫器不要轉那麼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