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幾張電玩變壓器設計草圖

楼主(2021-02-02):
因為有看到阿水大在賣電玩變壓器,找出當年設計的草圖放上來給大大們參考一下,電玩的變壓器大都是這種規格,會找新賣家都是為了降低成本,所以重新設計大多會偷一下。

楼主:
昨日跑到阿水大那兒,拿了4個變壓器回來,看看阿三哥在搞啥?
有稍微量了一下,跟第二張圖較接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日跑到阿水大那兒,拿了4個變壓器回來,看看阿三哥在搞啥?
有稍微量了一下,跟第二張圖較接近。

不就是並聯使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並聯使用嗎?

不是喔,AC的變壓器不知道能不能併聯?我是沒試過....
是拿來當隔離變壓器用啦,只是輸出端(原AC輸入)線徑只有0.4M/M。電流不能太大,當試驗機用用還可以。
只有接左右的紅線(20V),其他只是紮在一起,沒有連接。

110V→20V→20V→110V
初級   次級  初級   次級(隔離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喔,AC的變壓器不知道能不能併聯?我是沒試過....
是拿來當隔離變壓器用啦,只是輸出端(原AC輸入) ...

變壓器可以並聯,只是要注意相位問題。

网友:
阿三哥底下問題若有冒犯先說不好意思。

看你的手稿 79.3.20,這紙放了30年了,竟然還在,還記的放在哪,竟然還用的到。
請問一下30年工作都沒變嗎?

我每隔一段時間檢視我當初不捨得丟的東西,都會覺得時代變化真快,很多東西都用不到了,或者有更方便的替代品。
例如,當初留了一些110V轉12V的變壓器(還漏磁吱吱響),但現在12V switch power便宜效率高又輕。。。

楼主:
有長期關注我的就會了解,我幫那家公司一個月賺到了一百萬,但是截到了老板姊的財路,離職後我將手稿帶回來,一直放在書櫥內,79年11月轉任鋁罐廠,至100年6月底,再來專職老爹至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喔,AC的變壓器不知道能不能併聯?我是沒試過....
是拿來當隔離變壓器用啦,只是輸出端(原AC輸入) ...

這樣子 2次損失~

如果真的有需要 還是使用單一顆來的好~

變壓器可以並聯使用~

只是 相序 一定要搞對~

類似 發電廠 並聯供電 ~

搞錯了就會大爆炸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子 2次損失~

如果真的有需要 還是使用單一顆來的好~

當然是一顆比較好,只是看到阿水大剛好有在賣電玩變壓器,一時手癢試驗的物品,各位大大看看就好。

网友:
請問一下,
那些低壓組的電流是多少呢?

楼主:
一次的線徑0.4mm,3-4,7-8是0.5mm,4-5-6是1.2mm,耐電流的算法有點忘記了,0.5約0.8A,其它的請教其它大大們吧。

以上線徑是用數位游標卡尺直接測量,有包括漆包外殼,實際線徑可能還要少一些。

楼主:
因為是成品,不是新設計,所以只能看要用幾V,輸出要幾A,看要使用那組線圈。

楼主:
今天心血來潮,用新買的聲寶50吋的螢幕當負載,測試了一下土炮隔離變壓器的效率,有圖為證。

使用中的電流

耗電瓦數

由於輸入輸出的線徑都只有0.4M/M,有壓降...

市電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