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壺蓋自動裂開, 如果是你如何修復

楼主(2021-02-02):
這個單賣140, 不過不打算買了, 後來的批次應該是有問題的.

三光排壺蓋自動裂開

三光排壺蓋自動裂開

网友A:
裝吃、喝的嗎?

如果不是,就這樣吧!

可憐的椅子

可憐的椅子

如果是,乖乖地買新的。

网友B:
我也有一個不銹鋼保溫罐的外殼裂開了,打算來搭配這個使用:

剛好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吃、喝的嗎?

如果不是,就這樣吧!

是食物保溫壺.
不買了, 後來的批次陸續有類似的問題, 最早2014年買的批次都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個不銹鋼保溫罐的外殼裂開了,打算來搭配這個使用:

不鏽鋼片材捲筒不捲邊焊接的那種壺, 裝鹽或酸久了就會在焊口裂開.
買用圓形片材深拉成桶的才可靠, 不過很難買到了.

网友:
看到這個就想起張曼玉的花樣年華...

网友:
如二樓的或用不銹鋼線纏繞成金箍圈

网友:
那個好像是塑膠外殼得吧.我的建議是1..量好外圍周長.找白鐵薄帶.請人點一下(焊電池那種).然後套入固定.點不點交隨意.2..如2樓.白鐵訂書釘(或木工那種ㄇ形釘).多於長度磨掉.小鑽頭打蜈蚣孔塞入固定.縫隙uv膠填縫(也可以先點膠束緊.減少縫隙.再鑽蜈蚣孔+ㄇ形釘固定
塑膠材質如果太差.熱漲冷縮蜈蚣孔固定一段時間會鬆脫.需要點交固定
還有一種.白鐵薄帶.固定距離挖孔.用小圓頭尖牙螺絲鎖上.就當裝飾帶了...這是找不到人幫焊白鐵帶或是美觀考量

网友:
印象中裡面還有一層不鏽鋼的部分才是接觸食物的,如果是的話外層的塑膠部分我會用點長春牌的瞬間膠點下去斷裂處再用力捏住把它黏回去就搞定了

网友:
http://www.leejoin.com.tw/sunkun ... VacuumFoodContainer

問原生產廠商有沒有舊版的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裝吃、喝的嗎?

如果不是,就這樣吧!

大大這兩個地方要鑽孔,
止裂用的,
之前看DISCOVERY,
有架客機起飛時機尾磨到地板,
技師用蒙皮包一包修復,
沒有對磨到的地方處理,
過了二十年磨到的地方裂開,
機尾斷掉,
造成飛安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大這兩個地方要鑽孔,
止裂用的,
之前看DISCOVERY,

好建議,哈哈哈哈!
還好這不會造成飛安事故。
了不起夾屁屁。

這已經是第2次手術了。

縫了這麼多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