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43EX600W 局部變色

楼主(2021-02-02):
電視剛看滿三年,一過保就開始瘀青
想請問這種局部變成紫色
是只有偏光膜的問題嗎?
還是連液晶都有故障呢?
找原廠維修說要整個面板換掉,報價八千八,好貴。

不知道單換偏光膜是否能解決
想省錢一點

43ex600w

43ex600w

网友:
LED燈條問題

网友A:
燈珠異常發藍光?紅光也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燈珠異常發藍光?紅光也是嗎?

畫面拍來看看

网友A:
跟這張網路圖片(大樹上端,影像黑色才明顯)一樣同樣位置,
也是同樣機型奇美TL-50LD5D。,我想是這面板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這張網路圖片(大樹上端,影像黑色才明顯)一樣同樣位置,
也是同樣機型奇美TL-50LD5D。,我想是這面板的 ...

這是面板NG

网友:
局部慢慢偏紅是偏光膜老化造成.之前碰過友達32吋畫面偏紅.外膜換掉就好了.但是你這台應該是50吋奇美面板吧.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3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