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轉不停不除霜 Panasonic NR-B483TV

楼主(2021-02-02):
接近常溫的時候
黑黑電阻約 8.7k
白白電阻約 7.7k

插電運轉1天後
黑黑電阻現在 17k
白白該阻現在 14k

冷凍室送風馬達正常

我這次忘記放溫度計了
但是前幾天的冷度足夠結霜到背板拆不下來

請求下一步指導

网友A:
先確認冷媒系統是否工作正常?插電,壓下急冷,量測電流。

如果正常的話再看看蒸發器結霜的情況。(幸好這台不是下冷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冷媒系統是否工作正常?插電,壓下急冷,量測電流。

如果正常的話再看看蒸發器結霜的情況。(幸好這 ...

剛才帶著鉤表去關照一下冰箱

鉤好電源線看電流大約不到1A,沒幾分鐘,壓縮機就在我面前停了
剩下風扇把餘冷帶出來的聲音

本來也想是不是冷度不足,看來應該是我太心急了
接下來用個幾天,如果再化霜不良再來判斷是不是使用習慣不妥還是冰箱有問題

感謝指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