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經濟模式和租賃模式是否能提升產品品質?

楼主(2021-02-02):
大家應該都有相同的感覺,早期的物品都很耐用,反而是科技進步下的新產品壽命往往很短,或是短得剛剛好,保固一過就壞了。
早期的省電燈泡用很久,只是亮度減弱。後期的用沒多久就不亮。
早期的LED燈用很久,現在買的散熱不良,很快就壞了。
常聽到技術太強,產品不容易壞的公司就準備倒閉。

共享經濟模式則是租用取代購買,廠商如果能夠讓設備運轉更久、維修更少、長期營運成本可以降低。
如果有人想開發出不容易騎(開)壞的腳踏車、機車、汽車,這樣交通類設備的生產技術就會提升。
技術太差(壽命短、保養貴)的產品就容易被市場所淘汰。

如果,大型公司或政府單位能夠跟各項設備的廠商租用,是不是也能提升其他設備的品質。
例如:
照明設備就跟做燈泡、燈管、燈具的廠商租用,壞了廠商就要提供新品來換。這樣廠商才不會互相競爭設計出短命而便宜的產品。
因為購買招標價格便宜容易得標,經常損壞又可以再標,一標再標變成劣幣逐良幣。

大樓電梯也是一樣,就固定月租就好,不用付維修保養安檢費用,只要發生問題廠商要修,因為設備不良發生意外廠商要賠。還可以簽訂更新年限,例如電梯滿20年後就重新招標,標到的廠商要安裝新的電梯。

這樣設備廠商設計出長壽的產品就有利多,才能有正回饋的機制,產品才不會越做越短命。

网友:
設計壽命長的產品一定沒有問題,不過怎麼讓它賺錢要由生意頭腦的人來想。

楼主:
怎麼讓它賺錢要由生意頭腦的人來想。

如果商人的生意頭腦是朝向研發剛好過保就故障的產品,而不是開發長壽商品。
搞不好還會想辦法在裝置中埋藏了時間炸彈,時間一到就燒掉某個元件,讓消費者只好再買新品。
如此才能增加營收。

這就是經濟學上常在探討的問題,到底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重要還是 Genius progress indicator(GPI)重要。
為何大部分的國家只重視GDP,而不重視永續問題,因為這就是人性。

所以,如果消費者可以用"錢"投票,希望不是永遠都只有幾顆爛蘋果中選一顆;而是有夠大規模的經濟效應可以讓商家考慮拿好蘋果出來賣。

電子產品一過保就壞 ? 巧合還是有預謀 ?

网友:
現在公司行號的辦公設備幾乎都是租的,其實名稱不是租,而是服務,購買的服務效期內,就會幫你把所有辦公設備準備好,也負責維護更換。而設備服務公司就要取捨設備的品質和價錢了。

网友:
為什麼早期形象良好的日本電子廠商,好多家品質很優的日本電子公司財務虧損累累,就是消費者喜歡便宜貨,品質及壽命不重視,品牌的忠誠度不高,貴消費者就不喜歡,生產品質優的產品不賺錢,比如一向高品質的SONY,他們的電視品質越來越爛,SONY公司的經營理念改變了,往便宜貨靠攏,

很多電子及IC產品,假如無法大量生產,少量生產成本會貴幾十倍,因為花大量的研發費及投資昂貴的自動化產線,少量生產會很貴,比如聯發科5G手機晶片研發費是一千億,假如只生產千萬顆,一顆的研發費要萬元,少量下單給台積電生產也很貴。

早期電腦也是用租的,IBM少量生產電腦出租給大公司的客戶,幾萬或幾十萬少量生產電腦成本很貴,那時候的CPU要幾億元或百億,就是因為個人電腦發明,家家戶戶買電腦來當玩具,當玩具品質當然不會很要求,不需要和需要電腦的人都買,CPU超大量的生產,分攤CPU研發費用,廠商有資金投資昂貴的先進製程晶圓廠。

网友:
大型的、昂貴的、希有的,比較有機會。工業界這一塊應該是行之有年了。

目前的兩個誤區,一是工業產品當成食物一樣在消費。食物殘渣是由大自然來回收再製,
而且過程很短;工業產品報廢後是由大自然吸收嗎?理應是由人類吸收回收再製,但是實
際上並沒有。回收再製的成本是製造新品成本的二倍以上……我再說一次:二倍以上!
3C 產品應該是十倍起跳。丟到一邊當成沒看到,強迫大自然接收,種瓜得瓜種果得果,
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地球開始不爽了……)

品質再好最後也是要回收,要 100% 回收,數量肯定不能做太多。不能做太多,人類一
定不能走全面工業化這條路……因為這是死路,無解。 (這麼多年來看過見解與我相同的
五根手指頭就數完了)

另外一個是,人類行為當中不理性成份佔了多數。而消費行為很多是不理性的。比如說
喜歡新品、名牌、人有我也要有、人沒有我更要有,心理壓力高時也常常會有透過購物
活動來減壓的,生活充斥著非必需品等等,這講不完的。共享經濟是理性的,所以它注定
了此路行不通,至少規模不能大。因為人有私心…… (想到共產主義的前例了嗎?)

能解決這些問題嗎?Sorry,請容我保持沉默……人心已被教壞。

最後引用《中庸》裡的一句作結尾:「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共勉之。

网友:
有次小弟才找材料,
同型號的滾珠軸承陸製的一顆十元,
日製的一顆一百八十元,
老闆交代陸製的不能裝在馬達上用,
而日製的可以,
這表示零件的耐用度跟價格成正比.
但十元的有人買嗎?
一百八的有人買嗎?
我是兩種都入手了,
用在不同的地方,
退出巿場的機制是賣不出去,
而耐用度反倒是次要的考量,
適材適所(C/P值)才是消費者最終的選擇.

另外也有極端的例子,
2014年F1賽車的引擎壽命只有2000公里,
他應該不是技術太差的產品吧.

楼主:
人類行為當中不理性成份佔了多數。

人類真的是不理性,回收也常常是做表面功夫,因為回收之後有些物資是沒有再處理,而是直接掩埋或丟到沒人看到的地方。

其實會想提這個問題是看到一則新聞:
「不賣燈泡、賣照明時數!」

據說這批燈具是特規設計的。
我就想說,要降低成本不就是要大量生產,找市面上最便宜的設備來安裝才對不是嗎?
為什麼要搞個特規的商品來安裝? 這家公司難道策略有問題嗎?

一想,不太對,一定是市面上的燈具堪用度太低,標下來鐵定賠錢。
與其使用便宜的商品,還不如自己設計一套耐用度高的燈具來賺取租賃費用。
至於這種方式是不是會有更有生意頭腦的商人找到破解方式?
例如修改使用時數來偷錢之類的......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讓我們來看看人類 另一種不理性的智慧

网友:
目前回收還是利益當帥。沒有什麼不能回收,只有錢的問題。目前做得最好的就是慈濟,
真的是實實在在。那因為前陣子有些事所以有些異音……林子大了自然是什麼鳥都有,但
底下苦幹實幹沒領錢的人,那真的是實實在在的在積福。

回收之難,舉個例子,比如說電解電容器,怎麼回收?人工分解,很快的就會發現成本可以
買十顆新的電容器……又複合材料,比如說利樂包,怎麼分解?當然還是可以分解,但分解
一個成本多少錢?結果要不丟到焚化爐,要不丟路邊,要不送到別的國家……最後流放到大
海中,轉了一大圈最後還是回到自己的肚子裡。

呃……我講這些是讓一些還不知道的人,看看能不能產生點自覺,注意一下平常看似已經做
習慣的事,對自然界有多大的傷害。因為要解決問題,第一步就要先知道出了什麼問題?說
要能扭轉乾坤,不敢想喔!至少,讓現在這一文明毀滅的時間能夠稍微的……延後一點吧。

解決方法就是回到農業社會,不過我想已經晚了。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講,前幾天看到有
個評論說,西方人碰到問題時第一個動作就是去買把槍,東方人碰到問題時第一個動作就是
去銀行存(領) 錢……然後底下稍微說明了一下,看了令人哈哈大笑!笑是歸笑,不過它真的
是點出了某些事實出來……

個人的力量有限,書生論政也施不上力。盡好自己的本分,作好自己的工作,單單這樣,對!
就只是這樣就好,如此就已經能勝過九成以上的人了。

************

工業產品從買斷變成租賃,商業模式肯定會有很大的鑾化。這個基本可以確定產品會變得更
耐用沒錯,因為這符合利益。只是說,消費市場恐怕很難引入,理由前面提了。再來就是,
人的黑暗面會在這種模式下找出什麼樣的突破點?這還很難說。

講一講太極圖,一陽一陰,盛陽時裡帶微陰,盛陰時裡帶微陽。陽極時陰起,陰極時陽起。
它解釋了世間萬物的運行法則。我拾人牙慧一下,以前忘記在那本書裡有看到這樣的一個例
子,在假貨橫行的年代,什麼都是假的,大家痛恨至極。突然有人良心發現開始賣真貨,大
家知道了都跟這個人買,結果生意越來越好,賣假的沒生意只好開始跟著賣真貨,漸漸的假
貨消失了。然後過了一陣子,大家忘了假貨,因為真貨成本高,開始有人混假,賺了很多錢,
結果其它賣家也開始賣假,最後明目張膽的賣,市場難以找到真貨。然後再回到前面,一直
循環下去……這個過程短則三十年,長則數百年,就這樣「歷史不斷的重演」。以上聊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