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測試這顆SN74AS373DW

楼主(2021-02-03):
各位大大請問要如何測試這種IC
網路上看到的測試儀都是74LS/74hc系列的
不知道有沒有可以DIY的測試方式
附上datasheet

1.43 MB, 下載次數: 37

datasheet

网友:
看您要測試的參數是甚麼?如果只是功能測試,一般IC測試儀都可以通用,如果要測試動態參數,可能只有封測廠做得到。

网友A:
文件應該是要看 sdaa010 這一份才對。

也就是說,當成 LS 來測試就好了。

DIY 測試法當然有。準備材料:麵包板、單芯線、指撥開關、LED、電阻若干,與 5V 的 PSU。這樣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應該是要看 sdaa010 這一份才對。

寫得好詳細,
如果是我, 我大概只會寫 LED

因為麵包版 單心線   5V PSU 都是基本的工具

楼主:
看您要測試的參數是甚麼?如果只是功能測試,一般IC測試儀都可以通用,如果要測試動態參數,可能只有封測廠 ...

我只要做功能測,我是這台IC測試儀,
是不是將晶片型號改成LS373來做測試就好了

附件是空白檔案

83 Bytes, 下載次數: 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應該是要看 sdaa010 這一份才對。

所以AS系列只是速度更快,但功能與LS 一樣嗎
大大有沒有測試用的電路圖可分享
感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要做功能測,我是這台IC測試儀,
是不是將晶片型號改成LS373來做測試就好了 ...

直接選LS測試看看,唯一要考慮的是這測試器能不能支援AS的耗電量,AS的耗電量比LS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要做功能測,我是這台IC測試儀,
是不是將晶片型號改成LS373來做測試就好了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网友B:
>>各位大大請問要如何測試這種IC
>>不知道有沒有可以DIY的測試方式

取決於你要測什麼特性 功能
花多少心力跟費用...
DIY前提 有多少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大請問要如何測試這種IC
>>不知道有沒有可以DIY的測試方式

我需要測試基本的功能而已
費用可以報公帳
手上的設備有 示波器,可調電源,還有其他基本工具
感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測試基本的功能而已
費用可以報公帳
手上的設備有 示波器,可調電源,還有其他基本工具

簡單功能測試~你的測試器就可以測試TTL了啊。
測試器說明書翻一翻。
電壓選5V,74LS系列,或是手動輸入型號74LS373。

你是要測試一顆,還是一大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