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人可以協助下載迅維網的BIOS嗎?

楼主(2021-02-03):
家中有台占美I5-4200U的迷你主機

某天突然有過電但卻無法開機

在網路上搜尋相關資料時,發現對岸的迅維網有人發相關的BIOS

原本想下載來刷BIOS看看

不過發現該網站無法註冊,所以沒辦法下載

想請問一下,是否有人可以協助下載迅維網的BIOS呢?謝謝!

網址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8240-1-1.html

网友A:
我沒有迅維網的帳戶,不過我聽會員說迅維網下載是有條件的(是不是要錢我忘了),這點痞酷網就沒有這方面的限制了。

网友:
之前徵求schematic也是要一定的等級才能下載。
圖紙、點位圖好像要買的,看樓主的設定。
BIOS檔案可能門檻稍低。

网友:
自己的要備份有問題還有機會救

楼主:
太感謝獅子魚板主了,晚上回去刷BIOS試試看...也謝謝wish站長,提供痞酷網這麼好又友善的園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迅維網的帳戶,不過我聽會員說迅維網下載是有條件的(是不是要錢我忘了),這點痞酷網就沒有這方面的限 ...

Wish大
迅維註冊要寫信給管理員,說自己是海外用戶,沒有中國的電話可以註冊,請他協助你註冊。
當初也不知道要邀請碼(現在好像要花100RMB購買),只是抱著申請一下試試的心態寫信給管理員。
沒想到管理員真的回應我,協助我註冊了一個帳號。
有帳號之後每天簽個到就會有足夠的下載分了。

以下是本人當初註冊寫給管理員的信件內容,供大家參考:

您好:
本人想注册迅维网帐号,但因为并非中国区手机用户,故输入手机号都显示错误。
可否请您协助本人进行注册?
本人帐号:******
密码由您用预设值,本人后面再自行更改。
多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sh大
迅維註冊要寫信給管理員,說自己是海外用戶,沒有中國的電話可以註冊,請他協助你註冊。
當初也不 ...

謝謝你分享註冊經過,有需要的會員再請自行前往註冊。
有註冊過的再說明一下是否要100元人民幣。

网友:
沒做出啥貢獻, 也沒要繳錢
不過最近看點位圖就跳出GOOGLE阻擋的紅頁

网友:
我好像比較早註冊,當初是用 用戶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感謝獅子魚板主了,晚上回去刷BIOS試試看...也謝謝wish站長,提供痞酷網這麼好又友善的園地! ...

不知道刷完有成功嗎?

我手邊也有一台!不過是I3 5005u的!
電路板看起來是一樣的~
不知道是否只是CPU不同?

我的也是不能開機!(停在黑畫面)
用mini pcie 差除錯卡~
故障碼停在ab

我是猜晶片脫焊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刷完有成功嗎?

我手邊也有一台!不過是I3 5005u的!

如果BIOS有問題可以把備份的傳上來比對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BIOS有問題可以把備份的傳上來比對看看

我用您傳的附件i5-4300u.rar 裝上是不跑碼的!

我自己備份時又很奇怪.為了以防萬一我多備份了一次,但是兩個檔案還是有些微不同......
給您參考看看.其中I3 5005u-1.BIN我又測試多備份一次.不過這次就都一樣了!

I3 5005u.rar (3.07 MB, 下載次數: 2)
I3 5005u-1.rar (3.07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您傳的附件i5-4300u.rar 裝上是不跑碼的!

我自己備份時又很奇怪.為了以防萬一我多備份了一次,但是兩 ...

位置錯亂 不正常  兩版都是

网友:
載迅維網的BIOS

2.74 MB, 下載次數: 3

网友:
我也是很久以前註冊的沒有在看,那個時候好像不用手機號,

剛剛試了一下無法登入了不曉得是不是有改了什麼...

按了找回密碼但是需要手機號,當時註冊的時候並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刷完有成功嗎?

我手邊也有一台!不過是I3 5005u的!

我刷完了,結果一樣

狀況是一插電就自動上電,但是黑畫面

我沒有mini pcie 除錯卡,所以也無法判定是什麼原因

看來要找個機會入手一張mini pcie 除錯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刷完了,結果一樣

狀況是一插電就自動上電,但是黑畫面

那個debug card並不是mini pci的喔! 是LPC的!
intel的板子多是使用下列的接腳訂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刷完了,結果一樣

狀況是一插電就自動上電,但是黑畫面

因為我的故障前就會有時不能開機!
感覺有像是CPU脫焊的狀況~

所以我猜這款小電腦應該都是同樣的毛病~
處理器完全沒風扇也沒熱導管,根本就是等著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