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國際牌除濕機F-Y101BW的磁力感應器問題

楼主(2021-02-05):
想請問一下 如果是磁力感應器壞了  零件哪裡有在賣??
我手邊有一台  已經可以很肯定是磁力感應器出問題
現在只要能買到新的磁力感應器裝上就可以使用了
有人知道要去哪買零件嗎?

网友:
沒有圖片?

去國際服務站買

网友A:
PANASONIC F-Y101BW 除濕機維修 - 家電維修服務站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請看精華案例

网友:
新北市中和這裡有賣國際牌零件。

國際牌維修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ANASONIC F-Y101BW 除濕機維修 - 家電維修服務站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請看精華案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楼主:
補圖片
忘了放圖片  2個磁力感應器都壞了  所以只有到國際牌的維修站買就好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圖片
忘了放圖片  2個磁力感應器都壞了  所以只有到國際牌的維修站買就好了嗎?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3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圖片
忘了放圖片  2個磁力感應器都壞了  所以只有到國際牌的維修站買就好了嗎?

請你去貼圖練習區測試正確貼文後
正確把你想表達的問題正確的貼上圖文
或許小弟可以想辦法找到免費寄給你

网友:
上面範例那台是小弟修的,感覺這個滿耐用的,請您先檢查線路是否暢通
霍爾IC在老式軟碟機上滿常用的,可以考慮殺肉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 ...

保持純文字模式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 ...

對不起
保持純文字模式就好

网友:
機板看起來蠻干淨的,會不會是水箱上面的磁鐵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