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VW195S 燈管燒毀直接升級LED燈條

楼主(2021-02-05):
朋友拿來一台 ASUS VW195S 19吋螢幕說是會閃一閃就關機,原本是想直接拆解取下電路版就好,測試
了一下發現是燈管燒壞,很久沒換燈管了,那就拆開練習一下吧!
更換LED已經很多前輩的實例分享,所以過程就沒有另外拍照,只有一個電源版接點紀錄供參考...

1.開殼後拆解面板,換上LED燈條

2.找出電源版LED驅動版所需要的接點,沒找到亮度調整,乾脆直接亮度全開!
(排線接點在電源版跟邏輯版上都沒有印刷文字,LED點燈觸發點著實讓我找了好一陣子)
(這張是VW195D的電源版沒有支援音源輸入,VW195S有支援聲音輸入,在左下角是聲音模組)

3.維修完畢...收工

這次高壓版的零件沒拆除,想說等日後淘汰可以再取出電路版當零件,結果一開始高壓版會有電流聲出現
,當時在想是不是拆除比較好,後來發現是取電給LED驅動版的位置不佳,最後取電點就如圖片那樣!

很簡單的發文,謝謝收看!

网友A:
您好:在改的過程中您沒碰到改用燈珠時會遇到光暈的問題?我最近試著改一台37吋和42吋的LCD燈條,但過程中都會因燈箱的高度不足而出現一顆顆的光暈,我也嘗試著降低亮度結果還是一樣,所以請教您是用凸透鏡還是凹透鏡的燈珠?我在想是不是LCD和LED用的擴散板不一樣所以才會有光暈產生,因此這二天我去買了凹透鏡的燈條想來試試看狀況是否會改善,但是想先請教一下您是怎麼改的,謝謝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真是太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在改的過程中您沒碰到改用燈珠時會遇到光暈的問題?我最近試著改一台37吋和42吋的LCD燈條,但過程中都會 ...

我這個是一般的電腦螢幕,背光在上下或左右的,有用專用2mm雙面膠把燈條黏在原本LCD支架上,
另外兩側的原本的LCD燈管固定用矽膠頭我會保留來卡燈條以及定位擴散版!

你改裝的看起來是液晶電視,有燈珠光暈的問題可能要其他專修液晶電視的大大幫你解答!
個人所知基本上燈珠的擴散燈殼會是問題重點!
你參考外面這篇看看...
https://kawasaki000.pixnet.net/b ... -%E7%B6%AD%E4%BF%AE

网友(2021-03-07):
您好:感謝回覆,問題我解決了但面板TAB可能因為老舊再組裝回去時卻脫膠了二條,面板算是壽終正寢沒救了...,算是白忙了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