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掃地機器人FC-8776 故障

楼主(2021-02-07):
各位好,

近期拿到一台飛利浦掃地機器人,電池有電(買了一個新的),充電器沒問題(有24V輸出)

故障狀態: 單裝電池無法開機,插變壓器可開機,但只會有三角警示燈號閃爍(從上網下數第一個LED),然後就無法動作,按按鈕只會有嘟嘟的錯誤聲音(兩個按鈕應該是同一功能,因為外殼上只有一個按鍵)

在板子上亂量了一通還是不知道問題,馬達測試過都還有阻值所以應該可以排除馬達問題

PS. 新舊電池都無法開機,不接電池直接插變壓器可以開機

主板部分無明顯燒毀或發黑痕跡

主板

主板

各個較明顯的IC型號

不知道有沒有前輩有相關維修經驗可以指導?萬分感謝!

補充內容 (2021-2-15 12:17 AM):
已在#8補上細部圖

网友:
量一下電池

楼主:
kindred2348 您好,請問您說的是哪一個電池?

如果是指本身可以替換的電池,總共有4ping 但只有其中兩隻量起來各有14V(額定電壓14.8V),舊的電池其中兩腳各有大約11V(應該是因為無法充電或是充電部分有問題造成電壓過低),主板上的話應該是沒有其他電池了(看了一下似乎是沒有)

電池長這樣

感謝回覆!

网友:
好清晰的圖檔

楼主:
sa2086 大您好,

為了讓協助的人方便看,清晰一點也是必要的XD'

网友:
你這樣問問題 除非有酷友有同樣機型 拆開查看線路 不然應沒人回答
最主要是電池無法充電與動作
先查電源變壓器輸入 到充電電池之間的線路

建議在圖片處能說明 電源輸入座 電池連接座 標示量測到的電壓值
其中的電路走向 圖片正反面 以利酷友查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kindred2348 您好,請問您說的是哪一個電池?

如果是指本身可以替換的電池,總共有4ping 但只有其中兩隻量 ...

可否放大一下電池銘牌, 視電池種類有些充電後電壓足夠沒錯
但電阻過大反映在充電時電池本身會異常發燙

楼主:
感謝S 大及K大的回覆,也祝兩位新年快樂! 因近期較忙剛好到這幾天才有辦法拍細部照片,請見下圖
1, 2, 15 : 偵測底板的IR LED
3 : 未使用
4 : 接觸型充電座電路板"左側" 3Pin
5, 13 : 光感LED (應該是用於偵測掃地吸塵槽口是否有安裝妥當)
6, 7 : 掃地機器人移動馬達
8, 9 : 掃地馬達
10 : 吸塵馬達
11 : 接觸型充電座電路板"右側" 2Pin
12 : 充電電池插座 4Pin
14 : 開關及DC 插頭板
16 : 機器人前方障礙物檢測模組(圖片下面有弧度的那一片pcb)
17 : 頂部IR LED(某種感應器)

下圖為電路板背面(因圖片被壓縮過後變得有點模糊,這邊補上外部圖片https://imgur.com/10HUV4p?nc=1,若有違規我會馬上刪除)

背面

背面

下圖左邊電路板為接觸型充電座的電路板,左側連到4 右側連到11,右側電路板為充電電池座
下圖為電池

因為不知道到底該從哪裡量起,所以之前在電池裝上或DC插上後在主板上量滿多地方都是有電壓的....

楼主:
誤回覆誤回覆誤回覆誤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放大一下電池銘牌, 視電池種類有些充電後電壓足夠沒錯
但電阻過大反映在充電時電池本身會異常發燙  ...

您好,感謝回覆 新舊電池我倒是都沒有感覺到異常發燙的狀況

网友:
這台有手冊~

看過之後,好像都是基本排除,沒有電路圖

故障排除 19-25頁,第二、四點都是有警告指示燈閃爍

第二點
問題:機器人不充電,警告指示燈閃爍,並發出警報信號
原因:開關是關閉的
解決:機器人的開關要在"開",機器才會充電

我看手冊充電器是24V沒錯,手冊電池是寫 12.8V????不過實際是14.8V(3.7*4),滿電接近16.4~16.8V

插變壓器可開機是指?直接插在機器上?還是有經過Docking充電座

12 : 充電電池插座 4Pin

不插電池,量電池插座那4pin的電壓

先排除電池、變壓器,再來量主機板了

21-25 有錯誤碼表

3.92 MB, 下載次數: 16

网友:
電池OK 再來就是檢查板上的電路
例如說電池保護用的NMOS
MCU供電用的LDO 板子上其他的DC-DC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677-1-1.html

我之前處理過類似基板的經驗,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
我收到的兩台,全改成鋰電池,一勞永逸。
第一台擦地機,因為根據原物主說道;鎳氫電池,逐漸充電後的使用時間,越來越短,後來買一顆新的,卻充電後也是顯示低電量,以為機器壞了,就送給我玩,兩顆電池全有給我,測試後確定電池問題,就改成鋰電池。
因為;很多舊型號,公司已停產,原廠電池也許時間太久,即使換新,也是很短命的。

楼主:
楊大俠您好,感謝您

提供手冊,我看完發現確實要把開關打開才能過電,而且他有提到只要DC頭是插在機器本身上的話它就部會作動,我把dc頭插到duck上並接上電源後,掃地機器人確實可以開機了,但問題依舊,放久一點之後只要機器人充電觸點離開duck 就會馬上斷電,看起來可能是電池近來到供電這一段可能有問題!

專炸元件 您好,稍微惡補了一下您提到的部分,但不確定您說的保護電池用的NMOSE是哪一個,大略上看了一下板子上的元件,9024N(P-Channel, power MOSFET), 4407A(30V P-Channel Mosfet), 4828(60V Dual N-channel mosfet),目前用二極體檔位測試下來都沒有看到明顯短路的狀況(D/S/G 都至少有0.5以上)
另外我查到有DC-DC 功能的再板子上有S10E45(super barrier rectifier) 這個是 >10W ac-dc adapters/charger 和 dc-dc converters; 因為變壓器進來就已經是DC了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是用於dc to dc的功能,在板子上有四顆這個型號的元件,其中兩個通電後量有電壓(9.x V 和 23.x V),另外兩個0.1 和0.0x V(不好意思這邊不太確定一邊是要對充電座進來的負級量還是量元件的兩端,上面的電壓是元件兩端得出的)。
另有兩個上面寫358,我只查到lm358(low-power dual operational amplifiers),但也不確定是不是這個,但依照datasheet上面寫的腳位下去量(4=vcc-, 8vcc+)一個有5V 一個是0V
另外還有一個3020B,Synchronous Buck Controller 看起來應該是同步降壓控制器,但是這個不知道怎麼量測,量起來都沒有什麼電壓...

eson0724 大您好,我大致上看了一下我的板子上倒是沒有您說的這個狀況,我會再用顯微鏡注意觀察一下,感謝您的經驗分享

康品穎 大您好,我這個掃地機器人的電池是4顆18650電池組起來的,所以應該本身就是鋰電池了,感謝!

楼主:
自己推一下....拜託各位高手指點指點...

楼主(2021-03-20):
各位好,
經過一個月努力,目前可以確定主要問題在於機器人無法偵測到電池(電壓),也就是電池插上的情況下是無法開機的,下圖的保險絲(N符號)用顯微鏡看發現燒毀,替換後仍無法開機,但在無意間用蜂鳴檔位或是歐姆檔位搓到板子上的保險絲附近的某一路可以觸發開機

1. P-MOSFET 4407A 用二極體檔位 測試 D(正錶筆)-S(負錶筆) 0.484, 應該也沒有故障,用歐姆檔或蜂鳴檔不論錶筆正負,只要一端接板子負極一端碰觸Gate則可以觸發開機,未觸發開機緊接電池情況下G/S有14V,D為0.6,觸發開機後G電壓消失,DS端則有14V

2. 4828 雙路N-Mosfet 用二極體檔位測試沒有短路 D1(負錶筆)-G1(正錶筆)=1.16 D1(負錶筆)-S1'(正錶筆)=0.51,第二組通道讀數也相近,但第二組的D對第一組的S是短路的(0.002)
未觸發開機時D1D2可測到14V S1G1也有14V,但G2無電壓 S2與負極相接因此也無電壓

3. 在N-MOS旁邊有一個充電管理晶片BQ24650,電池接上開關打開的情況下VCC有14V的電壓,第十二腳描述為"PWM low-side driver positive 6-V supply output."應該是低壓測電源輸出,變壓器接上時才會有輸出,因此初步判定應該也沒有壞

4. 板子上有幾個10e45(SUPER BARRIER RECTIFIER 整流器) 用二極體檔位測數值都極低,只有0.082,其中一個錶筆對調測會有2.3, 但從板子上解焊下來後測量是沒有問題的,在沒有觸發開機的情況下都沒有電壓,觸發開機後只有一個的輸入端有14V(但還在找來源)

5. 板子上有一個power mosfet 9024N(P) 用二極體檔位測試 D(負錶筆)-S(正錶筆) 0.558, 錶筆在DS對調時則有1.9。觸發開機後G和S都有14V(未觸發開機0.4V),D觸發及未觸發都無電壓(0.04V)

6. 另外3020B(前面前輩提到的降壓控制器 PWM BUCK controller), 電池插上開關打開的情況下只有VCC=0.5v,在觸發開機的情況下則有14V

7. 同步開關降壓穩壓器(16311) - Vin 未觸發開機情況下0.5V, 觸發開機則為14V, Vcc(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pin)無電壓, 觸發開機則為5V

8. 板子上的二極體全部都量測過,無一故障,只有其中一稽納二極體用二極體檔位在板子上測量是0.021(不論方向),但解焊後測量二極體本身無問題

9. 另外有一個電容,未摘除用蜂鳴檔測兩端為通路,拆下後測量電容阻值為100K,容值為1uF,但本身在板子上測不出容值。
橘色為測量短路的電容及二極體(解焊測量沒問題)
若圖案太小也可至下面下載
https://imgur.com/JcHaWNf

不知道有沒有前輩能指點找查方向...感激不盡!

楼主:
再次於#17補上各mos IC 二極體測試結果

网友:
1. P-MOSFET 4407A 用二極體檔位 測試 D(正錶筆)-S(負錶筆) 0.484, 應該也沒有故障,用歐姆檔或蜂鳴檔不論錶筆正負,只要一端接板子負極一端碰觸Gate則可以觸發開機,未觸發開機緊接電池情況下G/S有14V,D為0.6,觸發開機後G電壓消失,DS端則有14V

追查 G 腳相連的電路 (元件) ~

可以特寫一 PO圖  並標示走線  及相關的測試電壓 ~

如能有 電路圖 的話更好~

楼主:
jeanshyen 大您好,感謝及時回覆

紅線的部分是與電池正極直通(不好意思因為怕圖拍太遠會看不清楚)
橘線的部分皆為觸發點
不論紅橘線,電池接上打開開關,未觸發前都有14V,但觸發後橘線部分電壓會消失
D側未觸發前0V, 觸發後14V
S觸發前後都為14V
G觸發前14V,觸發後無電壓
特寫請見下圖

另外不好意思因為電路板太密,我大外行無法直接逆向繪圖...網路上又找不到,只能盡量看哪裡有過孔還有延伸到哪裡

感謝您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大您好,感謝及時回覆

你看那 橘線 應該還有通到別處 ?

請試著找出來~ (使用 B.B 檔)

藍線是否連到左下那顆 ?

如果是請 PO 那顆的 資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那 橘線 應該還有通到別處 ?

請試著找出來~ (使用 B.B 檔)

jeanshyen 大您好,

橘色部分我所有元件都點了一次,目前找不到通的,另外藍色確實是通的
上面只有印CR,網路找到的資料應該是C945 電晶體

使用二極體檔位測量
1(正錶筆)-2(負錶筆)=0.693
1(正錶筆)-3(負錶筆)=0.689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大您好,

橘色部分我所有元件都點了一次,目前找不到通的,另外藍色確實是通的

測量 三腳對地的電壓 PO上來  ~

如果是 C945 的話 ~

當 1腳為 高位 則 3腳為低位  2 接GND ~

你看看是不是 ?

楼主:
Jeanshyen 大您好,

經測量,第二腳確實為接地,對地電壓 第一腳有無觸發開機都無電壓,第三腳也無電壓但是可以觸發開機,開機後的電壓為14v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大您好,

經測量,第二腳確實為接地,對地電壓 第一腳有無觸發開機都無電壓,第三腳也無電壓但 ...

我要你 PO 出 電壓 ~

因為用你的講法  我未必能瞭解 ~

你必需從 第一腳 再找出去 控制元件 ~  (或許是 主控 IC 出來)

也就是說有 某個條件不符  所以不能開機 ~

但總要找到原頭才能解決問題~

剛才你仔細看一下 文~

[PS. 新舊電池都無法開機,不接電池直接插變壓器可以開機 ]

那不就要從 電池 偵測 這個方向查起 ~

你用 插 變壓器 可以測一下 這邊的電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你 PO 出 電壓 ~

因為用你的講法  我未必能瞭解 ~

Jeanshyen 大您好,

剛剛又重新測量了一下發現,給您的資訊錯了,真是抱歉,第三腳的部分,電池插上未觸發開機之前對地是有14v的,觸發開機才會變為沒電壓,而一二腳則沒錯。

根據您所說的,第一腳有連接到兩個電阻,一個是103(10k Ω),103的另一端就與地相通。
第二個電阻是472(4.7k Ω),這個電阻的另一端則是直通STM32F030RC的第58腳(pin name=pb6),這一腳看起來似乎是通訊腳(不好意思看不太懂)

您有提到po出電壓,請問您是請我貼測量時的照片出來嗎?
另外,目前我查的線路起點都是以電池供電點為主,我也有試著使用變壓器去量測,可能是我太外行,測了一陣子反而看不出哪裡怪... 只能確定在開機的情況下,stm32f030是有3.3v的供電。

還麻煩您指導了,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大您好,

剛剛又重新測量了一下發現,給您的資訊錯了,真是抱歉,第三腳的部分,電池插上未 ...

你把相關的電路 PO圖  並加以 詳細的 標註
因為我手上並無電路可以參考  你用說的可能是你自己的認知 ~

像你說的
[ 第二個電阻是472(4.7k Ω),這個電阻的另一端則是直通STM32F030RC的第58腳(pin name=pb6)]
你可以 插 變壓器 探捧先接觸著 待測的 腳位 再起動 你觀察它的變化 ~

依我的判斷 這能啟動 表示這一迴路並没有問題 ~

問題出在 對 電池 電壓的判斷 (MCU的判斷)  在没有電路圖 的情況下 只能從相關的電路反推回去~
我也没有修過這類的電路  只能按照一些邏輯去判斷 ~

另外你既然可以開機啟動 那會有什麼錯誤訊息 (燈號)  ?  可供參考 ?    <---- MCU 是否還活者 ? ( stm32f030)

那個機板上 有很多的 TP XX 那些都是測試點  但我們没電路圖  只能看它的走線  去判斷這個應該會是什麼值才是正確~

要有一些 經驗 才能大概判斷  對於 新手來說 這個 難度 太高了 ~

网友C:
我覺得既然FUSE斷了,可能附近存在短路。

找找看SMD小電容的位置在板上有沒有量測是短路的?

可考慮用小電流對該位置通電,找發熱元件。

网友D:
BQ24650 會發熱嗎~只上 DC 的話~

爬文到國外有修 FC8774 的 BQ24650

网友:
請問紅圈是不是編號 D805 ?它的 mark 是?順便查它有沒有短路或開路

左邊 340VRG(40V整流管) 是不是編號 D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相關的電路 PO圖  並加以 詳細的 標註
因為我手上並無電路可以參考  你用說的可能是你自己的認知 ~

jeanshyen,各位好,

不好意思這幾天比較忙碌,到現在才有空回文

下圖是目前連線的位置(若要較清楚的大圖請見這邊 https://imgur.com/kYHTCT8 )
紫色線連到左上角CK4是接地
下圖是第STM32F030RC的58腳定義(附件也附上完整的datasheet)

關於錯誤訊息,因為這款掃地機器人是沒有顯示螢幕的,我使用變壓器開機時會不停的閃紅燈(板子左邊的紅色LED閃爍,中間藍燈恆亮),加上剛開機的時候會有"DD"兩聲然後就沒有了,參照楊大俠提供的手冊只能依無法偵測到電池電壓的部分來查

目前單插變壓器開機的情況下只會閃燈沒有"DD"聲了,不確定是不是因為我其他東西都沒有接,所以也沒有警報聲了,用電池觸發開機的話就是三個LED燈都會亮,不會閃,但也沒有錯誤警報聲。
目前幾乎所有的datasheet 我都找齊了,若需要我在全部上傳,感謝您的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既然FUSE斷了,可能附近存在短路。

找找看SMD小電容的位置在板上有沒有量測是短路的?

咪哈哈 您好,

我確實有整張板子掃過一次,目前只有我下圖中紫色框中那個電容測起來是短路的,但我解焊下來測電容,電容又是正常的容值,也沒有損壞(無法確定是不是設計如此,或是板子其他地方短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BQ24650 會發熱嗎~只上 DC 的話~

爬文到國外有修 FC8774 的 BQ24650

楊大俠 您好,

BQ24650 我通電後放了幾分鐘後碰觸都沒有感覺有發熱,包括其他IC我全部都摸過一遍,目前沒有感覺發燙的地方(天氣冷碰到都是冰的)

另外您詢問的340VGR編號為D800沒錯,用二極體檔位測量數值偏低(0.159),反向測量不導通

紅圈的小元件似乎也是二極體,用二極體檔位測量數值有0.661,反向測量不導通,表面顯示只有"FHX 8"的圖樣(不是真的8,上下兩個圈,請見下圖),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各位好,

不好意思這幾天比較忙碌,到現在才有空回文

你現在可以用 電池 來開機 ? 那這部份應該是没問題~

不過你在測試時 應該裝回所有的接頭 不然你無無確定 現在真正的狀態 ~

那就無從查起  如果方向搞錯了 那也白做工了~

[他只有開機的時候會不停的閃紅燈(板子左邊的紅色LED閃爍,中間藍燈恆亮)]

那你都排除了 依手冊上說明的故障 ?   還是不確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現在可以用 電池 來開機 ? 那這部份應該是没問題~

不過你在測試時 應該裝回所有的接頭 不然你無無確定 ...

jeanshyen 大您好,

抱歉抱歉,我沒說清楚(已修正),我是可以用變壓器開機,但單上電池不上變壓器就不能開機,只要變壓器一拔掉就斷電了

我把所有元件拔掉是因為之前測試過個個馬達發現都有阻值沒有短路等等,所以才先用單板找線路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大您好,

抱歉抱歉,我沒說清楚(已修正),我是可以用變壓器開機,但單上電池不上變壓器就不能 ...

所以我跟你說 你使用 電池   去測量這個 電路 ~

它應該不會有變化  ~

有可能是 MCU 偵測到問題 不給開機 ~

也有可能 電池 供電部分 失效 ~~

至少要先找出來能開機 才能繼續往下修吧~

PS .

那個標示 0 的電阻 也要一個個測量 是否有導通 ~

紅圈處 給個特寫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楊大俠 您好,

BQ24650 我通電後放了幾分鐘後碰觸都沒有感覺有發熱,包括其他IC我全部都摸過一遍,目前 ...

你說的那顆紫色電容和旁邊的 R082 0.082Ω是並聯,所以量到它了

這一路是這樣走的嗎?到BQ的第10腳

用變壓器可以開機,這樣測量電池座看看有沒有電壓?上面多篇回覆好像都沒提到

我不確定這樣是否可以判斷充電IC正常

筆電用的BQ,插DC、不接電池,電池座都會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跟你說 你使用 電池   去測量這個 電路 ~

它應該不會有變化  ~

jeanshyen 大您好,

因為目前我確定是電池的電壓無法偵測,所以單上一個電池再透過各個datasheet來找看看哪一個是處理電流或輸入輸出腳來試圖找出是不是有哪一個IC應該要有降壓或是整留在輸出但沒有輸出的....但是因為功力薄弱,目前板子都撮遍了還是找不出可能的問題

順帶一提,您所的那個電阻我有量測過,歐姆檔是000.2,蜂鳴檔是導通 會響的

特寫圖如下,若需要其他部份我在另外傳

感謝您的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說的那顆紫色電容和旁邊的 R082 0.082Ω是並聯,所以量到它了

這一路是這樣走的嗎?到BQ的第10腳

楊大俠您好,

您說的沒錯,N2A保險絲 一路到R082 再到BQ24650第10 腳都是相通的,靠變壓器開機不接上電池的電壓只有0.5V,但是電池接上後這一路的電壓都有14V

BQ24650 第一腳VCC 在接上變壓器 不接電池時 有23V,但在接上電池不接變壓器時有14V
另外您提到的電池接點,下圖第12 - 電池出來直接到主板地14號接頭,12號接頭的紅線(正極)對到14紅線(正極),只有開關打開時14號接頭的紅色才會和旁邊橘線導通送電給主板

用變壓器開機不接電池時,直接測接電池的第12號接頭正負極的話是只有0.5V

如果是用充電站(掃地機器人自動回家充電那個接觸式充電器),則第11頭 有23V ,第4接頭 有5V(應該是充電站輸出的電),但是電池出來的第12號接頭正負極同樣沒有電壓(0.5V)

另外我看了一下BQ24650的datasheet 看不懂哪一個才式充電輸出腳位(似乎要多個條件滿足才會有充電輸出電壓)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D:
應該還是有零件損壞,BQ24650 第9、10是過電流保護,

A4407,第4腳,G極有連到 N 保險絲嗎?

如果有相連,似乎就像你們上面討論 A4407 的G 極疑似是被第10腳拉低保護?不過拉低了,

D、S還有通??我也不是很懂這個,碰觸G極會開機,不知道跟這個有沒有關聯,

不過紅線那一路,有0Ω、0.082Ω沒燒斷,反而是燒斷保險絲

所以目前只換過保險絲,還沒換過其他零件吧?

DC上電,不插電池,BQ24650 的各腳電壓?建議測量相連的零件,不然它的腳位太近,容易短路

補充內容 (2021-3-26 02:05 AM):
搞錯PNP、NPN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還是有零件損壞,BQ24650 第9、10是過電流保護,

A4407,第4腳,G極有連到 N 保險絲嗎?

楊大俠您好,

A4407 的G其實"應該"是直通R082>BQ24650第10腳的,但是中間經過一個電容(紫色框),這個電容阻值有100K(我有拆下來測過也是100),所以就變成物理上是直通的,測量上阻值高所以不通

A4407 的DS 用二極體檔位測量(黑筆在S紅筆在D)是有0.487的數值,錶筆對調就不通

目前只有換過保險絲,其實之前有換過一次,不過又燒掉,這次換上後就沒燒,其他零件也沒換過,只有解焊下來測量過

另外這幾天再測量的時候有接電池的時候不小心短路到第十腳那邊,沒有確認是哪一腳(我猜應該是第11腳),但有看到火花所以確定應該是短路(不好意思您提到我才想到)

據您所提,BQ24650 電壓如下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楊大俠您好,

A4407 的G其實"應該"是直通R082>BQ24650第10腳的,但是中間經過一個電容(紫色框),這個電 ...

如果是只插電池,13、15腳有電壓嗎?

得找到 13、15 相通的 mosfet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大您好,

因為目前我確定是電池的電壓無法偵測,所以單上一個電池再透過各個datasheet來找看 ...

那個畫 藍圈 藍線 的怎麼接 ?

請你把這 附近 這些 相關 電 路直接標示出來吧~

要不然真不知怎麼分析這個電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只插電池,13、15腳有電壓嗎?

得找到 13、15 相通的 mosfet

楊大俠您好,

BQ24650 的13, 15 腳 分別通過一個3R9的電阻後連到 雙 N-channel 的MOSFET  G1 和 G2,請見下圖

電壓部分,單裝電池 BQ24650 第13腳無電壓, 第15腳有14V

感謝您的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畫 藍圈 藍線 的怎麼接 ?

請你把這 附近 這些 相關 電 路直接標示出來吧~

jeanshyen 您好,

不好意思花了點時間重劃,您圈起來的那個C945的第3腳(粉紅色線)是連到上面103電阻,然後再連到FR9024N 的第一腳(GATE)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您好,

不好意思花了點時間重劃,您圈起來的那個C945的第3腳(粉紅色線)是連到上面103電阻,然 ...

如果你用 變壓器 可以開機 ~
那 問題 應該 就不是在這裡 ~

或許你 應該 從電池 輸入 反向追查  ~

還有你一直未告訴我 當你使用 電池

這個部份 的 電壓 為何 ?

那個 CR(C945) 的腳電壓 ?  A4407  G 的腳位電壓 ?

P.S
這個 電容阻值 有100K(我有拆下來測過也是100)
電容 不該有 阻值才對~ (用三用錶無法測出)
不知道你用什麼測 100K ??

网友C:
想知道那個藍色可變電阻,三隻腳互量,三個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 變壓器 可以開機 ~
那 問題 應該 就不是在這裡 ~

jeanshyen 您好,

不好意思之前都沒有完整標到,請見下圖

圖中除了C945粉紅色線那邊是0.1V 還有右邊草綠色是6V以外,其他線段在裝電池的情況下都有14V(4407的G腳也是14V)
另外裝電池的情況下BQ24650第15腳也有14V,但是第13腳沒有電壓(下面紅色線段那一路)

關於您詢問的電容阻值有100K,這部分我是直接用歐姆檔跨接電容兩端測量得出的阻值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D:
綠色的是不是也有進到 那顆 202 (2K) 可調電阻、也有進到 BQ 第八腳

我看你線路重畫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那個藍色可變電阻,三隻腳互量,三個值是多少

咪哈哈 您好,

這個我測起來有點怪,按照板子上的圖案202應該就是2K的可變電阻

用歐姆檔測試接1,2腳,阻值會一路上升到1.6M,而且還在緩慢上升,如果是 1,3腳互測,則會從400/500K 一路上升到7M, 並且同樣在緩慢上升

23腳測量的話則是相通的(0.1)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D:
這個通常要拆下來量,有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綠色的是不是也有進到 那顆 202 (2K) 可調電阻、也有進到 BQ 第八腳

我看你線路重畫好了........

楊大俠您好,

不好意思沒有畫清楚

確實草綠色線有是相連到BQ24650的第8腳,但上面的2942電阻另一端沒有直通到2K可變電阻的第3腳,但是有直通第1腳

感謝您的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通常要拆下來量,有拆?

楊大俠您好,

不好意思手邊正好沒工具,我可使用工具時再拆下來測量,感謝您提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您好,

不好意思之前都沒有完整標到,請見下圖

你裝電池的之下測量 ~

1. A4407 個腳位的電壓 ?

2. 右邊 (CR) C945 藍線  1 PIN  2 PIN 的電壓 ?

你直接 將我要知道 的電壓  表示出來就可以了~

PS.
如果 確定 是 電容 拆下 用三電表 測量 有100K 是故障的 ~
另外你 畫紅色線的 應該也不正確  0 --> N 到  電容 還有 左邊的電阻 才是正確 ~
你仔細看一下~
建議 重畫一下   用不同 顏色表示 ~
規劃一下 有相關的 電路 用一種顏色來表示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裝電池的之下測量 ~

1. A4407 個腳位的電壓 ?

jeanshyen 大您好,

我全部重劃了一下,目前以顏色區分
紅色線為目前用電池時可以測得14V的地方,其中圖片右上角的+是電池的 V+ 藍色是GND,電池的V+是直通4407的S (14V旁用紅色線連起來的那三隻腳,這是以板子背面可以看的到的走線+電表判斷) 4407 的D 腳位是0V
BQ24650橘色線段為0V
左邊C945第一腳 0V,第二腳0V(GND),第三腳14V(已標示於圖片上)
圖片中除了左邊這個cr945第三腳有14V,其他的CR945三腳都是0V

另外您說標錯的N保險絲,因為用BB檔 從保險絲的上端和左邊電阻的上端值接測量是不通的,用歐姆檔測有100K的阻值,但是歐姆檔測保險絲上端和電容的右端是相通的(0.1 Ω),接著再從這個電容的左邊和保險絲左邊的電阻上端測也是(0.1Ω) 所以判斷中間是不相通的,也是因為這樣我才得知該顆電容有100K的阻值

請看下圖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大您好,

我全部重劃了一下,目前以顏色區分

你畫的還是不對 ~

如果我想的没錯  是 N 的 上端  一路到電容 一路是接到 旁邊電阻的 下端 才對~

從電壓 14V 來看是如此没錯~

依這樣子看這個迴路是没有問題的 ~

因為 MCU  並未發訊號來啟動 ~
問題是在 MCU 的判斷 有其他的問題 或是 有元件故障 ~
造成不能開機~

如果你把 (CR) 3 PIN 14V  串接個 1K 電阻 接到 2 PIN

應該就可以開機 (但可能還是會不正常)  ~

P.S

另外 我說的很清楚 了 電容 [拆下] 是不能 測到 電阻值的 ~~

線上測 是會被其元件影響 ~   (這個你自己會看電路 叫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那個藍色可變電阻,三隻腳互量,三個值是多少

咪哈哈,楊大俠 您好,

剛剛把VR拆下來測,13/23腳互測都是沒有數值的(O.L),1/2腳互測則有1.122K的阻值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畫的還是不對 ~

如果我想的没錯  是 N 的 上端  一路到電容 一路是接到 旁邊電阻的 下端 才對~

jeanshyen 您好,

關於保險絲那一路的走法您說的沒錯,不好意思被板子誤導了,請見下圖

另外您說的用1K電阻串聯有14V的那個C945的2/3腳,沒錯可以觸發開機,但是同樣無法用開關開機

這邊再次因誤導跟您說聲抱歉

因為我把那一個電阻拆下來後測量發現,是板子本身有100K...應該是因為照您所說的走線,我測量時是會先經過左邊那個104電阻的,因此確認電容(1uF)是無阻值的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您好,

關於保險絲那一路的走法您說的沒錯,不好意思被板子誤導了,請見下圖

從那個 14V 的電壓來看 電路應該是如此走法~

我只是要證明 這邊的電路是没有問題的~

[你現在是因為 主控 MCU  或 其他線路 元件 造成 MCU 没能發出訊號]

也就是說 起動條件不符 所以無法正常起動  ~

當然如果能瞭解 主控 IC 各輸入腳的條件 那就很好處理了~

這邊你只能靠經驗 去檢測 電路 找出可能的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那個 14V 的電壓來看 電路應該是如此走法~

我只是要證明 這邊的電路是没有問題的~

jeanshyen 大您好,

感謝您的回覆,請問您這邊說的是STM32F030這個的腳位嗎? 不知道要如何判斷各腳的輸入條件,能否請您給一點方向呢?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大您好,

感謝您的回覆,請問您這邊說的是STM32F030這個的腳位嗎? 不知道要如何判斷各腳的輸 ...

這個只能 原廠才有 資料 ~

除非 有人 去研究反推 ~

STM32F030 隨著寫的 韌體 會有不同 我們無從得知 ~

只能知道 基本的 功能 (輸入  輸出  等等 ....)

就像我上面 跟你說的 CR (C945) 的 1 PIN 就是用來 啟動的 (輸出腳)

因為 我們用 反推的方式 得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只能 原廠才有 資料 ~

除非 有人 去研究反推 ~

jeanshyen 大您好,

依您這樣說,若是經驗不足的人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修復了或是找到問題點了是嗎?

板子的四個角落都有一個十字型的應該是測試點,我把錶筆正極接這邊,負極在板子上到處掃(用二極體檔位),似乎也看不出個所以然..有一個類似C945的元件第2腳測不出數值,但是用BB檔又是直通接地,不知道這個元件使否有相關?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大您好,

依您這樣說,若是經驗不足的人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修復了或是找到問題點了是嗎?

確實是不好修  我也不能 保證 可以修的好~

當然 ~ 我修興趣的 没有時間的壓力 ~

有時就慢慢的坃 累了就丟一旁 或許有人有修出來~

就可以參考他的經驗 再繼續 ~

板子上有很多的測試點 TPXX 的那些都是 ~

但没有原廠資料也不知道什麼數值才是正確的~

你圖片那個 要去查資料 才能知道是什麼元件 ~

跟據元件的特性 才能去判斷 是否正常 ~

一般複雜一點的 有電路圖會修已經不簡單了~

現在這個都是SMD 元件 實在太小了光找線路頭大~

更何況没有電路圖情況下難度可見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實是不好修  我也不能 保證 可以修的好~

當然 ~ 我修興趣的 没有時間的壓力 ~

jeanshyen 大您好,

看來這板子的維修也只能止步這邊了...我還是決定訂一個BQ24650的晶片來換看看,因為某一腳位(Pin 13)應該出電壓卻沒出(不確定是有條件啟動輸出 還是沒有),如果換了還是不行那只好找看看有沒有板子可以買了。

感謝您花時間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大您好,

看來這板子的維修也只能止步這邊了...我還是決定訂一個BQ24650的晶片來換看看,因為 ...

當然 維修 看是 練經驗 還是只是想修好使用它 ~

有時候 花的錢 時間 絶對是不划算~

BQ24650 你可以PO上 你測到的各腳位 有經驗的人可以幫你分析 ~

如果你秉著 學習 經驗  或許你可以找二手的  故障品 來做比對 ~  (通過一些篩檢)

也可以 互相更換 可疑 零件 ~

維修看似簡單 其實 不是那麼容易   經驗累積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 維修 看是 練經驗 還是只是想修好使用它 ~

有時候 花的錢 時間 絶對是不划算~

jeanshyen 大您好,

我認同您的看法,所以我也沒有一開始就選擇換整塊主板!
至於二手板或故障板 其實網路上我找不到,所以後來決定到淘寶找看看

不過意外看到BQ24650 才幾十塊錢,因此想說死馬當活馬醫(但也是實際看過datasheet後猜測的)

前面 楊大俠 有請我測各腳電壓(僅上變壓器)所以沒有測僅上電池的電壓

後來看了一下24650 的腳位

13/15腳分別是 low/high side drive output, 在僅上電池 開關打開時, 15腳可以測得14V 但13腳沒電壓,因此判斷是電池接上開關開啟的情況下就有輸出電壓(也是猜測,依據是15腳),但我的判斷(猜測)很大成分也是錯的...目前就只能試試看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大您好,

我認同您的看法,所以我也沒有一開始就選擇換整塊主板!

這一個 不是只是在對電池 充電 對於開機 是否有相關 ??

而且 它不是有 3 & 5 PIN 有狀態輸出 可以判斷它的狀態 ~

我個人是不認為這個跟 開機有關 ~

或許你可以 從 MCU 的 input PIN 去反追 ~

也許可以找到一些問題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咪哈哈,楊大俠 您好,

剛剛把VR拆下來測,13/23腳互測都是沒有數值的(O.L),1/2腳互測則有1.122K的阻值 ...

202 轉盤在正中間的話,

2、3 之間應該也要有 1K 左右。
1、3 之間不管怎麼轉一定會是 2K

--
我用我這顆1K 為例

1、3 怎麼轉一定會是 1.09K 多 10%誤差

因為轉盤鈕在正中間,所以1 、2 之間大約是 0.5K~0.6KΩ ,2、3之間也大約是0.5K~0.6KΩ 會一半一半

順時針轉到底
2、3腳之間我量到約 5Ω,無法完全 0。
1、2 腳之間會是 1K左右

你的轉盤也是在正中間,那麼1、2 及 2 、3 之間的阻值應該各約 1K

有空可以再拆下來量一次看看,1、3  之間一定會有 2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個 不是只是在對電池 充電 對於開機 是否有相關 ??

而且 它不是有 3 & 5 PIN 有狀態輸出 可以判斷它 ...

jeanshyen 大您好,

感謝您的建議,之前我有查過input 腳位,不過因為有太多隻腳,還有其他通訊腳所以還在摸索中,目前老實說也還不知道到底該查哪一腳....

BQ24650的部分,我觸發開機後又重新量了一下13腳,還是沒電壓,但是MCU的供電都已經有3.3V了,所以我想還是試試看好了

感謝您的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2 轉盤在正中間的話,

2、3 之間應該也要有 1K 左右。

楊大俠您好,

我有把板子上的再拆下來測量,也確定1/3、2/3 都是不通的(不確定ˋ是不是之前就壞了),1/2則是有將近1.2K(但數值不會穩定,會跳動)

於是我就換了一個新的上去並把1/2腳的組值調到約1.2K在上板子,換上去後仍是無法開機,但是接電池觸發開機後原先BQ24650的第八腳那一路的電壓從6V降到剩下1.8V

而我懷疑的腳位(13)仍然無輸出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大您好,

感謝您的建議,之前我有查過input 腳位,不過因為有太多隻腳,還有其他通訊腳所以還 ...

MCU 供電 算是 基本的 條件~

主要 應該要有 偵測 電池 電壓是否正常 ?  (MCU 有偵測到)

各個 Sensor 定位 檢測 是否正常 ?

各個模組是否正常 ..........................

有關 BQ24650 這部分 你插入外部 電源 及 電池  再測看看~

針對 {I} INPUT 的腳位 大致的看一下 ~ (當然有經驗的人 會比較容易理解)

有些 通訊腳 是可以用 程序 定義為 O (OUTPUT) I (INPUT)   的~

有 熟單晶片的人 就知道 ~

祝你好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楊大俠您好,

我有把板子上的再拆下來測量,也確定1/3、2/3 都是不通的(不確定ˋ是不是之前就壞了),1/2 ...

轉動它讓第8腳調到 1.55V,再量一次主機板的電池插座有沒有電

你前面的回覆好像都沒提到它會不會充電....只提到插新電池+插充電器,會閃燈,無法開機

新電阻就沒有1/3、2/3 不通的問題吧?

--
一直沒注意到新電池只有 14V ?

四串鋰電 14.8V 在有顯示電量的電器上面,已經是 0 格電量,14.8V / 4 =3.7V ,單顆 3.7V 進保護

通常四串滿電接近 16.8V,下圖是手持吸塵器的動力電池 (滿電 16.6xV 放了幾周有下降 )

有點懷疑新電池四串有某一顆過放 <3.7V,保護機制可能使之不開機、且停止充電

量一下各條線的電壓吧~

我吸塵器舊電池剩 8V,四串壞兩顆,插充電器直接亮綠燈 (滿電亮綠燈) ,
不充電 (充電亮紅燈),也無法開機

通常這種接了四線、五線的電池並不是分壓充電,而是偵測單串電壓

第一:16.6V,第二:12.4V、第三:8.3xV、第四:4.1xV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 供電 算是 基本的 條件~

主要 應該要有 偵測 電池 電壓是否正常 ?  (MCU 有偵測到)

jeanshyen 大 您好,

主要是我在單接電池並且開關打開後MCU那一個部分的電壓是完全沒有出的,我可以測到有電壓的部分就只有在4407右邊那一部分(14v和6V(VR更換後變成1.8v-2v)),另外剛剛又找了一下中文的使用手冊,沒有很詳細的描述,但是"單開開關機器似乎是不會開機的,似乎一定要先接上充電站才能開機(不確定)。不好意思竟然沒有先查使用手冊,把內容搞清楚讓您花那麼多時間幫忙查

感謝您的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轉動它讓第8腳調到 1.55V,再量一次主機板的電池插座有沒有電

你前面的回覆好像都沒提到它會不會充電... ...

楊大俠您好,

剛剛根據您的回覆調整了一下這個可變電阻,我往左轉到底最低也只能降到1.76v,向右轉到底則只有接近1.9x v,所以最後我把它固定在1.8v的位置

另外您提到可能是電池沒電,所以我直接接上充電站(直插dc jack好像是不能充電的),最後發現可以充電(也確定只能在充電站上充電),
在充電幾個小時後已經聲壓到16.7v上下了,另外您提到要調到1.55v那個部分(BQ24650 第8腳)因為固定在1.8v充飽電後已升壓到約2v

指示燈的部分目前是顯示藍燈緩滿閃爍(充電中),當把機器人離開充電站時,開始指示燈是恆亮的,另外會有一個錯誤音效並且左邊警告燈會亮起,但不會直接斷電,我看了一下手冊有幾種可能,目前只有一項符合(未裝上頂蓋,因為出差帶著修,沒有全部零件都帶出來)

目前只有一個問題不知道是不是正常,若不接觸充電站,既使開關打開,機器人也不會開機,但是根據說明,機器人可能電池沒電或深度休眠,按按鈕應該會有反應,我按了倒是都沒有,不確定是否還有其他問題存在

連結是中文版的手冊(pdf超過2mb),我把其他語言的部分先刪掉方便查看。

感謝您指出電池可能處於虧電狀態,不然可能還在死胡同內...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D:
某些地方搞了烏龍

舊電池裝回去試看看能不能充

一些 Sensor 還沒到位吧,組回去才會知能不能開機

有充電的話,BQ24650 第13腳應該是有電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些地方搞了烏龍

舊電池裝回去試看看能不能充

楊大俠您好,

真的是搞了個烏龍,實在不好意思
目前所有感應器都已經接回去,但因為上蓋不在身邊無法測試,待測試後再上來回報,

另外BQ24650第十三腳還是沒有電壓輸出

感謝您的協助

楼主:
引用 楼主:
楊大俠您好,

真的是搞了個烏龍,實在不好意思

回報一下最後組裝完成測試結果

總體來說應該是完修了,雖然說確實無法透過開關開機以及充電指示燈都只會顯示充電中的狀態,但是碰到充電站開機後按一下按鈕就可以開始清掃,障礙物感應目前也都沒有問題,跌落測試目前還沒有適合的地方可以測試,因此改天才能繼續測試

更換的元件: N(N2A)保險絲 以及 2K SVR可變電阻,

猜測可能因可變電阻故障造成保險絲燒壞,或是保險絲燒壞 更換保險絲後造成可變電阻故障(個人猜測)

總之,萬分感謝各位耐心的協助!

网友D:
說明書是一回事,我覺得你沒有摸清它的特性,說明書有些地方也得再看過

你說的開關 是指機身DC孔旁邊的黑色開關吧?

它不是開機/關機,我11樓有寫到,有開它才會充電,應該只是切斷電池電源

所以我的理解是,機器人在 充電機座 "開始" 是必須的,機座上有24小時、滿電後開始清潔兩種模式的按鈕

關了開關 機器人切斷電池電源,就一定得從機座啟動,讓機器人接收啟動指令,

長時間不用,黑色開關才得關掉,平常不能關,讓機器人記得啟動模式和待機

從機座 "開始" 後,開始/停止 鈕應該就可以正常使用,

你可以試看看它在清潔過程中按下 開始/停止 鈕,停止後。再按一次看會不會繼續清潔

以上是我的猜測。機器人在你那邊,你得測看看

--
請看注意那邊,如果它不是從機座 "開始" 它不會自動回去充電,要按搖控器的返回才可以

這樣又有一個問題,如果在清潔中按了 停止 ,再按開始。這樣是不是就不算從機座開始?

我看說明書,完全沒提到充滿電是什麼燈號...只有寫緩慢閃藍燈 (充電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說明書是一回事,我覺得你沒有摸清它的特性,說明書有些地方也得再看過

你說的開關 是指機身DC孔旁邊的黑 ...

楊大俠您好,

感謝您的回覆,沒錯 我說的確實是DC孔旁邊的開關,當時以為正常情況下打開開關機器人就會開機,確實從說明書中也有寫到不是這麼一回事(不好意思一直專注找故障元件卻沒有詳細看說明書)

另外關於您對於 "開始/停止"的推斷也是正確的,使用充電使用充電座啟動後,確實就可以直接以按鈕讓機器人停止及休眠,只要不關掉側邊開關或是耗盡電量自動關機,都是可以再次啟動或休眠

目前我的嘗試是離開充電座後,若按按鈕使機器人休眠,在按一次喚醒後他就會在原地繼續掃,但因為沒有關機(完全斷電)所以應該還是能夠回到充電座位置(因為沒關機,會有充電座的位置紀錄,又印象中機器人好像會自動尋找充電座,因為單記憶位置只要稍微踢到或拿起來換個位置放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最後,充電充滿的燈號....抱歉我眼花看錯了(看成充電座的燈號),不好意思

萬分感謝您以及各位協助的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