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眾儀新款電表ZT-Y測試篇預告

楼主(2021-02-08):
1.眾儀新款電表ZT-Y,是於去年下半年推出的新品,其主要的優點是外殼顏色亮麗,LCD顯示屏採反黑設計,數值以白色線條顯示,交流量測時,可同時顯示頻率,其量測範圍更是朝著更低(電阻/電壓/電流)及更高(電阻/電容)邁進,而VFC檔更適用於變頻器電壓量測.
2.有關其使用的介紹及功能,可搜尋網路youtube的介紹.
3.請先參考其中一篇的網路介紹吧.

4.而有關其中的實際測試準確度,我將使用FLUKE5500A加以實測,等資料整理得差不多時,便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了.

网友:
功能很不錯,就不知耐不耐用

网友A:
只能說一分錢一分貨,diy沒錢買知名品牌的,用這些就夠用了。呵呵…

楼主:
以其CP值及準確度/反應速度來看,是非常值得收藏的一支電表.這支電表的表棒和其他的電表相同,在做電阻檔短接測試時,亦會產生接觸電阻不穩的現象,這是屬於表棒的問題,只要多購買一組鍍金的表棒即可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說一分錢一分貨,diy沒錢買知名品牌的,用這些就夠用了。呵呵…

只要是合用,都是好工具.
不過上次亂買的80元830B真的有丟掉的念頭.

网友:
這一台看內地的維修人員在用好像不錯,他的主要芯片是硬芯不是牛屎芯(一整坨的那種),

反應也快了一些,200元以內的表有那麼多功能已經把CP值做到極致了.

拆機評測.

网友:
其實 除了 功能性 以外 ~
電錶 使用的材質 也要注重  ~
最近發現一些非常便宜的玩具 外觀真的做的不錯 (好看)  ~
功能也有達到 (以 價格來說 算很不錯)  ~
這樣子一切好像没有什麼問題~

但......就是不耐摔 ~
或許有人會問 就 玩具 幹嘛耐摔 ~
就同 手機 一樣 你有 無不小心 摔過手機~
這 便宜的 玩具 是摔不得的 ~
只要 輕的一摔 保證粉碎 ~

网友B:
各位好,我用買來用 ,功能不錯。但耐用度不佳。大概用一年多就有問題了 ,現在吃電很凶,關機情況下,大概1天就把新電池吃到低電壓了。雖然還可以用,但用完一定要拆電池,否則下次用就沒電了。
請問先進,這個大概是什麼問題?有辦法維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好,我用買來用 ,功能不錯。但耐用度不佳。大概用一年多就有問題了 ,現在吃電很凶,關機情況下,大概 ...

剛我已試過期開機後的工作電流約25mA,我這幾天陸續都有再使用,並未發現特別耗電的情形,你是否把自動關機的功能解除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好,我用買來用 ,功能不錯。但耐用度不佳。大概用一年多就有問題了 ,現在吃電很凶,關機情況下,大概 ...

這台電表應是去年9月才有銷售,至今也不到半年,不知你怎已用了一年多?

楼主:
在R6綠色熱敏電阻左下方有2顆並聯的保護電晶體,可能有一顆已經故障了,可自己量量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電表應是去年9月才有銷售,至今也不到半年,不知你怎已用了一年多?

抱歉,搞錯了,我的是ZT-X不是ZT-Y。您說保護電晶體或許是在 Relay旁邊,我會再找找看。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搞錯了,我的是ZT-X不是ZT-Y。您說保護電晶體或許是在 Relay旁邊,我會再找找看。感恩。

若是ZT-X電表,估計是Q6,Q7故障,Q4及Q5也一道檢查.

网友C:
準備呼叫學姐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電表應是去年9月才有銷售,至今也不到半年,不知你怎已用了一年多?

剛才去翻找了一下我也有買一個是在淘寶2019年8月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是ZT-X電表,估計是Q6,Q7故障,Q4及Q5也一道檢查.

真的非常感謝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準備呼叫學姐出來了!

烏骨雞學姐應該是不會出來團購這台電表,或是說不會再出來團購大陸的電表。
這個電表是ciko.ciko 介紹貼出的,大家若有需要團購,就請跟ciko.ciko 聯絡,或者是跟上次一樣,請專炸元件出來辦團購即可,當然有問題就直接找團購人。

其實烏骨雞學姐沒有賣大陸電表已經有一段時間,為什麼沒有持續賣大陸的電表,大部份原因是品質的問題,再加上她也很忙,以我的認為,最好她是賣不用售後服務的東西,或是在台灣就能解決的東西比較不會困擾。
以電表來說,她現在是代理SANWA 日本三和的電表,像RD700 是在台灣代工,代理商在台灣,生產工廠也在台灣,一旦我們電表買來有問題都好辦,在台灣就解決了。

如果是大陸的電表她就頭痛了,她一頭痛我馬上變苦主,所以我也贊成她不要再賣大陸的電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烏骨雞學姐應該是不會出來團購這台電表,或是說不會再出來團購大陸的電表。
這個電表是ciko.ciko 介紹貼 ...

贊成,眾儀的電表再紅(黃)皮黨的定義,規格、功能都不錯,但是不穩定需要時間來磨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烏骨雞學姐應該是不會出來團購這台電表,或是說不會再出來團購大陸的電表。
這個電表是ciko.ciko 介紹貼 ...

UT-61E 什麼都好 就是電流檔位內阻太高量測升壓IC Power Consumption 起不來 螺絲鬆軟 永遠都會滑牙 UT-61E+ 什麼都好 就是EF檔位形同雞肋 UT-71D 什麼都好 就是電阻檔永不歸0 奇怪的傾斜角度 永遠反光看不到數字 UT-210E 小巧玲瓏 小電流檔位從不固定 UT-210E PRO 終於固定了 但拿掉溫度換成雞肋的頻率檔位 除了 UT-181 好像大陸製的電錶永遠都會有一個小問題 不知道到底是故意 還是品質真的有差 台灣的寶工電錶打開來看 裡面不是勝利的板子就是華誼的板子 除了指針式電錶 數位式電錶都是中國製造了 Hila 便宜又大碗 但始終cp值沒有uni-t來得高 永遠數字都是這麼小 Der ee 電錶好是好 但偶爾也常出品質問題 維修姿態又特別高 回答問題愛理不理 Lutron 電表規格從沒有比其他家有特色之處 但價格還是比別人高 GW好處就是服務好 維修快 但充其量SOLUTION 還是跟UNI-T一樣 功能卻是UNI-T的一半 TES-2900 沒有用過 不過天下烏鴉一般黑 , 我看也是差不多  Fluke 向來都是價錢開高高 功能開少少 除了耐用 還是耐用 唯獨SANWA以及幫SANWA代工的BRYMEN(除了代工 還有自有更新品牌) 價格與功能才是合理的 用到目前為止 沒有問題 維修與保固台灣都有
姿態也不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