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EliteBook 840 G3 板號 6050A2892401-MB-A01 請求BIOS檔案

楼主(2021-02-09):
各位前輩好
這台電腦工作正常~但是BIOS密碼忘記了
抱歉我沒拍到要求BIOS密碼的畫面

我有抓到一個版本但是不好用
就一直重開機,風扇轉1分鐘,如此重複
想請問前輩有沒有其他版本可以讓我試試看
感謝感謝!!!

還有一個不懂的地方就是
不知道這主板是不是有兩個BIOS
因為我載來的版本裡面有一個8M 跟16M
後來我去拆這兩顆備份出來剛好就是一個8M 一個16M
我一開始先刷了25Q64FV1Q 可開機但發現還是要密碼
後來再刷MX25L12873F,然後就不開機了

主板號
6050A2892401 -MB-A01

附上bios備份
25Q64FV1Q BACKUP.rar (3.57 MB, 下載次數: 5)
MX25L12873F@SOP8 BACKUP.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5)
MX25L12873F@SOP8 BACKUP.part2.rar (3.29 MB, 下載次數: 5)

网友A:
先試試16MB的看可不可以
MX25L12873F@SOP8 BACKUP_unlocked.rar (7.29 MB, 下載次數: 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試試16MB的看可不可以

感謝前輩
成功移除密碼了

請問這是用我的備份改的嗎?
您給的圖是修改的方法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
成功移除密碼了

可以利用這套軟體 直接把要破解的BIOS拉進檔案就可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這套軟體 直接把要破解的BIOS拉進檔案就可破解

哇~感謝前輩
萬分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感謝前輩
萬分感謝!!!

這一套不是所有HP機型都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