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和成F367面盆搭配龍頭一問

楼主(2021-02-09):
各位前輩

家裡浴室面盆是和成的F367,搭配的龍頭似乎是LF3188E

請問一下,面盆是不是只能搭配專屬的水龍頭?
像這顆水龍頭還包含拉桿控制止水閥,這是單一規格還是通用規格?

我是想說面盆還能用,但有考慮換掉龍頭,只是原廠龍頭都要價不斐,不知道有沒有其他選擇?

网友:
這有通用規格可以選擇
網路搜尋 面盆龍頭  落水頭 溢水孔 拉桿

网友:
猜!應該不會是專用的,落水頭也壞了吧!(上面有看到止水塞)一起換一換。

网友A:
面盆水龍頭都適用.
如果是漏水的話,
只需更換內部陶瓷芯,
很便宜又環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盆水龍頭都適用.
如果是漏水的話,
只需更換內部陶瓷芯,

這主意似乎不錯(?)

因為之前用檸檬酸清洗管線後,家人反應這一顆水龍頭剛出水時會有點金屬異味,所以我猜想是不是水龍頭內部的問題

网友:
適合通用單孔龍頭
排水孔可選用原來的拉桿控制止水閥款或無拉桿按壓款

网友:
和成龍頭應該不算價格不斐
不過台灣ㄧ般的單孔洗臉盆龍頭都通用
這款陶瓷軸心很好買應該是1百多塊
換軸心會省很多

网友:
我前幾周才換一顆洗臉台『水龍頭』。
故障原因是熱水管漏水加上是一體成形,索性整組換掉。
不知道樓主的故障原因是什麼?說不定只是需要換小零件而已?!
shopee購物

网友:
搜尋單槍水龍頭  面盆用的,有拉桿的就可以

HCG面盆我換過雙槍的,副廠件也是蠻耐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主意似乎不錯(?)

因為之前用檸檬酸清洗管線後,家人反應這一顆水龍頭剛出水時會有點金屬異味,所以我 ...

如果遇到的是高腳陶瓷軸心,手臂要先練強壯一點....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093-1-1.html

楼主:
年假最後一天,把舊的水龍頭整組拆掉

牆壁上的三角凡耳也要換新,拆掉舊的發現管線幾乎被鐵鏽給堵住了

拿一字起子進去挖一下,清出一條通道

整組水龍頭套件,包含龍頭本體、三角凡耳、存水彎管、拉桿、排水管+活塞

換上之後真是賞心悅目

而且活塞總算可以蓄水了,之前舊的都會漏水,蓄水幾小時後就洩光光

出水量也比較大了,總算沒白忙

楼主: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熱水管的龍口看起來已有生鏽跡象

有沒有可能哪天螺牙都繡壞了,整個爆掉不能再用?
萬一真的如此,該要怎麼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沒有可能哪天螺牙都繡壞了,整個爆掉不能再用?
萬一真的如此,該要怎麼處理?

打牆換接頭。

楼主:
前幾天有空

用了20年的淋浴龍頭也拆下來

三角凡耳拆掉後,龍口又是卡一堆汙垢,尤其是熱水管這邊的龍口,阻塞嚴重且污垢還蠻硬的,拿一字起子用力又戳又敲了一會兒才清出個通道,奇怪,我都搞不清楚那是碳酸鈣還是鐵鏽?

換上新的,合吉HJ-619,聽說合吉是台灣二線品牌中還不錯的(?)

這樣老婆大人洗澡時心情應該會比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