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豪 SH-725 微波爐面板故障以及不加熱誤打誤撞維修

楼主(2021-02-09):
一台堅強存在的微波爐,兩度維修,又可以繼續再戰江湖!

---第一次維修回憶錄開始---

去年初客人說有一台頗有年紀的上豪微波爐要報廢,有聽我說過我在找故障微波爐,就聯絡我看我要不要,
當下立刻說好就直接過去拿,順便問了一下報廢原因是買新的還是故障了?
客人說就是不能用了,回家檢測一下發現是觸控面板都沒反應,其他零件檢測後似乎都還正常,那就直接替
換看看吧!

微波爐背面有線路圖。

1.拆下控制面版分別測量各個按鍵點,果然都已經無作用,上網搜尋還有零件,但是價格不便宜,賣家也說
已經放在倉庫很久塑膠都酥了,可能無法知道能用多久,看了一下面板配線似乎不多,那就自己做吧。

測量面板線路對應點,改用微觸開關替代

2.面板殼直接鑽孔把微觸開關黏上去調整高低以及配線,排線拿早期IDE硬碟的排線來用,直接連到控制版上

3.處理好按鍵再把原本的薄膜面板背面清理後貼上,完工

當時有通知客人說我把它修好了,還沒買新的話要不要拿回去繼續用,最後當然就是回客人家了!
我其實是想要拿來拆機做點焊機的,看樣子還要另外找了!

---去年的回憶錄分隔線---

前兩天客人再度來電,我還有要微波爐嗎?這台再度故障不加熱,畢竟年代已久她已經先買新的叫我過去回收,
昨天去載回來以後,送電測試一下改裝的面板還是很好用(微觸開關是跟學姐買的品質可信賴),測量後電路版
動作正常,高壓變壓器一次側正常,看板上大大分享類似維修,二次測高壓保險絲,磁控管,高壓電容等等元件
都有可能故障,拆下來後用版上大大分享的方式,分別用電表測量似乎也沒損壞,這台沒高壓保險絲,我也沒高
壓表可以測量二次測輸出是否正常,那...應該可以在年後直接拆了(YA~可以做點焊機了)!

4.誤打誤撞的修復?
測試這台微波爐的時候,機箱內右上角的風扇很吵,測試時一直咖拉咖拉的異音,不加熱時功率表顯示消耗功
率80W(待機約3W),乾脆直接拆解下來上油潤滑一下,沒想到此時奇蹟發生,風扇軸承潤滑後裝回,上電測
試還有沒有異音的時候,發現異音沒了,功率表的消耗功率顯示逐漸上升,最後穩定在1073W,放了一杯水進
去加熱看看,水已經會變熱,微波爐此時已經是可用的狀態,只是加熱速度慢了點!

個人不懂這個原理,或許有大大可以幫忙釋疑一下!

就這樣...它又可以繼續再戰江湖,額定1000W,實際消耗1073W,要等一下才會到達全功率輸出,客人已經買新
品,所以這台就不再送回去,直接留著自用...收工(笑

网友A:
該不會是.......................

過熱保護的裝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該不會是.......................

過熱保護的裝置 ~

報告大大,一次側溫度開關正常,啟動時有正常供電到變壓器一次側(控制電路版正常)不會加熱,二次側
只有磁控管,高壓電容,二極體,沒找到其他元件,所以我不能理解為何風扇潤滑後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一次側溫度開關正常,啟動時有正常供電到變壓器一次側(控制電路版正常)不會加熱,二次側
只 ...

我指的不是那個~
很多裝置都有過熱保護機制~
當溫度太高時 會把輸出功率 降低 ~

也有可能是因為是那個門的開關問題~
前些日子我也修過一台 所有動做正常~
就是無法加熱~

TECO YM3101CB 可以 操作 無法 正常 加熱 ~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8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不是那個~
很多裝置都有過熱保護機制~
當溫度太高時 會把輸出功率 降低 ~

門邊三個微動開關我有拔線測量,裝回時一樣沒動作...
沒找到其他保護裝置,待機3W,會運轉但是不加熱80W,已經正常會加熱1020W-1082W。
能正常加熱後有測解凍功能,解凍功能是全速運轉一下就關閉,以此循環動作,看功率表消耗顯示動作正常...

高壓變壓器1次側供電正常,變壓器測量也沒斷路,回歸正常之前最大動作就是拆下磁控管以及風扇軸承潤滑。
1.拆線測量門邊3個微動開關,正常,裝回不動作,風扇很吵。
2.拆磁控管測量應該是良品,裝回仍然不動作,風扇很吵。
看過三太子大大說過有可能是磁控管不良,已經有打算不修裝回進倉庫等年後來分解...
3.要入庫前做個最後保養,拆下很吵的風扇潤滑裝回...開機測試,疑~風扇變安靜然後也會加熱了 <=無法理解...

有考慮是不是零件衰敗迴光返照,剛剛再拿一碗水去加熱,500cc自來水微波兩分鐘,從23度加熱到70度。
沒有再出其他問題,加熱效率部分覺得好像有點低,不過應該是還在堪用範圍...

网友:
之前也修過一台~
溫度開關壞了~
換新的溫度開關~會一直跳保護~
風扇轉很順~
爬文知道磁控管老化~
溫度很容易就提升~

還是會加熱~
就是會比較慢~
最後就進回收廠了~

网友:
有可能插pin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