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鍋寶電子鍋-型號:RCO-3000-無法啟動

楼主(2021-02-09):
鍋寶電子鍋-型號:RCO-3000
這台原是有人要丟了,我去跟她要了回來拆解,
檢查的結果是溫度開關(192度)壞了,一個不到20元就可以修好了
包在內部的溫度保險絲
去附近電料行買
完修測試OK

後記
(1).這是鋁製鍋,吃了不是會阿滋海默症嗎?
(2).旁邊還有生鏽,難不成可以補充鐵質??????
(3).拿來煮水蒸臉用的吧~~~~~~~~~~

====
中間有一塊會彈起來的東西,讓我好奇是什麼,上網查了一下,原來它是磁鋼限溫器,
提到居里溫度下會失磁性
雖然這台不是壞這個東西
磁鋼限溫器是實現電飯鍋自動斷電的裝置。
其內部主要由感溫軟磁鐵和永久磁鐵組成。
感溫軟磁鐵與受熱面固定在一起,內膽鍋底部的熱量直接通過受熱面傳遞給它,
磁鋼內的感溫軟磁鐵本身沒有磁性,但內部的永久磁鐵可以將它磁化,
當電鍋溫度加熱到一定值時,感溫軟磁的磁性在達到一定溫度居里點時會下降和消失,
此時電鍋就跳到保溫狀態停止加熱。
當溫度降低時,感溫軟磁鐵又可以重新被磁化,按動加熱開關時,又可以吸住為加熱狀態。
電飯煲中的感溫軟磁引起磁性變化的溫度值為145度左右,
煮飯時,內鍋中有水分,鍋內溫度不會高於100度,一旦水干,
內鍋溫度將會達到145度左右,感溫軟磁磁性就會消失,
在內彈簧和重力的作用下,永久磁鐵和感溫軟磁分離,行程杆下落,從而實現斷電保溫。

网友:
解說詳盡,最後有一張圖片沒插入,有顯示檔名,趕快修改一下。

建議是圖片一次只傳一張,傳完馬上插入,就不會有多傳的問題了。

楼主:
我有刪除,但修不掉~~~

网友:
鍋寶電子鍋 192度C保險壞 要注意加熱板有無凹陷變形

网友:
內鍋生鏽該怎麼處理?換新或不管它繼續用?

网友A:
請問我有一個也是這個鍋寶的電子鍋一模一樣
換了保險絲後
大概用了四五次
一樣燒掉
請問要檢查何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我有一個也是這個鍋寶的電子鍋一模一樣
換了保險絲後
大概用了四五次

這個牌子的鍋沒考慮到鍋體加熱器和內鍋材質不同 膨脹係數不同 加熱過程變形使導熱變差 造成過溫燒保險
此款鍋修不完 可以考慮使用可以重置的溫度開關

楼主:
這我也不清楚怎麼弄,大概先換不銹鋼螺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