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那位大大知道jpower主機殼的硬碟如何拆

楼主(2021-02-09):
該主機殼厚度只有10公分,空間很小,因而硬碟裝在光碟機後方,請問有那位大大可以提供拆卸方法,謝謝

网友:
光碟機 支架  面板方向為軸線固定   由後方可以向外側翻轉

或是參考 影片 7: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DoMWnR9A

网友A:
我猜是如圖,因為光碟機側的固定處看起來像是有固定軸。
要注意正面面板一側有沒有固定螺絲,如果有的話,還要拆面板、拆螺絲才翻得開。

找到類似的,請參考網頁的圖片
JPower JP-1J0B藍天使 機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如圖,因為光碟機側的固定處看起來像是有固定軸。
要注意正面面板一側有沒有固定螺絲,如果有的話, ...

謝謝回覆,不知前蓋板會不會影響到CD-ROM,怕要先拆前面板,就困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不知前蓋板會不會影響到CD-ROM,怕要先拆前面板,就困難了

你看我貼在3樓的拆機照片就會發現,那台主機的前面板是拆掉的。
因為所有的照片都沒照到前面板的側面,我猜卡榫是在前面板的窄邊。
找到卡榫就能拆下前面板。

我找到一張圖,看來前面板本身就會卡住光碟機,所以必須要先拆掉。
磁碟機的左邊似乎有一顆螺絲(下圖看不清楚),可能會卡住前方金屬板的中央孔洞,這也要拆掉面板才能知道真正的狀況是否會在這個位置卡住。

网友B:
這台有拆過,前面板要拆掉,因為有一顆固定螺絲要拆掉,才可以這個翻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有拆過,前面板要拆掉,因為有一顆固定螺絲要拆掉,才可以這個翻起來 ...

請教前輩:
1.螺釘是在那裡?
2.我看了側面如圖一,在電源供應器和面板電源開關如圖二間有一管子相接,是不是螺釘在裡面?是要先拆在電源開關邊白色蓋板才能拆那螺釘呢?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貼在3樓的拆機照片就會發現,那台主機的前面板是拆掉的。
因為所有的照片都沒照到前面板的側面,我 ...

謝謝大大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有拆過,前面板要拆掉,因為有一顆固定螺絲要拆掉,才可以這個翻起來 ...

前前白色蓋板剛拆開了,但裡面沒有看到螺釘。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剛拆開了,這型沒有螺釘固定,直接是四個卡榫,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有拆過,前面板要拆掉,因為有一顆固定螺絲要拆掉,才可以這個翻起來 ...

請問你該電腦有另外安裝顯示卡嗎?我看了該電腦比一般薄,一般的顯示卡不能裝

网友B:
是有想過
因為只能安裝LP(low profile)半高的顯卡,但高效能的LP顯卡不好找,而作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想過
因為只能安裝LP(low profile)半高的顯卡,但高效能的LP顯卡不好找,而作罷了。 ...

我想接hdmi連電視機電影,所以要找顯示卡,不知你有沒有可以推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接hdmi連電視機電影,所以要找顯示卡,不知你有沒有可以推薦的

看電視 GT730應該就夠了,查 半高顯卡+HDMI就有。

另一種方法是用USB外接顯卡,你的電腦如果沒有 USB 3,就要安裝USB 3半高卡再外接顯卡(USB3 轉 HD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