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國際牌電漿P42X10W紅燈閃8下維修方式

楼主(2021-02-13):
求救國際牌電漿p42x10W紅燈閃8下維修方式,謝謝

前幾天家裡的電漿p42x10W突然故障
畫面閃一秒後,全暗,閃了8下紅燈,沒畫面了

雖然沒什麼殘值,但畫質不錯,想經濟一點繼續使用,尚未想換新電視
不知道壞那邊,還能維修嗎?

因為電源版和SC版已經確定沒有故障,
不知道到底是壞那一片pcb板或如何檢測
想請教專業人士能不能幫我維修或是告訴我那一張換掉呢??

開機狀況畫面
streamable.com/z2glwc

以下是拆開的照片
背版的照片

電源板

主機板TNPH0820(很像P42G10W的TNPH0821)

SC板

左側上SU,左側下SD,右SC

右側SS

网友A:
強烈建議這種高壓的電氣產品還是送原廠比較好, 之前有送過一台老的46"電漿,原廠服務站還是完美維修喔~~~

网友B:
提供參考

官方資料是寫SS版和SS2版問題

楼主(2021-04-06):
引用 网友A:
強烈建議這種高壓的電氣產品還是送原廠比較好, 之前有送過一台老的46"電漿,原廠服務站還是完美維修喔~~~ ...

好的我會參考看看的,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參考

官方資料是寫SS版和SS2版問題

請問大大你有在維修這嗎??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你有在維修這嗎??
謝謝你

這個應該沒人修了...畫值差 耗電大
這產品大概只有720P 甚至1080P吧 現在隨便都4K了
耗電量隨便都是現在液晶電視的好幾倍...
為什麼還要去修理他呢...
如果問公司原廠不修大概也沒人能修了

网友:
送修看看,反正會先報價,怕甚麼?